电脑重装系统后,只剩C盘,原来硬盘空间30G,现在C盘将近30G,其他盘文件还能恢复吗?

楼主(2009-11-12):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使用ghost 弄得吧? 可以恢复的

楼主:
是的,用gost弄得,如何恢复?谢谢!

网友:
可以恢复的
就是恢复硬盘分区表
千万不要再对机器进行操作,如果不熟悉还是请专业人士帮忙吧

网友:
是的,这个恢复的话请一个稍懂电脑的人帮你手动恢复一下分区表,就可以恢复所有的文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那我就不动机器了。找个人试试。

楼主:
【3楼】 bestcf  【4楼】 hushaoxin
能否提供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
现在可供选用的硬盘分区工具软件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外国货”,只有被誉为分区小超人的DISKMAN是地地道道的国货。DISKMAN以其操作直观简便 的特点为菜鸟级电脑用户所喜爱,但在近两年的时间里,DISKMAN的版本一直停留在V1.2,总不见作者推出升级版本,不免让人为它担心。现在,2.0 版本的DISKMAN终于出现了,仍然是免费软件,只是名子改成了Disk Genius。经过近两年的潜心“修_炼”,Disk Genius的“功力”确实不可当日而语,它不仅提供了基本的硬盘分区功能(如建立、激活、删除、隐藏分区),还具有强大的分区维护功能(如分区表备份和 恢复、分区参数修改、硬盘主引导记录修复、重建分区表等);此外,它还具有分区格式化、分区无损调整、硬盘表面扫描、扇区拷贝、彻底清除扇区数据等实用功 能。虽然Disk Genius功能更强大了,但它的身材依然“苗条”,只有区区143KB。

一、Disk Genius的主要功能及特点

1、仿WINDOWS纯中文图形界面,无须任何汉字系统支持,以图表的形式揭示了分区表的详细结构,支持鼠标操作;
2、提供比fdisk更灵活的分区操作,支持分区参数编辑;
3、提供强大的分区表重建功能,迅速修复损损坏了的分区表;
4、支持FAT/FAT32分区的快速格式化;
5、在不破坏数据的情况下直接调整FAT/FAT32分区的大小;
6、自动重建被破坏的硬盘主引导记录;
7、为防止误操作,对于简单的分区操作,在存盘之前仅更改内存缓冲区,不影响硬盘分区表;
8、能查看硬盘任意扇区,并可保存到文件。
9、可隐藏FAT/FAT32及NTFS分区。
10、可备份包括逻辑分区表及各分区引导记录在内的所有硬盘分区信息。
11、提供扫描硬盘坏区功能,报告损坏的柱面。
12、具备扇区拷贝功能。
13、可以彻底清除分区数据。

二、Disk Genius运行界面

如果你只是想利用Disk Genius查看、备份硬盘分区信息,可以在直接在WINDOWS 9x下运行本软件。但如果涉及更改分区参数的写盘操作,则必须在纯DOS环境下运行,而且在使用前应将“BIOS设置”中的“Anti Virus”选项设为“Disable”。

运行“DiskGen.exe”启动本软件后,将自动读取硬盘的分区信息,并在屏幕上以图表的形式显示硬盘分区情况。图1是Disk Genius检测笔者硬盘得到的分区信息结构图。左侧的柱状图显示硬盘上各分区的位置及大小,最底部的分区为第一个分区。通过柱状图各部分的颜色和是否带 网格,可以判断分区的类型,灰颜色的部分为自由空间(不属任何分区),不带网格的分区为主分区,带网格的为扩展分区,扩展分区又进一步划分成逻辑分区(逻 辑盘D、E、F…)。屏幕右侧用表格的形式显示了各分区的类型及其具体参数,包括分区的引导标志、系统标志,分区起始和终止柱面号、扇区号、磁头号。如果 你对这些参数的意义不太懂,可以参阅帮助文件中“关于分区表”的内容。

在柱状图与参数表格之间,有一个动态连线指示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你可以通过鼠标在柱状图或表格中点击来选择一个分区,也可以用键盘上的光标移动键 来选择当前分区。用“TAB”或“SHIFT-TAB”键可在柱状图和表格之间选择。当你选择了一个FAT或FAT32分区后,表格下部的窗口中将会显示 关于这个分区的一些信息:分区的总扇区数、总簇数和簇的大小,两份FAT表、根目录、数据区的开始柱面号、磁头号、扇区号。

特别提示:分区参数表格的第0~3项分别对应硬盘主分区表的四个表项,而第4、5、6…项分别对应逻辑盘D、E、F…。当硬盘只有一个DOS主分区和 扩展分区时(利用FDISK进行分区的硬盘一般都是这样的),“第0项”表示主分区(逻辑盘C)的分区信息,“第1项”表示扩展分区的信息,“第2、第3 项”则全部为零,不对应任何分区,所以无法选中。笔者曾在某网站论坛上发现一张有关DISKMAN疑问的帖子,询问有没有办法将分区参数表格中全部为零的 “第2项、第3项”删除掉,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发帖者显然对硬盘分区知识缺乏了解。想真正弄懂分区参数表格中各项的意义,必须了解硬盘分区表链结构,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多找一些相关资 料看看。

三、使用说明

1. 备份及恢复分区表:

启动本软件后,按F9键,或选择“工具”菜单下的“备份分区表”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默认保存在A盘上),即可备份当前分区表。按F10 键,或选择“工具”菜单下的“恢复分区表”项,然后输入文件名(默认从A盘读取),本软件将读入指定的分区表备份文件,并更新屏幕显示,在你确认无误后, 可将备份的分区表恢复到硬盘。

2. 建立分区:

未建立分区的硬盘空间(即自由空间)在分区结构图中显示为灰色,只有在硬盘的自由空间才能新建分区。

要建立主分区(Primary),先选中分区结构图中的灰色区域,按ENTER键;然后按提示输入分区大小,选择分区类型(要建立非DOS分区,还须 根据提示设定系统标志,如建立Linux分区,系统标志为“83”)。利用本软件,你最多可以建立四个DOS主分区。存盘前如用户未设置启动分区,则自动 激活第一个主分区。

要建立扩展分区,先选中分区结构图中的灰色区域,按F5键,在弹出的提示框中输入分区大小后确认。扩展分区建立后,还要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逻辑分区(逻辑盘)才能使用,方法是:选中新建立的扩展分区(绿色区域)后,按ENTER键,其后的操作与建立主分区时相同。

提示:当硬盘上已有一个扩展分区时,就不能再建扩展分区了。如果你想将某个与扩展分区相邻的自由空间再划成扩展分区(即扩大“扩展分区”的范围),只能采取先删除已有的扩展分区,然后再重建才行。

3. 激活分区、删除分区、隐藏分区:

选中要激活的主分区,按F7键即可将其设定为活动分区,活动分区的系统名称将以红色显示。

选中某一分区,按F4键即可隐藏该分区,再次按F4键恢复;按Delete键或F6键即可删除选定分区。

提示:如删除主分区,其所在空间转化为自由空间(变成灰色区域);如删除某一个逻辑分区(如D、E…盘)后,其所在空间并不变成自由空间,而是转化为未使用的扩展分区(变成绿色区域

4.调整分区大小

本软件能在不损坏任何数据的情况下,直接调整FAT16或FAT32分区的大小。方法是:选择要调整的分区,在“分区”菜单下选择“调整分区大小”命 令,然后按提示操作。建议在调整前运行WINDOWS系统的“磁盘扫描程序”检查硬盘错误并纠正,并做好重要文件的备份。不可以在调整过程中强行中断或关 机(重新启动)。否则,被调整分区上的数据将会全部丢失。

不过,笔者发现,Disk Genius的分区调整操作实际上只是将分区的终止柱面数、磁头数、扇区数在可能的范围内(即没有数据的区域)作调整,并不能真正挪动分区的起始位置。所以此项功能似乎用处并不大。

5. 修改分区参数:

选中要修改的分区,按F11键进入修改状态(如图2),将光标移动到要修改的参数,键入你要设定的值。修改完毕后选“确定”退出。

提示:用此法可调整分区的起始和终止柱面号、磁头号、扇区号,从而调整分区大小,但可能会造成逻辑盘(数据)丢失,不熟悉分区参数含义的用户要慎用此功能。

6. 重建分区表:

当硬盘分区表被病毒或其他原因破坏时,Disk Genius通过未被破坏的分区引导记录信息(主要是搜索分区表结束标志55AA)重新建立分区表。搜索过程可以采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自 动方式保留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交互方式对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都给出提示,由用户选择是否保留。当自动方式重建的分区表不正确时,可以采用 交互方式重新搜索。重建过程中,搜索到的分区都将及时显示在屏幕上。但不立即存盘,因此,你可以反复搜索,直到正确的建立分区表之后再存盘。此功能的操作 非常简单,只需选择执行“工具”菜单下的“重建分区”命令即可。

网友:
只要没新写入数据,就可以恢复所有丢失的文件.用哪个软件我忘了,反正多试几种,注意先将整盘用扇区对拷的方式备份下来,用软件操作复制品而不是原盘.

网友:
基本上, 可以说, 不能了。。

网友:
楼主不要坦心,用Disk Genius就可以恢复,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很快可以搞定

网友:
前天突然电脑不开机了,用一软件后整个硬盘显示未划分,好多数据,怎么办?
于是把硬盘挂在同学电脑上,用recovermyfiles扫描恢复,扫描了一晚上(他p3 800Mhz电脑)终于把重要的数据弄回来。然后用易我分区表重新生成分区表,分区是回来了,不过只有c盘能进,另两个都是ntfs格式,无法修复,于是继续用软件把里面的全部文件拷出来,格盘后重新拷回去,应该可以和原来一样,结果不知道,还在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