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快来看精品优利德万用表。

楼主(2009-11-12):
我们有几十块这种表,在生产现场使用,两年以后大部分全部完蛋,三年以后几乎全坏了,难觅其踪影,前几天发现一MM 还有一“存货”。大喜,拿出来拍照留念。不过这块的电阻档也有神经病了,表笔端接有很大的阻止,已经确定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这表最恶心的就是表壳了,放到工具包里和工具一摩擦,那红外壳就像得了银屑病,一层层往下掉,具有代表性的已经找不到,这块表是个mm用的,保存的很好,因为她几乎只会测个电压,大部分时间只在工具橱里睡觉。

看图。

网友(2014-05-23):
最近准备买块4位半的表,上来看看

网友(2011-07-07):
UT58E暂时还好.就是最近毫安档不小心把保险管烧了
电路板上也有白色的不明残留 (助焊剂?)

在这个价位其实还好了.
有钱直接上F记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几块优利德的万用表。说真的,我对它的感觉很差。
非常的好电,而且经常测试异常,和死机。
现在几乎就放在抽屉不用了。

网友:
是想入手一块带232的

网友(2011-05-12):
一只UT33B,买了没几天就不能用。。。。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优力德的表我大约每年都会买一块,用大约几下,然后就送人了,比如给我换机油的修车铺用的表就是我送的
然后我还是用我的FLUKE
事实上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支持这些民族产业
国货当自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会看个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作为目前国内第一大测试仪表品牌,我认为值得信赖
---------------------------这个第一是你封的?
ut71系列,是目前全球性价比最高的
--------------------------在这个坛子里动不动就全球最高,会遭人鄙视的。
他就是2,不用理他,我知道这个表,我就有两个优利德表,一个UT58E 一个是电容表,UT58E 说是4位半,测个电阻到稳定态要老长时间了,而且一点一点减少,数值完全稳定不变了我计了下时间约要半分钟 换一个还是那样,这个表我认为第4个数完全看不了,当3位用吧,还没3位的快。还有里面做工也太差,还手焊呢,清洗都不清洗。那电容表更差劲,测电容小于误差在5-6P ,根本没法测电容,
100多元,我后悔死了,不如买淘宝测电容,电感的小板了。
   不信的去卖场试试表,看看是我说的那样不??
所有,我认为优利德的表我不会在买,原因性能和手册上标的差太多,这在做工上也反应出来了。

网友(2011-03-03):
回复 网友D:
和使用习惯和环境也有关系吧,我是做航空的,单位清一色fluke,但是照样半年就坏.
家里一样的表,用了7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这个有点厉害了吧,除非是故意砸坏的吧?

网友:
刚刚买一个 UT58E  4位半  刚入手  拆开一看  焊接 质量 的的确确 不怎么样

网友(2011-01-23):
一直用胜利的,其他的还真没敢碰,不是太贵就是便宜的像空壳价,就胜利的价位差不多就选胜利了 ,VC97当年不到100吧,往下就是20,30的了。

网友:
和使用习惯和环境也有关系吧,我是做航空的,单位清一色FLUKE,但是照样半年就坏.
家里一样的表,用了7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UT58C 用了两年,烧过几次保险丝,没啥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LZ那样的UT60C,自动换档的,速度慢得没话说!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我公司两只UT58E,都已用了5年了,除个别档接触不良外,其他没什么问题,稳定性,准确度还好

网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优利德的表很垃圾,做工很差,准确度很差,可靠性更差,许多830和9205的表都比它强,以前公司采购全是用的优利德的表,前些时我偶然拿来和fluke187对比了下,测试结果一塌糊涂,电压档和电容档误差极大,已通知采购部以后不得采购优利德万用表,呵呵

网友:
楼主买的肯定是假货,我买的优利德的表,外壳就很好,用了5年了,带着在野外铁路上跑来跑去用,外壳就没有楼主拍照显示的那个样子,得银屑病。内部也打开过,就没有可调电阻。补充一句,我的表是很一般的UT33A。

网友:
阿迪和耐克也是贴牌的,只要到我们手里是好东西。管他贴牌不贴牌。
我用的是胜利的。

网友(2010-09-15):
胜利的产品都是贴牌的,其他公司产品拿过来,换个马甲就卖高价,自己不开发产品。质量就别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830b 5块钱,校对一下,基本档(200mv)竟然和189一次不差, 但是关键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我自己的台子上放的也是830B...我们这里电子市场要卖12块钱,看来很贵..
方便的场合就用830B,麻烦的时候就开示波器

福禄克的万用表一直放在抽屉里,基本就是有时候要测电容的时候拿出来用下

网友:
还是Fluke好。我们公司的189,用了快10年了,外壳都看不出什么磨损的痕迹,只是看上去有点旧而已。

网友:
手上有个ogsm 64的万用表,外观挺山寨的,不知道是啥牌子,网上也查不到

楼主(2010-06-14):
ut71d 和289 比,本来就是很NC的对比,我的830b 5块钱,校对一下,基本档(200mv)竟然和189一次不差, 但是关键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网友:
这是2个关于UT71D的评测,我使用UT71D也快2年了,感觉这表还行吧,国内厂商高端产品不多,全都在低端打拼。唉...

289和71D对比测试了一下
http://bbs.leowood.net/forum_read.asp?id=4438516&page=9&property=1&ClassID=0
高精度手持万用表大比拼
http://www.eefocus.com/stupid/blog/08-07/153268_69117.html

网友:
人穷没办法,性价优先考虑。

宁可买4.5或者5.5的二手台表,HP,福禄克,等等等牌子选择多了去,价格就便宜。

也不买3.5的福禄克全新手持或二手手持。

反正价钱差不多

手持就买全新,或者库存全新。不考虑二手。

网友:
感觉这贴子很多抢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找出更好的吗?

网友:
ut71系列性价比的确很高

感觉国内就胜利和UNIT的表质量算是好的,当然出口为主的那些高价表就不说了
我说的是大家用的最多的300元左右800元以内的,或者用的最多的100元左右的表

他说的是性价比最高,不是质量最好,也不是价格最好

综合考虑牌子和质量并且加上价格的话,71系列确实不错

如果能用福禄克当然最好了,可是毕竟大家的钱自己都愿意花少些的。

UT的壳子的确不耐用很讨厌,比起来30多元的万用表带的那种黄壳子都不如,我正考虑买个30多元的表送人

壳子罩我表上,不知道大小能找到合适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优利德作为目前国内第一大测试仪表品牌,我认为值得信赖
---------------------------这个第一是你封的?
ut71系列,是目前全球性价比最高的
--------------------------在这个坛子里动不动就全球最高,会遭人鄙视的。
你能找出更好的吗?

看来killbig 是优利德家的。  我村路上跑的全是奥拓,我从没见过比奥拓更好的车,所以奥拓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车------这就是你的理论。

网友(2010-03-19):
支持全裸 顶一下!

网友:
手上有一块UT60E,冲着rs232接口买的,其实就用了几次通讯,平时用胜利的3位半做炮灰表,不小心把60E弄脏了,挺心疼,用酒精一擦就完了,真的是银屑病啊,那个红色的东西一层一层往下掉。这块表是绝对是正宗UT的。拆开里面真不怎么样。好象是花了260.
后来在旧货市场收了一块坏的60C,不显示,更惨,背盖的红色皮都掉完了。一个毛病。

17B和60C 60E用的都是一个芯片!

60E比60C 就多了通讯接口,多卖100多,太黑了。两个万用表的电路板一模一样,60E电路板上就多了两个电阻,一个红外发射管,一个三极管。60C没有焊接这四个元件。个人使用完全可以买一块60C花10元以内升级到60E

网友(2010-02-07):
楼主发的照片一定是维修过的或者自己DIY过的表。

我公司的二十多个表90%都是UNIT的,基本都是05年统一购买的,从最低端的UT58系列,到UT70系列都有,最多的就是UT60系列,我本人就用的UT60G和UT60E,外加一个UT602电容电感表,目前正准备再申请买个UT61H,能测峰值的,可以在没示波器的情况下对产品做检修。
大家基本上换电池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拆开看看内部,都很精致,几十最便宜的都没有楼主那种元件搭桥、到处都是堆积的焊剂和东倒西歪的情况,不过的确存在那种后期组装过程中的焊接遗留痕迹,比如上下板的对接插座,表笔插孔等等就能看出是后期手工焊接的,板上遗留有焊锡的松香残留物。

质量方面,UT60和UT70系列的没有一个坏过,其它的都因为误接插孔烧坏过,因为这些低端系列不带自动保护,有保险也只能保护电流档,所以建议不要买的好,我的60G经常在误接插孔的情况下量高压和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都没有坏过,不过UNIT系列里面只有58系列能测试到20A电流,后来买过专门的钳形表,不过测试精度不是很高。

公司还有几块VICTOR的和FUKE的,说实话,反倒内部不如UNIT,VICTOR的性能还可以,FUKE的就不提了。

网友:
是的,原来给FLUKE代工生产17和19时的还是不错的,原来工作中也这个表,主要是分立原件,没有贴片。可能是高速AD比较好,现在FLUKE出的17B和15B实在对不起他的价格,虽然工艺好。

网友(2009-12-29):
等人说说58E,61E,71X太贵了就不说了....

话说对他家代造的那个fluke 18 19印象很深刻,测试速度那个快!而且精度很高---就是做工那个惨...

网友:
我的ut71d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性价比本来就没有量化标准,扯什么全球最高?
别丢人了。

你能找出更好的吗?

网友:
不太贵的表就去买胜利吧,国产里面胜利还不错

网友:
我买了优利德UT61E没多久,不过感觉还不错

网友:
性价比本来就没有量化标准,扯什么全球最高?
别丢人了。

网友:
优利德集团有限公司为亚洲最具规模的仪器仪表公司之一,亦为中国测试仪表市场第一大品牌。集团在中国开发、制造最具创意、可靠、优质和安全易用的科技产品,并向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集团透过遍布在全球九十多个国家的六百多个战略合作伙伴向全球客户销售优利德产品。在中国测试仪表市场,拥有超过三份之一的市场占有率,更连续五年高踞榜首。
    在过去十九年里,我们已成功向全球市场推出数字万用表、汽车检测仪表、电力测试仪、环保热工及分析仪表、安规检测仪表、通用测试仪、计量校准仪表和数字存储示波器等十大类别的各式各样系列产品,并不断使各系列产品多样化,充分满足不同客户的独特需求。此外,优利德优质的产品已获得多项设计大奖和“广东省名牌产品”的称号,并获得欧洲CE、美国UL和中国CMC等多种安全认证证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优利德作为目前国内第一大测试仪表品牌,我认为值得信赖
---------------------------这个第一是你封的?
UT71系列,是目前全球性价比最高的
--------------------------在这个坛子里动不动就全球最高,会遭人鄙视的。

你能找出更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优利德作为目前国内第一大测试仪表品牌,我认为值得信赖

---------------------------这个第一是你封的?

UT71系列,是目前全球性价比最高的

--------------------------在这个坛子里动不动就全球最高,会遭人鄙视的。

网友:
优利德没性价比可言,改天给大家上VC97裸照

网友:
UT60C 150元 楼主那个图片是17B,17B至少400元,有可比性吗?

我使用的UT71D,短接表笔以后,交流毫安档归零,makesoft 建议你的表返厂校准.

优利德作为目前国内第一大测试仪表品牌,我认为值得信赖

50元以内我推荐UT33系列, 然后就是UT61E,不过要240,最好当然是UT71系列,我推荐UT71C,大概630元左右。
UT71系列,是目前全球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2009-11-14):
光看外观觉得UNIT比胜利的要好,但是打开后看内部做工,胜利的要比UNIT的好,我给公司买了胜利的表,我自己买了块UNit,对两个都比较后悔,UNIT内部做工太差,胜利的内部布局不合理,保险安装的位置非常难更换

网友:
个人认为UNIT比不上 VICTOR

网友:
我的表也是优利得的UT60E,自从打开看到里面的结构后就对优利得没什么好感了。

网友:
【34楼】 lilith
积分:228
派别:
来自:
        电流档的零点失调是开路的吧,不是短路的,我的表直流电流档开路零点失调大约是 100-200 pA,短路会变成 8.6nA 哦。至于交流电流档,好像都一样的,开路短路都有 0.017mA 的数值,这个失调是正常的,手册上应该写有,不是问题。

---------------------------------------------------

是同一型号表?怀疑UNIT就这个品质了

+++++++++++++++++++++++++++++++++++++++++++++++++++

别怀疑了,我的是 HP 的表,HP 也就这个品质了 :) 手册上写的失调比实际上我手上的表还要大得多。
------------------------------------------------------------------------------------------------------

表笔短路时0.4mA的交流电流不是正常的,完全就是不能用。

17B测量交流电流表笔短路后显示就是0.00mA。

网友:
UNIT足够了,很多场合不需要精度

网友:
电流档的零点失调是开路的吧,不是短路的,我的表直流电流档开路零点失调大约是 100-200 pA,短路会变成 8.6nA 哦。至于交流电流档,好像都一样的,开路短路都有 0.017mA 的数值,这个失调是正常的,手册上应该写有,不是问题。

---------------------------------------------------

是同一型号表?怀疑UNIT就这个品质了

+++++++++++++++++++++++++++++++++++++++++++++++++++

别怀疑了,我的是 HP 的表,HP 也就这个品质了 :) 手册上写的失调比实际上我手上的表还要大得多。

网友:
电位器少了也是个问题,福禄克15B电压档只有R18一个电位器调整,mV档准了,其他的就不准了,测2.5V显示2.490V,还没法调!

楼主:
楼上的,优利德360,福禄克15b多少钱,你智商高,给比比。

网友:
福禄克多少钱?UNI-T多少钱?

只肯花100块嫖妓,还骂婊_子不是雏?

楼主:
和采购也有关系吧!360!

----------------------------
啥意思啊,高价买来的就应该不准吗?还是一定就是假货 :)

网友:
如果周围有变化磁场(比如大电流导线附近,或者磁屏蔽不好的变压器附近),交流档表笔短路有电流很正常

网友:
hifi也是很乱的,人家就是想高端hifi看齐的

网友:
【23楼】 lilith
积分:227
派别:
来自:
        17 楼,电流档的零点失调是开路的吧,不是短路的,我的表直流电流档开路零点失调大约是 100-200 pA,短路会变成 8.6nA 哦。至于交流电流档,好像都一样的,开路短路都有 0.017mA 的数值,这个失调是正常的,手册上应该写有,不是问题。

---------------------------------------------------

是同一型号表?怀疑UNIT就这个品质了

网友:
和采购也有关系吧!360!

网友:
估计是假货

楼主:
大家碰到过假优利德吗?

网友:
17 楼,电流档的零点失调是开路的吧,不是短路的,我的表直流电流档开路零点失调大约是 100-200 pA,短路会变成 8.6nA 哦。至于交流电流档,好像都一样的,开路短路都有 0.017mA 的数值,这个失调是正常的,手册上应该写有,不是问题。

网友:
我修板的过程中已经维修过3个万用表了  国产货都是垃圾

网友:
福禄克最低档的15b的内部图 看排板也凌乱不堪,也比较垃圾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假货的吧
刚拆了我的UT61A,貌似做工还不错的啊
按钮也是导电橡胶的,不是那种轻触按键

网友:
我买的也是UT70D。

网友:
主要还是国人贪图便宜啊,厂商的价格低利润肯定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那哪里还有经费做设计和控制工艺了。现在国内的大环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悲哀

网友:
唉,别提什么UNIT,我买了块UT70D,交流电流表笔短路还能显示0.4mA电流了。

++加照片

网友:
俺也有优利德的万用表,但目前国产中,己经算不错的了.

楼主:
算了不恶心大家了,最后上张从网上找的福禄克最低档的15b的内部图片,

楼主:
难道山寨的焊接会比这更差吗?

楼主: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当然要保密哦,不过我们这的表多,总有一两块没打磨干净的,我查到用的是台湾x永芯片。

楼主:
电容都脱衣服了。

楼主:
仔细看有很多。

楼主:
白色的是什么?松香吗?

楼主:
打开后盖就看到360元买这表很超值,光可调电阻就5个,而且和我10元的830b里面的可调电阻是一样的。我怀疑电阻档的神经病就和他弟兄5个有关。

楼主:
很遗憾真正的“皮肤病”早被扔了。

楼主:
猪脚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