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铅锡炉和普通锡炉的差别

楼主(2009-11-12):
想买个锡炉(创美威),店家介绍无铅的,当然价格高不少,叫店家说下区别,说是内胆用的钛合金,普通用的是不锈钢,
问店家为何不锈钢就是有铅的,钛合金就是无铅的,店家语塞。。有知道的朋友请赐教啊!

网友:
其实都一个鸟样,你直接用有铅的放无铅的锡条就可以了,商家就是换个名字骗钱

网友:
内胆用的钛合金吹牛了~~其实也就是不锈钢。只不过这种不锈钢是含钛的。

网友:
有铅和无铅的区别在于温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其实无铅有铅的关键是..你放进去的锡条是纯锡还是铅锡...温度可以调的吧?

网友:
之前我们就一个锡炉,无铅有铅都做,放进去的锡条有铅就有铅,无铅就无铅的了!锡炉的温度可以调!

网友:
高温合金需要镍,不变形.inconel600或incoloy800都可以,用前者做过气氛炉,常时间烧到1000℃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回复,我参考各位意见买了个普通的150*100mm,比无铅的少了2百多大洋,呵呵,谢谢!

网友:
楼主花了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