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上电后595误动作!造成原因:595保持断电时候的输出状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

楼主(2009-11-12):
74HC595级联,上电后595误动作!
原因分析如下:74HC595断保持数据,当上电的时候,74HC595输出断电时候的状态!造成误动作!

网友:
上电时先强制OE为高,禁止输出,等串出完1帧之后再开放。

网友:
上电时清零或OE禁止

网友:
强大的上拉电阻接在OE上

网友:
掉电保持?这个功能不错。确认吗?

网友:
LS,如果钓点时间长,或完全放电后,就不会保存

楼主:
楼上的做过实验吗?
我的595驱动的是光耦,光耦在低电平的时候导通,现打算控制光耦的供电来控制光耦的导通!

楼主:
在光耦的另一端接一个三极管用单片机来控制!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可行!!!请给出意见!

楼主:
上原理图!

这样无论595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要I/O不发命令,光耦就不会导通!

网友A:
哪有这么复杂,OE脚加R、C就行了

网友:
楼上电路有些问题:
1、应该用集电极驱动;
2、应串入限流电阻;
3、三极管b-e间要并电阻,防止上电时单片鸡I/O高阻使光耦瞬间或微弱导通。

网友:
用RCK信号驱动OE。并且加上拉。

网友:
LS正解,加RC在OE上也可以,都用过。

网友:
你的是什么电路?单片机复位了595还没复位?记得595复位后好像是高阻态吧?直到第一个RCK到来。所以只要控制了RCK跟OE,就可以消除这种现象,看你的电路应该有足够的管脚把这两个信号控制器来了。这个现象好像是因为RCK上滤波电容充电造成的,控制OE最有效。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复杂,OE脚加R、C就行了

如何加呢?

网友:
应该是OE引脚的问题,使能关闭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3-03-26):
早些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呵呵
解决了

网友:
启动延时。。。

网友(2018-07-08):
OE 加入 100UF 电容,10k下拉电阻还是乱码呀

网友:
上电后先操作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