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RX11-6线绕电阻的温漂及老化如何?

楼主(2009-11-1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cf4acfa03ba2a8c168de08b994b87b3.htm?cm_cat=0

这是我找到的一个淘宝链接。只看到误差是万分之一,但没有温漂及老化。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一般用的就是锰铜丝,可以查锰铜丝的温度系数,但是低温漂温度范围比较窄。年老化指标这些电阻一般都没有的。

网友:
印象中这种线绕电阻左右半个用的材料是不同的,用的温度特性相反的两种材质,可以抵消一部分温度影响,所以温飘可以做的比较小。

网友:
大约是10-15ppm/C,10-30ppm/年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b90149712ba04d41ad4e178e9234e9a.htm

这样的电容为什么两个并联绞在一起出售,是为了拼凑四位数容量,还是为了正负温度系数并联补偿以减小温度系数?
实际这种电容温度系数和老化怎样?

还有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5be90a0a59b54693bac999b01b2213a5&x_id=0db1
这种电阻温漂老化怎样?

网友(2010-07-30):
我今天测了2种金属膜的电阻的温漂情况结果如下, 加温用的烙铁头接触加热,具体温度未知(应该有100°吧)
室温28° 2.1913K     升温以后2.1870K
室温28° 11.093K      升温以后11.071K
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温度升高阻值降低,我用的就是普通的金属膜电阻

byw, NND,我用Google在本坛子里面搜个"电阻 温漂"竟然被reset. 八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