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和伺服的成本差异有多大?

楼主(2009-11-12):
看到大伙DIY雕刻机都要用到步进电机和驱动系统,也讨论了步进和伺服的技术差异。想知道二者的成本到底差不少呢,当然在技术指标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比较飞机和汽车的性能差别。

网友:
估计1:3左右吧

网友:
步进是伺服的零头

网友:
用过一套步进电机+驱动器,3A的,600元,1.8度,64细分
伺服电机也用过一套,4600元的样子,100W,24V直流,最高3000转。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的成本就比较高,高精度光学编码器,高速轴承,高平衡度转子,高密度永磁体。
驱动器要求较高的电流控制精度,复杂的处理器,软件系统开发难度较高(占据了大部分成本)。

低速低功率密度要求的其实步进完全可以胜任,伺服电机并不是必须的,步进精度也不低。

网友:
在雕刻机特别是涉及到内雕大多选用的都是步进,并不是伺服一定比步进好,这主要还是要看场合的.现在的步进电机精度已经做的很高了,本身步进电机是最好的数字执行机构,而且误差不积累,在有些场合是最佳的选择,另外在雕刻机上面步进电机的定位完全靠自身的精度来保证电机在达到目的位置时可以立即停止定位,而伺服由于其采用的是闭环控制存在不稳定因素,电机在停止定位的时候会出现微小的来回抖动主要是编码器确定定位,而这在内雕刻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说在雕刻机上步进是最好的选择,而且目前步进控制驱动上面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控制精度也非常高.之前存在的步进丢步,抖动,共振,等缺点现在也有技术克服,比如德国TRINAMIC公司的产品就有许多专利技术,细分做的非常大,运行很平稳,抑制躁声,避免丢步等功能

网友:
质量好的步进电机不比伺服便宜

网友:
步进电机的细分并不能代表精度,主要是解决运转平稳性问题。

另外TRINAMIC 驱动天下说的伺服电机停止时来回抖动,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电机或者驱动器,对于一个正常的交流伺服所谓的停止位抖动都在光栅盘的1~2线内抖动,而光栅盘可以有很高的线数,而这光栅可以做到的线数和步进电机可以做到的步数(不计算细分步数,因为细分不能作为定位标准)不是在同数量级内的。

网友:
就两细分的两相步进电机来说,对应于4mm的丝杠,一个脉冲就是0.01mm,这是丢一步时的误差,如果力矩合适,不丢步,精度在0.001左右(电机本身的定位误差),还不累积,这是目前大多数机械所能达到的精度了,非要讨论伺服精度多高做什么呢?你能精确到0.0001,0.00001,对应于机械条件来说,有意义吗?纯粹浪费。

什么样的场合,决定了用什么电机。

网友:
ls的意思是大多数机械都不需要伺服?

网友:
高速定位,转速在1000RPM以上,大扭矩,非伺服莫属。

选择伺服,并不只因为精度高,是因为伺服的特性决定的,启动扭矩大,转速高,可闭环。

对应于低速的过程定位,并且不需要闭环,用步进好,你用伺服来得话反而有一定局限。

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电机,我并没说大多数机械不要伺服,不要曲解,步进伺服各有优势,目前看来谁也代替不了谁,辩证看待即可。

网友:
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数码DC和数码单反,你怎么看呢?

只要单反,不要DC?
只要DC不要单反?

网友:
各有千秋!

网友:
说个我接触过的一个行业:电脑绣花机工作台,目前还没有见过有用伺服的!不是因为贵,而是伺服响应速度达不到,全部是用步进!

网友:
【13楼】 dabing
说个我接触过的一个行业:电脑绣花机工作台,目前还没有见过有用伺服的!不是因为贵,而是伺服响应速度达不到,全部是用步进!
  我觉得不对吧,应该是跟随误差达不到要求

网友:
1:10

网友:
13楼】 dabing
积分:77
派别:
来自:
说个我接触过的一个行业:电脑绣花机工作台,目前还没有见过有用伺服的!不是因为贵,而是伺服响应速度达不到,全部是用步进!

---------------------------------------------------

并不是响应速度达不到,只是电脑绣花机工作台就根本没有必要用伺服,用伺服就是浪费。就像线切割机都用步进电机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
6楼】 TRINAMIC 驱动天下

积分:320
派别:
来自:苏州
质量好的步进电机不比伺服便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请展示一下质量好的步进电机,我来看看 到底有多好。

网友:
以前见过一种东方的二手五相步进貌似有1000步每圈,估计新的应该有更高步数的~

网友A:
质量好的步进电机不比伺服便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请展示一下质量好的步进电机,我来看看 到底有多好。
//////////////////////////////////////////////////////////
自己去看看吧多着呢,好点步进价格在3K以上很多的,比如美国的太平洋科技,现在被DANAHER收购了,德国的百格拉,美国的IMS,5相步进咱就不说了 因为5相步进的价格就合伺服差不多,比国产伺服价格还高.

网友:
【19楼】 TRINAMIC 驱动天下

积分:322
派别:
来自:苏州
  质量好的步进电机不比伺服便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请展示一下质量好的步进电机,我来看看 到底有多好。
//////////////////////////////////////////////////////////
自己去看看吧多着呢,好点步进价格在3K以上很多的,比如美国的太平洋科技,现在被DANAHER收购了,德国的百格拉,美国的IMS,5相步进咱就不说了 因为5相步进的价格就合伺服差不多,比国产伺服价格还高.
--------------------------------------------------
好点的伺服价格都在3W以上,你去看看进口五轴机床里的伺服就知道了

网友:
传说中的抬杠

网友:
楼上在说“谢谢?”

网友B(2015-09-26):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步进电机不比伺服便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直接发脉冲和方向的方案不,不需要你功率驱动,只要解决脉冲的加减速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直接发脉冲和方向的方案不,不需要你功率驱动,只要解决脉冲的加减速控制 ...

省事的方式是选 闭环步进 全套。
例如
雷赛 HBS57 型闭环步进,全套,零售的话大概700¥左右。。。

网友:
这个挖的有点深哦

网友:
闭环步进还是比较好的,省一些钱,还不丢步。步进电机其实也不是必须的,有的人为了省钱,用普通电机加编码器,也可以实现功能。也会节省一些费用

网友:
上面写错了,是伺服电机不是必须的

网友:
高相应应该用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