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主开源项目 40V/4A的数控电源 套件/ 变压器的参数选择.

楼主(2009-11-12):
变压器的参数选择至关重要.

之前打样的变压器参数:
10V/4A  40V/2A  8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稳压电源功率)

10V/4.5A,  10V/2.5A  20V/2.5A      (变压器功率)
附助绕组:双12V/1A

40V/4A  16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     (稳压电源功率)

0V-10V-20V/4.5A  0-20V/4.5A      (变压器功率)
附助绕组:双12V/1A

现在变压器参数改为:
10V/4A  40V/2A  8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

15V/4.5A,  10V/2.5A  20V/2.5A
附助绕组:双12V/1A

40V/4A  16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

0V-15V-25V/4.5A  0-20V/4.5A
附助绕组:双12V/1A

以上是调试得到的经验.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一一解答.并接受建议.
你的想法可以在这里得到证实.

有不感兴趣或不友好的请不要出声,以免影响技术交流情绪.

说明:
由于目前很多商家偷工减料,套件不提供变压器.只提供变压器参数.

变压器由资深的版主资助项目十三 统一安排订购.

网友:
变压器由资深的版主资助项目十三 统一安排订购.
支持

楼主:
我设计时是用大功率变压器当小功率用的.

变压器功率大于输出功率的好处:
滤波电容可以略小.纹波小,又可减小变压器的发热量.

比如说:4A的工作电流我是采用4.5A.总要留点余量的.  我实测只能达到4A.还好我留了点余量.

没想到的是,我的余量是为厂家准备的.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让你误会了.
重新说明下

之前打样的变压器参数:
10V/4A  40V/2A  8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 (这里指的是稳压电源的功率80W)

10V/4.5A,  10V/2.5A  20V/2.5A        (这里指的是变压器参数115W)

40V/4A  16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        (这里指的是稳压电源的功率160W)

0V-10V-20V/4.5A  0-20V/4.5A           (这里指的是变压器参数180W)

附助绕组:双12V/1A.

网友:
0V-10V-20V/4.5A  0-20V/4.5A           (这里指的是变压器参数180W)

附助绕组:双12V/1A.

变压器应该是204W了吧。^-^

楼主:
是204W。没错。

网友:
【8楼】 yy888 许意义

变压器我想制订如下参数,仅供参考。

输入功率:200W
输入电压:0-198V-220V-242V -------0/110/220输入会实用一点。

输出电压:0-20V/4A
          0-10V-20V/4A
          0-5V/4A
          0-18V-36V/0.25A
          0-12V/0.5A
          0-12V/0.25A ------改0.5A的 假如24V的继电器用多了,还可以用两个12V合起来驱动^-^
其他应该没问题。
请教一下cowboy 意见。

网友:
【9楼】 winmcu ,我不知你电源设计目标输出电流是2A还是4A,如果是2A,倒不必用200W变压器。
关于输出绕组,视乎调整管的散热装置。如果打算增散热风扇,那么主电源输入电压步距5V似乎变得过细了,三个继电器控制个人认为有点繁复,多个触点频频繁对大电流切换对使用寿命也有影响。

方案1:【9楼】 winmcu方案,工序较多,担心厂家提高价钱。输出电压:0-20V/4A
          0-10V-20V/4A
          0-5V/4A
          0-18V-36V/0.25A
          0-12V/0.5A
          0-12V/0.25A

方案2:我的另一想法,两个继电器切换,4种不同输出电压,15V、24V、33V、42V,间隔9V,使用散热扇,调整耗散功率30W以内。
输出电压:0-9V-24V-42V  2A或4A
          12V-0-12V     0.5A

网友:
10楼的参数  0-5V/4A   这个是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的吗,还是独立输出一路电压的,如果是单片机5V系统供电,5V交流有些低,考虑到电源波动和整流二极管的电压降,应该最小是7.5V交流,电流也太大了,单片机系统加数码管加液晶屏有1A足够了。

网友:
【11楼】 yy888 许意义
方案2主要是为2A输出而设,如果要求输出电流4A,管耗60W是有些大了。也可以按0-10V-30V-40V,这样可以从10V起调,步距10V,不过就不能取得24V供烙铁了,30V+PWM 刚好抵消MOC3021的触发延迟,哈哈~

12-0-12 是有点小了,裕量不足,可以改为双15V或双13.5V。

网友:
【12楼】 kdtcf 春风

积分:1083
派别:
来自:黑龙江人在上海
10楼的参数  0-5V/4A   这个是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的吗,还是独立输出一路电压的,如果是单片机5V系统供电,5V交流有些低,考虑到电源波动和整流二极管的电压降,应该最小是7.5V交流,电流也太大了,单片机系统加数码管加液晶屏有1A足够了。

0-5v是串联0-20V输出的。单片机系统供电用0-12 0.5A

网友:
24V烙铁供电基本不用考虑。用5V供电也足够焊接温度。

网友:
我觉得用两个继电器切换就可以了。
三个继电器切换复杂了些。

网友:
【8楼】 yy888 许意义

输出主电压调整为5V一挡(使用三个继电器切换),最高45V, 以减少输出调整管的压降,减少发热量,只是烙铁供电要和主电源兼用了。
由于线圈的方向行。三个继电器无法画出步进5V的电路图

网友:
【17楼】 winmcu ,版主意思是从10V起调,步距5V,可以实现的。

网友:
老大,上面提到的
————————————————————
40V/4A  160W的电源变压器参数.
0V-15V-25V/4.5A  0-20V/4.5A
————————————————————
输出电压是负载电压还是空载电压?做变压器厂家会问这个的,请您答疑。

楼主:
是负载电压

网友:
想了一下,5V 起调,步距5V,最高 45V。有9种状态,3个继电器无法实现。

只能从10V起调,还有一种方案是把步距电压再拉大些,则可从低于10V起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生感言:
工作和爱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工作:短期目标养活自己,长期目标养家糊口
爱好:让自己的人生活的丰富多彩

老大,既然都DIY了,不就多几个继电器吗,还可以节约散热片的位置,而且很节能。如果不方便订造,不如在PCB上预留继电器位置,程序预留继电器开关组合,方便我们以后DIY。自己绕的牛总比人家厂里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