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

楼主(2009-11-12):
//开发语言:WinAVR/GCC/20090313+AVR Studio 4.17 优化-00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eeprom.h"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hile_1=1;
//=======================================//

i=eeprom_read_byte(0); //从EEPROM 0 地址处读取一字节赋给RAM 变量i

y=eeprom_read_byte(1); //从EEPROM 1 地址处读取一字节赋给RAM 变量y         //这是下面警告的那一行
while(while_1);

//本人用GCC不久,以下警告是那里出了问题,好像是说类型不对,我找了一下问题没解决,特来BBS里求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bug.c:22: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eeprom_read_byte'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网友:
i=eeprom_read_byte((void *)0);

y=eeprom_read_byte((void *)1);

楼主:
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兄弟解答了 谢谢上官金虹,按照你的方法没有警告了,不过为什么加(void *)会没有警告了我自已还要理解一下 呵呵
还有eeprom_write_byte(&address,data); 这一句不加&就有如上警告,加&就没了,呵呵也要理解一下,看来C语言没学好!

网友:
eeprom_write_byte(&address,data); 这一句不加&就有如上警告,加&就没了
-----------------------
如果address本身就是要写的地址的话,那你加了& 反而是错误的,逻辑错误,编译无错。

如果address是int的话,正确的写法是:
eeprom_write_byte((void*)address,data);

网友:
这个上官金虹好像是冒牌的啊,看他积分。

网友:
是他本人,他的马甲太多了

网友:
上官想要低调,每到2000左右积分就不再使用了,换一新的马甲上场。他的全部积分加起来估计早就过万了。

楼主:
谢谢shark 我软件仿真了一下   eeprom_write_byte(&address,data); 是不行的.
该成你说的那样就没有那条警告,仿真也OK了.

/*************此程序将将data 写入到EEPORM address处*************/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eeprom.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eepromW(uint  address,uint data)

{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eeprom_write_byte((void*)address,data);
}

不过将void eepromW(uint  address,uint data) 改成void eepromW(uchar  address,uchar data)   就有警告了(无符号字符型)!!如下

../eepromW.c:14: 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网友:
不过将void eepromW(uint  address,uint data) 改成void eepromW(uchar  address,uchar data)   就有警告了(无符号字符型)!!如下

../eepromW.c:14: warning: cast to pointer from integer of different size
---------------------------------
16位系统里地址是16位的,和int长度相同,所以可以直接强制类型转换,如果用8位无符号数强制类型转换到16位长度的指针有警告。
如果你确定你的地址肯定在0~255之间,那也可能这样写(不过没有什么益处,不会带来性能提高,也不会节省内存):

void eepromW(uchar  address,uint data)
{
  eeprom_busy_wait(); //等待EEPROM 读写就绪
  eeprom_write_byte((void*)((uint)address),data);
}

楼主:
谢谢 shark 我明白了

网友(2012-11-07):
学习了  终于搞懂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