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手IBM T43使用AVR,51并口下载时总是出现校验错误 请教能否解决?

楼主(2009-11-12):
已经可以确认是电脑并口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办法解决?

网友:
BIOS里面好像要对并口进行一下设置,具体设置可以从网上搜索

楼主:
设置过了 不设置的话无法发现并口设备 总是校验出错 难道要换并口?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并口延长线了没有?最好不要用.

楼主:
没有用,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可以正常检测到器件 却总是校验错误 降低烧写速度还是不行!

网友:
如何设置的呢?一般来说设置成ECP,或者换个其他软件试试

网友:
烧写线最好去掉电阻

楼主:
明天去掉电阻试下

楼主: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