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ISP, USBASP,JTAG 等的区别

楼主(2009-11-12):
avrisp和 usbasp 都是2个德国人的作品.

其中subasp一直在更新. avrisp的网站打不开,网络上搜索到的都是07年的fw.而且都是将这里的文章转来转去.

最近要做下载线,于是乎,就被2个东西给迷惑了.对avrisp和usbasp的性能不是很了解.

还有avrisp和usbasp的功能仅仅就是下载吗? 那在线调试是什么呢?

这里的问题只针对可以自己动手制作的,还请商人绕道而走.

技术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
avrisp和usbasp都是下载的,USB JTAG是用来仿真的!

楼主:
l2, 请问avrisp好一些还是usbasp好呢?

网友:
USBasp方便些,不需要在avr studio下使用,如果你用其它开发软件,
就不用为了下载程序特地去安装上百M的avr studio,而且支持同时51 AVR。
而M8模拟的avrisp只能在avr studio下使用,只支持AVR,不支持51。

楼主:
L3(stm32user ):

我选择了winavr(gcc) 写程序, 用自带的make.exe来编译. 生成hex.

用的片子就是avr的m8  m16.  都是ATmage系列的

L3说的51是Atmel的51吧?  (普通的51 用的是stc的c51 用wave写c51程序,用keil库编译 ,用stc的软件下载. 这个不是问题了.  )

我在学avr,现在在使用串口的简单下载电路, 1只9013,2个5v稳压管,几个4.7k电阻的那个电路.

按照L3(stm32user )所说, 我应该选择USBASP咯?

网友(2010-03-05):
请问楼上的兄弟:
avr可以直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

新手看论坛,越看越糊涂

楼主(2010-05-09):
回复 网友A:

计算机串口做的avr下载电路. 而不是通过avr的串口进行下载.

网友(2014-04-21):
请问下,直接用手机的数据线可以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