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100基准芯片怎么样?

楼主(2009-11-12):
我看到VRE100比AD587要好,只有0.5ppm的温飘,怎么没有人用来做基准源呢?

网友:
买不到啊

网友:
可以买到,但VRE100是军工级别的,比LTZ1000贵很多
价钱为$250附近~你没看错是250USD!

但指标不如LTZ1000,所以~~~

楼主:
这么贵呀,我说怎么没人用它呢

网友:
我看很可能一般。
指标不错,在我的30M那帖里还夸了一番。

但后来买了两个VRE305(5V的)测试一下比较差,主要是电流大、需要供电电压高(居然要13.5V最小),这样自热大、热稳定不好。另外,电压调整率比较差,而且初始准确度和温度系数都没有任何余量。所以,我对VRE的失望了。

网友:
再次确认了一下,VRE100报价是$175,比以前查的价格低了

To 4F:VRE系列的军工用的,要求-55~+125C 都能可靠工作,所以指标低点也很贵
LTZ1000虽然很优秀却根本不可能在-55~+125C 如此宽的范围内正常工作

网友:
VRE100 你们找不到 我能找的到 哈哈

网友:
基准芯片的指标不要全信数据手册,有些标的保守点,有些标的夸张点,只能参考参考而已

网友:
To 6F: 要找根本不难,DK和Mouser都有,肯给30多USD运费就搞定,还绝对全新保证

网友:
二手拆机货报价一片150元 有需要的话预定 大概3-7天到货

网友(2022-09-29):
没有那么贵。vre100 现在就100

网友A:
指标比6325好,我仔细比对过,不过是拆机的新的买不到。要求高就两个399并起来用吧,别折腾不能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标比6325好,我仔细比对过,不过是拆机的新的买不到。要求高就两个399并起来用吧,别折腾不能钻牛角尖 ...

我买的就是新的(外观上看)。至少没上过焊锡,也许是别人存货。我一气买了五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标比6325好,我仔细比对过,不过是拆机的新的买不到。要求高就两个399并起来用吧,别折腾不能钻牛角尖 ...

我买的就是新的,也许是别人存货。至少没上过焊锡。一气买了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