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考虑过用12位的外置AD转换器?应该比单片机上的精度高吧

楼主(2009-11-12):
rt

网友:
一般采用外部AD的一个是要求高精度,另外一个就是要求高速度,再有就是低档片子没有片上AD的采取外扩展,一般12bit的内部AD与外部12bit的AD精度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转换速度。

楼主:
哦,但是avr的好像很少有12位AD的吧

网友:
单片机多数都是 10 位的吧 ??!!—— 精密度高了,就要求整个AD回路必须屏蔽,以减少电磁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