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的变压器选择

楼主(2009-11-12):
各位好!我想请教:开关电源中变压器都是哪种类型的?一般原理图中都不标线圈匝数比,好神奇啊!自己买的要注意哪些参数呀?
另:如果用PSPICE仿真的话,线圈匝数比和电感比应该成比例的吧?

例如图中的变压器与啥有关 (原文件名:0b7b02086a2511fa62d98698.jpg)

网友:
开关电源比一般电源复杂。如果是为了自己用,买现成的吧,便宜、小巧、还安全;如果是为了学习,买些书来看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楼主:
回复1楼:恩,是很麻烦啊。我正在学习啊,准备实践一个,现在就碰到选变压器线圈的问题了,请多指教?

网友:
电源论坛,就有开关电源的书可以下载,先看看吧,变压器设计是开关电源设计中很重要的部分,以前上学的时候做过,当时开关电源还很少,也很贵。

楼主: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网友:
先看书,再动手。再给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保护方法,我们当年用过的,其实就是隔离变压器,可以防触电。我们用两个相同的小功率变压器(因为没有隔离变压器,正好有两个相同的30W变压器)将低压端接在一起,当一个隔离变压器,最好再加合适的保险管。

楼主: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