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在这本书的第5章,示例1:
  使用汇编代码点亮一个LED程序里面
  在windows下使用sjf2440.exe等JTAG工具前,要安装驱动程序,可是在tools/for_windows/jtag_driver工具下,并没有发现驱动程序来安装

只有这3个文件。请教要如何安装驱动程序啊?

还有运行windows下的JTAG工具S3C2440.EXE等DOS工具时候。每次点击打开又会自动关闭。窗口出来一瞬间又消失了。

大家帮忙我这个新手看看啊。

网友:
你看看友善之臂的QQ2440或者mini2440的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教你如何手动添加giveio.sys驱动,如何使用sjf2440烧录程序

网友:
自己进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有一步选择手动指定驱动位置,指向这个目录,一路next就行了。
s3c2440.exe是终端命令吧,运行 cmd 进入目录,看下命令帮助运行就好了

网友:
这个多麻烦啊
用H-JTAG 或者 J-link

我也用这本书的
不过make以后产生不了.bin文件
郁闷啊

楼主:
mini2440开发板。不能用H-JTAG直接烧写程序到NAND FLASH运行的

网友:
参考这个说明文档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5029.pdf(文件大小:162K) (原文件名:sjf2413.pdf)

INSTALLING GIVEIO.SYS
In windows NT/2000/XP, any application can’t access the I/O such as the parallel port. So, GIVEIO.SYS enables SJF.exe to access the parallel port without any memory fault. In windows 95/98, GIVEIO.SYS isn’t needed.
For Windows* 2000, us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1) Login as administrator
2) Copy the giveio.sys file to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
3) Choose Control Panel, and choose Add/Remove Hardware.
4) Select 'Add/Troubleshoot a device'
5) Select 'Add a new device' and choose Next, and select 'No, I want to select the hardware from a list'
6) Select Other devices and choose 'Have Disk...'.
7) Choose 'Browse...', locate the folder where giveio.inf file.
8) Complete the remained process.
For Windows* NT, us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1) Login as administrator.
2) Open a DOS command window.
3) Copy giveio.sys to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
4) Install the driver using the instdrv utility specifying the driver name and the FULL PATH NAME to the giveio.sys file.
instdrv giveio c:\winnt\system32\drivers\giveio.sys
5) To enable the driver to start automatically each time you boot, us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 Choose Settings and choose Control Panel. - Choose Devices, select giveio from the list, and choose Startup. - Select Startup Type Automatic from the Device me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