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拨号GPRS成功分配IP后,无法进行UDP,TCP通信

楼主(2009-11-13):
我用的单片机控制MC39I,拨号CMNET成功分配IP地址和DNS1/DNS2后,发送UDP以及TCP数据包,为什么别人总收不到?当然上位机发的我也收不到.恳请那位大侠予以指点是不是在IPCP协商玩之后,发送UDP/TCP数据包之前还需要作些什么?我用Windows自带的PPP拨号发现其中多了一个环节DHCP,难道这个是必需的吗?
在此先谢了!

网友:
[拨号CMNET成功分配IP地址和DNS1/DNS2]

如果这个IP地址就是分配给你的[本机]IP的话,自然已经不需要DHCP了

但,网关在哪里?

楼主:
是没设网关的问题? 移动分配的IP是内网地址,Gateway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
……所以你还得用DHCP走一趟啊,不然哪儿来的网关信息?

楼主:
谢谢啦!大侠,有没有QQ,方便联络一下!

楼主:
对了,忘了补充一点,可以ping通部分IP公网IP,例如202.114.0.245,但电信ADSL分配的58.XX.XX.XX,就不行,不知何故?

网友(2009-12-23):
搂住请问你拨号成功后

connect 后是直接发送ppp协议请求 还是 等受到服务器的协议请求后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