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位信号的处理,谢谢!

楼主(2009-11-13):
FPGA板里用了IMP811芯片.
按键按下时,复位信号变为低.

具体代码怎么写呢?我这样写的: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end

楼主:
FPGA板里用了IMP811芯片.
按键按下时,复位信号变为低.松开按键,复位信号变为高.

具体代码怎么写呢?我这样写的: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复位处理
         begin
         end
      else
         begin
         end
   end
结果好象不对,请问怎么写代码?谢谢!

网友: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
         if(!rst)
               begin
                ....
                ....
                end
               .....

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FPGA里复位犯不上这么搞吧。。直接接就行了。

网友:
复位放时钟沿之前叫异步复位,时钟沿放复位之前叫同步复位,VHDL语法是这样的

网友:
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有什么差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