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开发小工具][使STVD像Keil一样显示代码大小]

楼主(2009-11-13):
注:个人随手写的代码,不完全测试,不保证好用,欢迎反馈。 使用C#写的,要.net 2.0。欢迎感兴趣的用其他语言改写。
转载保留出处。

先上菜: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2775.rar(文件大小:2K) (原文件名:size.rar)

再上吃法:

1、把解开后的size.exe复制到COSMIC\CXSTM8文件夹,就是你的COSMIC编译工具里有cpstm8.exe的那个文件夹。
2、在SVTD的Project->settings中打开Post-Build选项卡,在commands的最后一行加入:size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
3、保存返回,编译试试,最后会出现如:Program Size: Code=12470 Eeprom=0 ZeroPage=227 Ram=180 的结果。

思路:

打开map文件,统计各段的长度,然后输出。

主要代码: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eamReader sr = new StreamReader(args[0]);
            string[] s;
            char[] charSeparators = new char[] { ' ' };

            int code_size = 0;
            int zeropage_size = 0;
            int ram_size = 0;
            int eeprom_size = 0;

            for (int i = 0; i < 8; i++)
            {
                string s1 = sr.ReadLine();
            }

            while (true)
            {
                string s1 = sr.ReadLine();
                s = s1.Split(charSeparators, StringSplitOptions.RemoveEmptyEntries);
                if(s.Length == 0)
                {
                    break;
                }
                else if (s[7] == ".text" || s[7] == ".const" || s[7] == ".init")
                {
                    code_size += int.Parse(s[5]);
                }
                else if (s[7] == ".eeprom")
                {
                    eeprom_size += int.Parse(s[5]);
                }
                else if (s[7] == ".bsct," && s[8] == "initialized")
                {
                    zeropage_size += int.Parse(s[5]);
                }
                else if (s[7] == ".ubsct" || s[7] == ".share")
                {
                    zeropage_size += int.Parse(s[5]);
                }
                else if (s[7] == ".data," && s[8] == "initialized")
                {
                    ram_size += int.Parse(s[5]);
                }
                else if (s[7] == ".bss")
                {
                    ram_size += int.Parse(s[5]);
                }
            }
            Console.WriteLine("  ");
//  Program Size: Code=5056 RO-data=288 RW-data=68 ZI-data=1140
            Console.WriteLine("Program Size: Code=" + code_size.ToString() + " Eeprom=" + eeprom_size.ToString() + " ZeroPage=" + zeropage_size.ToString() + " Ram=" + ram_size.ToString());
        }

请拍砖。

网友(2010-01-04):
鼓励一下,加油

网友:
工程师创新设计宝典

网友(2010-02-04):
已经不能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不能下载了??

阿莫在更换下载服务器好像。。。

网友:
2天后才能下啊

网友(2010-04-14):
顶一下,正要用这个软件。

网友(2010-06-07):
出错了
The command: "size Debug\led.map"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2146232576
led.elf - 1 error(s), 0 warning(s)

我安装的目录为: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     和这个有没用关系?

网友(2010-08-02):
还是实用的东西

网友:
不错,正好用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按照这个方法试了,怎么不行啊。我的CXSTM8是在论坛里面下的免安装的。

网友:
这么麻烦,打开map文件看到的更详细。

网友:
这个方法在STVD Ver4.1.6 上不适用. 编译出来的RAM值为0

网友(2011-10-06):
打开MAP看算了

网友(2011-11-11):
我的也出错了 The command: "size Debug\my2.map"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073741515
my2.elf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2013-05-24):
有用,非常感谢,不知道这个size.exe怎么生成的,我想添加ftext和fconst这两个段的代码计算。

网友(2013-07-07):
哈哈,感谢大神,成功了

网友(2014-04-23):
COSMIC\CXSTM8文件夹,就是你的COSMIC编译工具里有cpstm8.exe的那个文件夹
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东东

网友:
我晕。。。。09年的帖子怎么翻出来了~

网友:
还是得顶一把!

网友:
好东西 确实能用

网友(2014-05-23):
没用,我用的是STVD 4.3.4

网友(2014-10-07):
谢谢楼主了  很有用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