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 这个C语言的题目怎么计算的? 里面有代码。

楼主(2009-11-13):
如图

网友:
0x3751DC?

网友:
加上结构体的size,应该是1L的答案

楼主:
【2楼】 zchong
对的 怎么计算的?

楼主:
计算结构体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 字节对齐的?

楼主:
如果结构体变成 这样 又是多少呢?
struct node {
     int   ID;
     char name[19];    //20 变成19
     int   range;
}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
改成19还是这么多

楼主:
【8楼】 liaowei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