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的大功率四轴--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楼主(2009-11-13):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大功率四轴,设计飞行器本体重量8KG,搭载一个5KG的地面移动机器人,用于救灾机器人的概念设计。我是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对飞行器了解的并不多,我目前所知道的东西也很有限,以下是我飞行器的一些参数及图片,请大家提提意见,谢谢了

我的四轴飞行器主图,目前还没有完工,只是把框架建出来了 (原文件名:四轴主图.JPG)

我的四轴飞行器的动力采用HiModel的260KV无刷电机,额定电流60~80A,电调起初选用的是好盈100A高压无刷电子调速器,后来听做四轴控制板的人说这种基于PPM控制信号的电调没法与普通的控制板兼容,因为普通的四轴控制板都是采用I2C总线控制的。电池我选用了HiModel的5000mAh 25C锂电,机身主轴我用的是30mm外径28mm内径的3K碳纤维管,连接处用3mm厚的3K碳纤维板制作,起落架使用轻质铝合金管弯折制作。以下就是我买的一些验证零件。

好盈的高压电调,据说这种电调不能用来做四轴 (原文件名:SS850712.jpg)

我买的260KV电机,三叶螺旋桨现在被换成12*8的APE马刀桨了 (原文件名:SS850714.jpg)

锂电池,5000mAh,25C (原文件名:SS850715.jpg)

6S锂电充电器,8A (原文件名:SS850717.jpg)

现在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对四轴并不是很了解,在OURDEV论坛上看了挺长时间,感觉自己要掌握的东西太多,比如大家认为最基础的MK主控板的调试我不会,它的电路原理图我也没有,现在准备从杭州的一家做MK主控板的商家买电路板,网上现在根本没有基于I2C总线的100A,耐压30V左右的电调,这个必须得靠自己做,四轴的程序是不是直接把MK得烧录上去就行了?这个我都不是很清楚,所以真心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占位,帮顶一下

网友:
硬件一样得话直接烧就行

楼主:
大家谁有MK主控板以及电调的电路,我很需要

网友:
__大功率的四轴,,,还是建议改成___"单动力源"的,,这样就只需要一个电动机__模仿直升机的"轴传动"

把动力传送到四个轴位,这样一来可以首先确保四个轴位的转速是相等的,再用大直径的变矩大桨来调节推力...

__只需要修改原有的"飞控板"的输出方式,,这其实是不太难做的事...

网友:
kv 低了点 好像

网友:
跟我以前一个专业,模型不错,顶一下

楼主:
对,HIT,您也是?

网友:
en,校友啊,呵呵

楼主:
呵呵,校友您好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种大架!
QQ ?

Maximus

网友:
兄弟院校飘过

网友:
关于高压电调,,,其实你若不计较成本,,也好解决啊————既然买来了“好赢”的产品。。。

那就把里面的单片机,拆下来(保留好),,新换一个空白的芯片,,自己烧写 I2C 的控制程序!!

电调,其实已经是很规范化的产品了————电路图画出来都几乎大同小异的——哈哈,稍微修改就OK!!

楼主:
回复:【14楼】 caosix
太感谢了,谢谢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
我可以给你提供 四个大功率电调pcb给你,半买半送吧,全送受不了, 详情请看 《秀一秀我的80A四轴电调,四层板哦--缺少详细的资料,否则作为广告贴处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8717&bbs_page_no=1&bbs_id=1025     功率上能满足你的要求。主控等我也有也可以半买半送的给你,觉得大四轴有意思

网友:
很想知道“好赢”的“高压电调”究竟用的: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望楼主若拆开,请提供高清晰照片或者型号!

楼主:的电动机,可能承受不了 44V 12个锂电池 的电压啊。。。高压电调,要先接“细的”黑线。仔细看说明书。喔。

(我最近收购了:某个航模爱好者邮寄来的:10 个“坏”电调,轻松就修复了三个,其他的还没时间来修。应该不难修。)
———————发现:商品电调:全部都用的 “四层板”或者是“六层板”————总之不是“双面板”————

网友:
这么大个好像用多电机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