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你的这个开源的逻辑分析仪可以分析3.3v系统下的i2c通信数据流吗

楼主(2009-11-13):
有一个东西要破解一下他的通信协议,是i2c的。想用用这个便宜版的东西。不知道行不行了。我的dsp是3.3v的系统。

网友:
i2c当然可以分析,只要是数字信号就可以抓,但前提是协议你得自己写啊。 像孕龙逻辑分析仪它的一个协议插件跟一台入门级分析仪差不多贵。

楼主:
但前提是协议你得自己写啊???分析数据用用。

网友:
3.3V没有问题,能抓出I2C数据,但是分析就必须依靠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