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在调试MC55的时候总是收到第一条信息后就再也收不到了
最后测试发现AT+CNMI?返回2,0,0,0,1
我本来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2,2,0,0,1为了让信息直接显示到串口
我以为是设置完后没保存,后面加了一条保存命令AT&W,还是不行
麻烦高人指导下

楼主:
没人在线么,麻烦大家了啊,我快挂了啊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啊?????

网友:
调试m22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每次收发短信后重新一次

楼主:
to:zc3909
我也想这样解决但是总觉得不对,我看手册说
AT+CMUX=0,就是这样的,但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楼主:
我哭,就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分享一下嘛
谢谢啦

网友:
有些时候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

网友:
有些命令的保存 不是 用 AT&W.

你这样检测下吧:
1,先设为 2,2,再cnmi?确认设置成功
2,收一条短信, 再确认cnmi?值,如果变了2,0 则必须收一条设置一次。。;如果没有变,则监测什么时候变化的。。

楼主:
你这样检测下吧:
1,先设为 2,2,再cnmi?确认设置成功
2,收一条短信, 再确认cnmi?值,如果变了2,0 则必须收一条设置一次。。;如果没有变,则监测什么时候变化的。。

1、设置为2,2后检测是ok的,收到一条信息后再检测就变了,现在也没办法只有收一条设置一次了

网友(2009-12-14):
7楼的 可行

楼主:
看了华为的中文的AT指令集明白为什么了
收到一条信息后必须进行信息确认AT+CNMA,不然就会变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