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一个电平中断的两个引脚实现编码器的4倍频吗?

楼主(2009-11-13):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怎样使用一个电平中断实现编码器的4倍频
                            大概说一下就行

楼主:
我们学校这么冷啊···

网友:
~~没搞懂你想干啥
编码器~~……干吗的,用什么做的哇。
电平中断哪里来的?
我对这个不是很明白~~

网友:
额~~,俺不懂,呵呵,问问别人咯。

楼主(2010-11-28):
其实很简单的
/*=========================================================*
*   函数说明:INT0处理函数                                 *
*   输    入:无                                           *
*   输    出:无                                                   *
*=========================================================*/
void int0_isr(void)
{
    SREG &= ~BIT(7);
        INT0_CHANGE_EDGE;
   if((IS_INT0_PORT_H&&IS_INT1_PORT_H)||
          (IS_INT0_PORT_L&&IS_INT1_PORT_L))
   {
       dwAngleCounter ++;
   }
   else
   {
       dwAngleCounter--;
   }
      SREG |=BIT(7);
}
/*=========================================================*
*   函数说明:INT0处理函数                                 *
*   输    入:无                                           *
*   输    出:无                                                   *
*=========================================================*/
void int1_isr(void)
{
    SREG &=BIT(7);
        INT1_CHANGE_EDGE;
   if  ((IS_INT0_PORT_L&&IS_INT1_PORT_H)||
        (IS_INT0_PORT_H&&IS_INT1_PORT_L))
        {
            dwAngleCounter ++;
                //SENDLED_ON;
        }
        else
        {
            dwAngleCounter--;
        }
         SREG |=BIT(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