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V单片机复位脚当普通的IO口用的时候怎么不行呢?

楼主(2009-11-13):
我用ATtiny13单片机的复位脚做普通的一个锁存脉冲输出时候,不能产生输出信号是怎么回事,把复位脚当普通IO口用有什么设置方法吗?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AVR应该知道熔丝这个词吧

楼主:
怎么配置呢?我都试过

楼主:
是把RSTDISBL=0吧

网友:
自己找找吧,熔丝就那几个选项,你看看哪个是禁止外部复位就是哪个了

网友:
呵呵,就是那个啊,
不过小心没高压编程器,设置为普通IO后是无法恢复的

楼主:
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难道编程器有问题吗?都配置了还不行

楼主:
我的编程器是希特尔的,应该是高压的,怎么不管怎么设都不行呢?

楼主:
终于把这个问题设置好了,原来是要把DWEN=1,RSTDSIBL=0两位同时设置才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

网友(2013-04-07):
求楼上指导啊,我也用到这个单片机,但是现在I/O口不够用要用到复位脚了,请问楼上具体语句在程序中怎么写呀,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吖,求指导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