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和非离线的区别,隔离和非隔离的区别

楼主(2009-11-13):
离线和非离线的区别,隔离和非隔离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隔离和非隔离的区别是什么?

-------------
输入和输出的电流回路是各自独立的,
用手摸输出的任意一端不会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Thank oldfang,
那隔离变压器和一般变压器什么区别呀?(变压器应该输入输出应该都是分开的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工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

还是说隔离变压器和自耦变压器?
后面的自耦变压器就是实验室常用的可以有个大旋钮调输出电压的那种(别说你没见过啊)
但是它本身不是隔离的(可以拆开看下里面的结构),所以夹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就会有短路危险。

楼主:
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这句话怎么理解:“先看书,再动手。再给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保护方法,我们当年用过的,其实就是隔离变压器,可以防触电。我们用两个相同的小功率变压器(因为没有隔离变压器,正好有两个相同的30W变压器)将低压端接在一起,当一个隔离变压器,最好再加合适的保险管。”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
  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隔离变压器不全是1:1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以上来自 百度知道

    因为隔离变压器次级和初级是两组绝缘的线圈,且圈数相同。初级接220V市电,次级也是220V,但两组线圈相互绝缘,次级线圈两端都是浮空,不与大地连接的,当你不小心接触次级线圈其中一个接头的时候,不会发生触电,如果同时接触次级两端也会触电。
    隔离变压器就是用来防触电或者使“地”点位可调的(市电是零线已经和大地接在一起了)。

    自偶变压器 是用来调整电压的,可以把220V调到100V或280V,它不提供隔离功能。自偶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使用同一组线圈,结构和一个线绕电位器很像,初级次级是直接接通的,所以没有隔离作用。
    普通降压变压器初级次级也是绝缘的,初级次级线圈匝数不一样,所以才能降压。隔离变压器就是一个不降也不升的变压器。

楼主:
“当你不小心接触次级线圈其中一个接头的时候,不会发生触电”
-----------------------------------------
那次级的两端和大地总存在电位差,例如一端和地的压差为x,那么另一端和地的压差是x+220.由于x值不一定,那么还是有可能会触电身亡的。这样说对吗?

“普通降压变压器初级次级也是绝缘的”
------------------------------------
那么,普通变压器有没有隔离作用呢??

网友:
“当你不小心接触次级线圈其中一个接头的时候,不会发生触电”
-----------------------------------------
那次级的两端和大地总存在电位差,例如一端和地的压差为x,那么另一端和地的压差是x+220.由于x值不一定,那么还是有可能会触电身亡的。这样说对吗?

次级两端电压是一直存在的,但相对于大地是浮动的,因为感应的存在,有可能电压很高,用电笔试,可能次级两端都亮,用万用表测可能会有几十或几百伏,但感应电压一般电流很小,持续时间也短。隔离变压器的“地”是浮动的,浮动的意思就是可以随便改变。
   假设,某一时刻变压器次级A端输出为0V,B端输出220V(其实220V说的是交流有效值,峰峰值大概300V,我们拿220来说),加上感应100V(对于大地,假设),那么A端对地100V,B端对地320V。人的电位一般和大地比较接近,如果你不小心碰到A点,感应的100V电压会形成电流流过身体(一般感觉不到),然后A端对地电位就和人、大地相等了,B段对地电位就被拉到220V;如果你不小心碰到B点,泻放掉100V感应电后,B段对地电位就被拉到0V,A端对地电位就成-220V了,这就是“浮地”的作用。因为市电零线是已经连接大地的,所以摸零线不会触电,而摸火线会触电,但是你可能也见过电工带电操作,他们不怕触电吗?那是因为维持的电压才会产生维持的电流,保持和大地的绝缘就能让人也“浮地”,接触220V火线后,人的点位就跟随火线而变化(交流电),只要保持和大地、零线绝缘也不会发生触电事故(没必要不用去尝试)。

“普通降压变压器初级次级也是绝缘的”
------------------------------------
那么,普通变压器有没有隔离作用呢??

    有隔离作用,但他同时把电压变低了,不能满足你对220V的需要。
    我在另一个帖子给你说的方法就是一个变压器把电压降成比如30V,另一个再升回220V,所以它们只相当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感谢dland耐心细致的回答,您的解释深入浅出,我辈收益匪浅。
我明白了 隔离变压器,普通变压器和自藕变压器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