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如何让他空闲时不发射信号?

楼主(2009-11-13):
家里没布网线,用了无线路由,就是担心辐射问题。

虽说这点辐射还是安全的,但是总不太放心。
不知道能否让他空闲时不发射信号?
用完拔电源太麻烦了,不考虑。

网友:
关闭SSID广播。

网友(2010-03-10):
回复 网友A:

ssid是啥原理?

网友:
不广播ssid只是搜索不到路由吧,能消除辐射吗?用一些专门软件还是可以搜索到的,所以路由还是在发射信号吧

网友:
不想拔电源就网关关掉无线,下次要用无线你就先用有线进网关打开无线吧,哈哈,相比而言,按一下排插的电源开关还是比较方便,要节约用电啊~~

网友:
一般最高才50mw
手机峰值2w
你关掉手机的话,辐射会比关掉路由器的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