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开源项目 40V/4A数控电源 ,原理图模块化全分解

楼主(2009-11-13):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再度创新。
整机图

电源输入切换电路

楼主:
辅助电源电路

网友:
感觉78XX后面用1000uf的电容大了点
而主电源的滤波电容好像小了点

网友:
电源电压切换没有完全弄清楚,最好能把变压器部分给画出来

楼主:
全硬件温控散热电路

楼主:
变压器图

楼主:
功率调切节输出部分
电路做商业用途还不成熟,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目前只能满足DIY,电路调试比较难,做为学技术调试板还是可以的。
大家多发挥想象力,完善它。

网友:
电源输入,这个con6怎么跟变压器连接?没有管脚说明看懵了。照图的画法,好像con6的3,4,5脚不是被继电器RL4短路了??那么变压器不是挂掉了吧??

楼主:
【12楼】 bigtide886
积分:1
派别:
来自:
电源输入,这个con6怎么跟变压器连接?没有管脚说明看懵了。照图的画法,好像con6的3,4,5脚不是被继电器RL4短路了??那么变压器不是挂掉了吧??

双12V接辅助电源,15V/10V分别接COM6,1,(2,3),4脚。20V接5,6脚。你分析下有没有可能短路。

网友:
挑个错别字:辅助电源。

楼主:
14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2078
派别:
来自:GZ
挑个错别字:辅助电源。

修正错别字,谢谢!

数据采集部分电路

网友(2013-01-22):
我是历史倒转了,以前没有时间上论坛,现在有时间了,先看完春风,再反过看前方的。加深运放学习

网友A(2015-04-04):
现在开源都不上程序的吗?没程序学不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源都不上程序的吗?没程序学不到什么,

哥们,你这种言论会被封号的

网友A:
这样也会吗?个人硬件还可以,主要想都学下程序方面的,所以有这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会吗?个人硬件还可以,主要想都学下程序方面的,所以有这一说 ...

论坛里有开源的数控程序,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