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428 圆弧插补

楼主(2009-11-13):
TMC428是三轴步进电机控制芯片,SPI接口,

处理器只要向它通过SPI写目标位置、速度、加速度就可以轻松的实现直线插补。

和处理器IO直接输出脉冲相比,能大大降低CPU的占有率

但由于每写一个目标位置后,要查询状态标志看是否到达,然后才能写下一个目标位置,而且改变速度需要通过设置的方式,没有直接改变IO输出脉冲频率那样灵活、快速;因此要实现圆弧插补比较困难

不知道TMC428是否能实现圆弧插补

楼主:
呵呵,坛子里的大侠们似乎对TMC428不熟悉。

网友(2011-04-05):
原来的TMC428适用的是SPI通讯,好像最新推出的TMC429除了三路SPI输出之外还带有三路脉冲、方向输出这样可以支持插补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8435RXX17N.pdf(文件大小:839K) (原文件名:3轴控制芯片Stsedir 输出 TMC429_datasheet[1].pdf)

网友(2011-07-31):
428加块595也能 STEP/DIR的
我也是见网上图片。

具体有用过这芯片的人吗?我想买些试试。

网友A(2016-04-26):
我想知道429或428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429或428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我们有类似的芯片,带插补,圆弧,加995971182

网友B:
还有很好的圆弧差补方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很好的圆弧差补方案么?

我们有,加995971182,发资料给你了解

网友C:
先将这研究研究,正好对这块感兴趣

网友(2016-07-02):
引用 网友C:
先将这研究研究,正好对这块感兴趣

有这块方案资料,免费提供的,加QQ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