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不亮怎样解决

楼主(2009-11-14):
我连接上TFT液晶后  没有显示  是黑屏   我测量了一下各个电源引脚电压  都是正常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怎样测试它的好坏呀

网友:
先查背光部分

楼主:
怎样查呀?请详细讲解下   谢了!!!!

网友:
背光部分+电啊,3.3v

网友:
看背光控制信号给的是否正确;看背光电源极性,大小,不一定是3.3V。

楼主:
嗯,我测得电压是4V。还是不亮。。。。。

网友:
有些屏的背光是多个led串联的,可能需要较高的电压,你还是好好看看这块屏的数据手册吧,免得损坏

楼主:
没有数据手册   再找不到呀
谁有TFT示波表的 液晶的数据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