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路由器和2.4G的无线模块放在一起会不会干扰?

楼主(2009-11-14):
估计会干扰,但是双方都可以选择其他频段避开吧?

实际测试结果如何,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只要频率一样就会相互干扰,一般有几个频道可以自己切换

网友:
我用24L01试了,不会干挠。

网友:
这样说吧,  俺家原来的Panasonic 2.4G 电话子母机一响, 俺的 Wifi 就断线, 后来把电话子母机换成 5.8G DECT的 Panasonic 才舒服.

        当然 802.11A 的 wifi 也是 5.8G 的.

楼主:
恩,估计是电话语音的带宽和功率都比较大,会干扰。5.8G DECT的 Panasonic多少钱啊?

国内315/433/868 和915MHz ISM/SRD 波段哪个干扰较小?在家里做点无线控制没问题吧?对了还有穿墙性能。

网友:
去年 Boxing Day  买的 5.8G Panasonic, $49.99 一拖二带 VoiceMail,  平时不减价是 $89~129 之间

网友:
一定會干擾的, 所以RF Protocol 就顯的非常重要,
但是也要看AP的形式, 像是802.11b/g 或 802.11n,
可以避開802.11n的RF IC實在是不多,
畢竟802.11n的頻寬太大了...

网友(2010-03-05):
肯定会干扰,不过你可以在这个频段设定频率,是频率岔开就行,不然肯定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