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T7204 FIFO操作问题

楼主(2009-11-14):
是试着按PDF上的要求写的IDT7204的时序,发现无法读取出数据,输出都是0xff。

                IDT_IN_Init();
                Delay(100);
                for (i=0;i<256;i++)
                {
                        IDT_W_Low();
                        Delay(10);
                        IDT_W_High();
                        Delay(10);
                }
                IDT_IN_Init();
                Delay(100);
                for (i=0;i<256;i++)
                {
                        IDT_R_Low();
                        Delay(10);
                        addata = GPIOA->IDR;
                        IDT_R_High();
                        Delay(10);
                }

我的想法很简单,先写入256个数字。此时D3接高电平,然后读取出来。这时Q3应该是高电平,其它为低电平。但是全为高电平。
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对呢?是不是没写满之前无法读取?还是复位有问题?还是IC有问题?

网友:
你读前又调用了INIT,我不知道它做啥,但猜想复位了FIFO,所以读不出,去掉它

楼主:
复位是地址指针复位。

网友:
如果IDT7204的复位教学接下地,读指针和写指针都复位,如果没写过,读的是无效的,所以你要把后面那INIT去掉

网友:
R_FIFO=0;
                      #asm("nop")
                      R_FIFO=1;
                      data=(unsigned int)dataport;
应该是上升沿读数据吧?

网友:
for (loop=0;loop<3000;loop++)
        {
                FIFO_RD_L;
                dso_data[loop]=(GPIOD->IDR*3)>>10;
                FIFO_RD_H;
}
搂上,我是这样的,可以肯定对的,代码运行成功

网友:
R_FIFO=0;
                      #asm("nop")
                      R_FIFO=1;
                      data=(unsigned int)dataport;

这段代码是魏坤示波器程序上的代码?按照他的代码是上升沿读数据

我看手册上应该是下降沿,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RD下降后TA时间,数据会出现在输出,这时你可以读了,RD上升完成读以便为下次做准备

网友:
如果先RD上升,按手册,数据保持TDH时间(0--10ns),根本来不及取数据,所以绝不可以先使RD上升再读,另外IDT7204按指标是跑不了60M的,特别是魏坤用的是-20芯片,我用-12芯片跑30M,能否跑60M暂时还没试验,手册中有如下注释:2. Pulse widths less than minimum are not allowed.

网友:
看手册应该是下降沿读数据的

如果数据不对楼主可以看看MCU 的IO 口设置问题,或者看看IDT7204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楼上,楼主先INIT了7204然后写,却再次INIT了7204去读,第二次的INIT把写指针清理了,当然读不出

网友:
【10楼】 888888888888

十楼用过STM32 吗 ?
不知道能否用FSMC 来读取IDT7205 ,这样更快速啊

网友:
我用的两个STM32都不带FSMC

网友:
我用IO方式读,好像测试时3000字节消耗2.2ms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836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888888888888&bbs_id=9999  看我用ADC+FIFO+STM32+TFT做的示波器(正在进行完善中)

网友:
我一直考虑能否fsmc 读取 idt7204 ,这样能快速取数据。8888兄弟做个实验吧,呵呵

我没有IDT7204

网友:
【14楼】 888888888888

积分:508
派别:
来自:南京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836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888888888888&bbs_id=9999  看我用ADC+FIFO+STM32+TFT做的示波器(正在进行完善中)

-----------

很棒啊,不知道兄弟有多余的空板呢,我也想玩玩哈,芯片出了IDT7204外我都有,一起玩玩怎么样,呵呵,多谢了

网友:
可是我没有带FSMC的STM32板呀,我手上是不带FSMC的板子

网友:
示波器我是参加www.EEWORLD.COM活动,报名参与调试得到的,我只有一个

网友:
如果用Fsmc的话速度能上好几十M ,而且读取操作也方便

近期我也打算做一个示波器方案打板

网友:
建议楼上用高深度的,我查到过一种256K*16位的FIFO,只是找不到货源,好像是台湾的,资料在单位,4-8K太小了

网友:
IDT公司应该是全球做FIFO做有名的了,他们有很多种大容量的FIFO,只是大容量的太贵了,不合适的

呵呵,用FPGA+SRAM做一个大量是最经济的了,可惜啊不会FPGA啊

网友:
我查的那个好像85元,但是代理说少量不卖

网友:
FPGA+SRAM做,快速的也贵,那85元的FIFO是10ns的,用FPGA+SRAM要5ns的SRAM都做不出-10的FIFO,另外FPGA工作频率我估算了下没有300M也不出行,出不了100M的FIFO

网友:
网络上好多论文谈FPGA+SRAM构成的FIFO实际都不快的,因为我自己就用CPLD+SRAM做过512KB的FIFO,相关项目的论文我在《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六年前发表过

网友:
楼上的你的硬件触发做好了吗?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配的比较器封装与PCB对应不上,下周想法飞线,芯片脚太密,好像是0.5mm,画的是SO-8

网友:
等楼上你的消息哈,呵呵

网友:
so-8 跟 Uso-8 是兼容的,你可以直接换成SO-8 的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
SO-8的双比较器标准脚排列与PCB的不一样,PCB上8电源,5地,7,6是两输出,12 34是两组输入,标准SO-8 4地,1 7 输出,不好换

楼主:
我只复位,后发现EF HF FF都置高...无语了。全接STM32 内部上拉IO口。就是说复位不成功?

比如我写入256个数字。我现在要读这256个数怎么办?一定要写满才能读?

楼主:
数据写入应该是复位后的下降沿写入。但是怎么写都不会出现 FF被拉低的情况。现在怀疑是不是IC坏了

网友:
检查下IC了,如果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你试试能否用FCMS 总线读取IDT7204

楼主:
所有引脚悬空,XI 接GND  FL/RT接VCC 。复位后在W接入方波信号。 FF一直是高。。写不满???

网友:
从楼上描述看,如果复位L后再H,然后W给脉冲,实验操作正确,FF确实应当会变低

楼主:
但是FF就是高,所以读出都是FF。就是没输出。。你们的IDT7204那里买的?

楼主:
RS 为低电平时。R W保持为1.然后拔掉W .接入方波。。56KHz.FF就是不会被拉低。。很简单的试验了

网友:
RS恢复为高了吗

楼主:
有。他要求RS低最少为15ns 我用15us 了。
楼上有STM32的测试代码吗?

因为买的IDT7204是旧的

楼主:
就算D0-8悬空也应该能写进数据,且W有时钟输入。唯一想到就是复位不成功。为什么复位后 EF FF HF全为1.
EF应该为0吧

IDT7204 L15TP 后缀 L15是表示什么?

网友:
我估计你IDT7204 十之八九是坏的了

新的价格40左右吧

15 代表速度是15NS

楼主:
刚买了两7203 我买7204是 14.5
7203 是10

网友:
旧的这东西不好说啊,新的比这贵多了

网友:
楼主做的也是跟88888 一个东西?

有无空板? 呵呵,我也玩玩,一起玩

楼主:
我都是自己做腐蚀板的

网友:
建议你自己查找下电路,用万用表好好查查

确定没有问题,你换个IDT7204,最好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