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 ADC部分遇到问题,ADC校准字节如何读取?

楼主(2009-11-14):
XMEGA ADC部分遇到问题,ADC校准字节如何读取?

    这几天读XMEGA文档,测试目前项目中,要用到的XMEGA的一些功能,越仔细读文档,越觉得XMEGA功能强大。开始试验还比较顺利,IO口、定时器、中断系统

、时钟系统、串行通信,都比较快试验通过了。昨天开始调阅读ADC部分,其中提到ADC开启前,必须对ADC进行校准,而校准字节就在XMEGA产品签名行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中,于是翻到第4章,阅读存储器部分,然后再翻到 第30章,读存储器编程部分,看完过后,终于知道怎么读取ADC校准信息了

,今天开始写测试程序,麻烦来了,文档中给出的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的地址都是偏移地址,那么其起始地址从何开始呢?

    再读4.3.4,如下图所示,说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使用独立的存储器段,那么就假设其基地址是不是从0x00开始呢?

    再仔细看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的偏移地址,晕,为什么还有重复的呢?共用地址?如下图所示,地址重复的地方还有好几个。

    不管这么多,先写程序试验,试验程序如下。

;==========================================================================
; 主程序
;==========================================================================
MAIN:                                       ;//
    NOP                                     ;//
    CLI                                     ;//

    LDI     R16, 0x2F                       ;// 堆栈指针初始化
    OUT     CPU_SPH, R16                    ;//
    LDI     R16, 0xFF                       ;//
    OUT     CPU_SPL, R16                    ;//

    LDI     R16, 0x47                       ;// 1. 设置晶体参数
    STS     OSC_XOSCCTRL, R16               ;//
    LDI     R16, 0x08                       ;//
    STS     OSC_CTRL, R16                   ;//    开启外部晶体
WAIT_XOSC_READY:                            ;// 2. 等待外部晶体就绪
    LDS     R16, OSC_STATUS                 ;//
    ANDI    R16, 0x08                       ;//
    BREQ    WAIT_XOSC_READY                 ;//
    LDI     R16, 0xD8                       ;// 3. 设置外部晶体时钟为系统时钟
    OUT     CPU_CCP, R16                    ;//
    LDI     R16, 0x03                       ;//    设置时钟为外部晶体
    STS     CLK_CTRL, R16                   ;//
    CLR     R16                             ;// 4. 系统时钟分频设置,不分频
    STS     CLK_PSCTRL, R16                 ;//
    LDI     R16, 0xD8                       ;// 5. 关键IO寄存器修改允许,系统时钟锁定设置寄存器是 关键IO寄存器
    OUT     CPU_CCP, R16                    ;//
    LDI     R16, 0x01                       ;//    系统时钟锁定设置,锁定系统时钟,禁止修改时钟选项
    STS     CLK_LOCK, R16                   ;//

    CALL    Sub_System_IO_Init              ;//
    CALL    Sub_System_TCC0_Init            ;//
    CALL    Sub_System_UARTE0_Init          ;//

    CLR     R30                             ;// 这里测试读取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CLR     R31                             ;//
    LDI     R20, 0x02                       ;//
test_loop:                                  ;//
    INC     R30                             ;//
    LDI     R21, 0x31                       ;// 地址范围 0x00 - 0x31
    SUB     R21, R30                        ;//
    BRCC    Test_Entry                      ;//
    CLR     R30                             ;//
Test_Entry:                                 ;//
    CALL    Sub_Read_Signature_Rows         ;//
    RJMP    test_loop                       ;//

;==========================================================================
; 函数名称:Sub_Read_Signature_Rows
; 函数功能:读取产品签名、用户签名信息
; 入口参数:Z(R31 R30):签名信息地址; R20:读取命令
; 出口参数:R0?
; 用寄存器: ……
; 程序版本:1.0
; 编写日期:2009-11-14
; 修改次数:0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Sub_Read_Signature_Rows:                    ;// 读取签名信息
    NOP                                     ;//
Wait_NVM_Operate_End:                       ;// 1. 等待 NVM 操作完毕
    LDS     R16, NVM_STATUS                 ;//
    TST     R16                             ;//
    BRNE    Wait_NVM_Operate_End            ;//

    STS     NVM_CMD, R20                    ;// 2. 设置命令
    LPM                                     ;// 3. 读取

    NOP                                     ;//
    RET                                     ;//

    使用仿真器,获取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的读取结果,分别使用了两个模块测试,其数据表如下所示。

    昨天在官方网站上,看到一篇读取 XMEGA 的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的文章,当时没注意,结果今天上不了 ATMEL 网站了。

    目前问题仍未解决,特向 傻孩子、技术火腿 求助,同时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1.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的基地址是从 0x00开始的吗?
    2. Production Signature Row 的偏移地址为何有重复的?
    3. 如何确定读出的信息就是需要的信息?(1、2确认后,3应该不难解决)。

楼主:
;==========================================================================
; 函数名称:Sub_System_UARTE0_Init
; 函数功能:E0 串口初始化函数,9600bps、8N1,异步模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用寄存器: ……
; 程序版本:1.0
; 编写日期:2009-11-12
; 修改次数:0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Sub_System_UARTE0_Init:                     ;//
    NOP                                     ;// 1. 串口对应的IO口设置
    LDI     R16, 0x08                       ;//    PE3 = 1
    STS     PORTE_OUTSET, R16               ;//
    STS     PORTE_DIRSET, R16               ;//
    LDI     R16, 0x18                       ;//
    STS     PORTE_PIN3CTRL, R16             ;//    PE3 上拉
    LDI     R16, 0x18                       ;//    PE2 上拉输入
    STS     PORTE_PIN2CTRL, R16             ;//
    LDI     R16, 0x04                       ;//
    STS     PORTE_DIRCLR, R16               ;//

    LDI     R16, 0x03                       ;// 2. 数据格式设置,异步模式 8N1
    STS     USARTE0_CTRLC, R16              ;//
    CLR     R16                             ;// 3. 波特率设置,9600bps (系统时钟:3.6864MHz)
    STS     USARTE0_BAUDCTRLB, R16          ;//
    LDI     R16, 0x17                       ;//
    STS     USARTE0_BAUDCTRLA, R16          ;//
    LDI     R16, 0x10                       ;// 4. 设置中断优先级为低
    STS     USARTE0_CTRLA, R16              ;//
    LDI     R16, 0x18                       ;// 5. 开始接收、发送允许
    STS     USARTE0_CTRLB, R16              ;//
    LDS     R16, PMIC_CTRL                  ;// 6. 开启低中断优先级中断允许
    ORI     R16, 0x01                       ;//
    STS     PMIC_CTRL, R16                  ;//
    NOP                                     ;//
    RET                                     ;//

楼主:
;==========================================================================
; 函数名称:Sub_System_TCC0_Init
; 函数功能:定时器TCC0初始化,中断时间1ms,中断优先级低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用寄存器: ……
; 程序版本:1.0
; 编写日期:2009-11-11
; 修改次数:0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Sub_System_TCC0_Init:                       ;//
    NOP                                     ;//
    LDI     R16, 0x0F                       ;// 1. 重启定时器,各个寄存器恢复为 0x00
    STS     TCC0_CTRLFCLR, R16              ;//    清零
    LDI     R16, 0x08                       ;//    重启
    STS     TCC0_CTRLFSET, R16              ;//
    LDI     R16, 0x0F                       ;//    清零
    STS     TCC0_CTRLFCLR, R16              ;//
    CLI                                     ;// 2. 关中断,准备设置 16bit 寄存器,注意,当有有效中断标志时,CBI不能清零 I 标志
    LDI     R16, 0x66                       ;// 3. 设置PER(TOP)寄存器,数值 0x0E66 ,定时时间 1ms
    STS     TCC0_TEMP, R16                  ;//
    LDI     R16, 0x0E                       ;//
    STS     (TCC0_PER+1), R16               ;//
    CLR     R16                             ;// 4. 清零 CNT 初时值
    STS     TCC0_TEMP, R16                  ;//
    STS     (TCC0_CNT+1), R16               ;//
    LDI     R16, 0x01                       ;// 5. 开启定时中断0溢出中断,优先级低
    STS     TCC0_INTCTRLA, R16              ;//
    LDI     R16, 0x01                       ;// 6. 设置定时器时钟,系统时钟不分频
    STS     TCC0_CTRLA, R16                 ;//
    SEI                                     ;// 7. 开启全局中断
    LDS     R16, PMIC_CTRL                  ;// 8. 开启低中断优先级中断允许
    ORI     R16, 0x01                       ;//
    STS     PMIC_CTRL, R16                  ;//
    NOP                                     ;//
    RET                                     ;//

楼主:
;==========================================================================
; 文件名称: XXX
; 程序功能: XMega32A4 中断向量表,以及中断程序
; 微控制器: ATXMega32A4-AU
; 版权所有: XXX
; 编辑软件: UE13.0
; 编写时间: 2009-11-10
; 程序版本: 1.0
; 程序作者: XXX
; 程序修改: 无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
; 程序统一规定:
; 1. 所有IO口定义,以 i 开头
; 2. 所有位变量定义,以 b 开头
; 3. 所有SRAM寄存器变量定义,以 d 开头
; 4. 常数定义,以 c 开头
; 5. EEPROM空间定义,以 e 开头
; 6. 寄存器 R0 - R15 R16 R17 R18 R19 R20 R21 Y Z 为后台程序专用
; 7. 寄存器 R22 R23 R24 R25 R26 R27 中断使用,后台程序不使用
; 8. 函数名称:Sub_Name
; 9. 中断服务程序:Name_INT
;==========================================================================

.CSEG
;==========================================================================
; 复位中断
;==========================================================================
.ORG    0x000                               ;// 复位
        JMP     MAIN                        ;//

;==========================================================================
; 外部晶体实效中断
;==========================================================================
.ORG    0x002                               ;// 外部晶体失效中断(NMI)
        RETI                                ;//
;       JMP     OSC_XOSCF_INT               ;//

;==========================================================================
; PORTC 外部中断
;==========================================================================
.ORG    0x004                               ;// PORTC 外部中断0
        RETI                                ;//
;       JMP     PORTC_EINT0_INT             ;//

.ORG    0x006                               ;// PORTC 外部中断1
        RETI                                ;//
;       JMP     PORTC_EINT1_INT             ;//

;==========================================================================
; PORTR 外部中断
;==========================================================================
.ORG    0x008                               ;// PORTR 外部中断0
        RETI                                ;//
;       JMP     PORTR_EINT0_INT             ;//

.ORG    0x00A                               ;// PORTR 外部中断1
        RETI                                ;//
;       JMP     PORTR_EINT1_INT             ;//

;==========================================================================
; DMA中断
;==========================================================================
.ORG    0x00C                               ;// DMA通道 0 中断
        RETI                                ;//
;       JMP     DMA_CH0_INT                 ;//

.ORG    0x00E                               ;// DMA通道 1 中断
        RETI                                ;//
;       JMP     DMA_CH1_INT                 ;//

.ORG    0x010                               ;// DMA通道 2 中断
        RETI                                ;//
;       JMP     DMA_CH2_INT                 ;//

.ORG    0x012                               ;// DMA通道 3 中断
        RETI                                ;//
;       JMP     DMA_CH3_INT                 ;//

;==========================================================================
; 实时时钟 RTC 中断
;==========================================================================
.ORG    0x014                               ;// RTC溢出中断
        RETI                                ;//
;       JMP     RTC_OVF_INT                 ;//

.ORG    0x016                               ;// RTC比较中断
        RETI                                ;//
;       JMP     RTC_COMP_INT                ;//

;==========================================================================
; TWIC 中断
;==========================================================================
.ORG    0x018                               ;// TWI Slave 中断
        RETI                                ;//
;       JMP     TWIC_SLAVE_INT              ;//

.ORG    0x01A                               ;// TWI Master 中断
        RETI                                ;//
;       JMP     TWIC_MASTER_INT             ;//

;==========================================================================
; TCC0 中断
;==========================================================================
.ORG    0x01C                               ;// TCC0 溢出中断
;       RETI                                ;//
        JMP     TCC0_OVF_INT                ;//

.ORG    0x01E                               ;// TCC0 错误中断
        RETI                                ;//
;       JMP     TCC0_ERR_INT                ;//

.ORG    0x020                               ;// TCC0 比较或捕获 A 中断
        RETI                                ;//
;       JMP     TCC0_CCA_INT                ;//

.ORG    0x022                               ;// TCC0 比较或捕获 B 中断
        RETI                                ;//
;       JMP     TCC0_CCB_INT                ;//

.ORG    0x024                               ;// TCC0 比较或捕获 C 中断
        RETI                                ;//
;       JMP     TCC0_CCC_INT                ;//

.ORG    0x026                               ;// TCC0 比较或捕获 D 中断
        RETI                                ;//
;       JMP     TCC0_CCD_INT                ;//

;==========================================================================
; TCC1 中断
;==========================================================================
.ORG    0x028                               ;// TCC1 溢出中断
        RETI                                ;//
;       JMP     TCC1_OVF_INT                ;//

.ORG    0x02A                               ;// TCC1 错误中断
        RETI                                ;//
;       JMP     TCC1_ERR_INT                ;//

.ORG    0x02C                               ;// TCC1 比较或捕获 A 中断
        RETI                                ;//
;       JMP     TCC1_CCA_INT                ;//

.ORG    0x02E                               ;// TCC1 比较或捕获 B 中断
        RETI                                ;//
;       JMP     TCC1_CCB_INT                ;//

;==========================================================================
; SPIC 中断
;==========================================================================
.ORG    0x030                               ;// SPI中断
        RETI                                ;//
;       JMP     SPIC_INT_INT                ;//

;==========================================================================
; PORTC USART0 中断
;==========================================================================
.ORG    0x032                               ;// PORTC USART0 接收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C0_RXC_INT             ;//

.ORG    0x034                               ;// PORTC USART0 数据缓冲区空中断
        RETI                                ;//
;       JMP     USARTC0_DRE_INT             ;//

.ORG    0x036                               ;// PORTC USART0 发射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C0_TXC_INT             ;//

;==========================================================================
; PORTC USART1 中断
;==========================================================================
.ORG    0x038                               ;// PORTC USART1 接收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C1_RXC_INT             ;//

.ORG    0x03A                               ;// PORTC USART1 数据缓冲区空中断
        RETI                                ;//
;       JMP     USARTC1_DRE_INT             ;//

.ORG    0x03C                               ;// PORTC USART1 发射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C1_TXC_INT             ;//

;==========================================================================
; AES 中断
;==========================================================================
.ORG    0x03E                               ;// AES 中断
        RETI                                ;//
;       JMP     AES_INT_INT                 ;//

;==========================================================================
; NVW 中断
;==========================================================================
.ORG    0x040                               ;// NVW EE 中断
        RETI                                ;//
;       JMP     NVM_EE_INT                  ;//

.ORG    0x042                               ;// NVW SPM 中断
        RETI                                ;//
;       JMP     NVM_SPM_INT                 ;//

;==========================================================================
; PORTB 外部中断
;==========================================================================
.ORG    0x044                               ;// PORTB 外部中断0
        RETI                                ;//
;       JMP     PORTB_EINT0_INT             ;//

.ORG    0x046                               ;// PORTB 外部中断1
        RETI                                ;//
;       JMP     PORTB_EINT1_INT             ;//

;==========================================================================
; PORTE 外部中断
;==========================================================================
.ORG    0x056                               ;// PORTE 外部中断0
        RETI                                ;//
;       JMP     PORTE_EINT0_INT             ;//

.ORG    0x058                               ;// PORTE 外部中断1
        RETI                                ;//
;       JMP     PORTE_EINT1_INT             ;//

;==========================================================================
; TWIE 中断
;==========================================================================
.ORG    0x05A                               ;// TWIE SLAVE 中断
        RETI                                ;//
;       JMP     TWIE_SLAVE_INT              ;//

.ORG    0x05C                               ;// TWIE MASTER 中断
        RETI                                ;//
;       JMP     TWIE_MASTER_INT             ;//

;==========================================================================
; TCE0 中断
;==========================================================================
.ORG    0x05E                               ;// TCE0 溢出中断
        RETI                                ;//
;       JMP     TCE0_OVF_INT                ;//

.ORG    0x060                               ;// TCE0 错误中断
        RETI                                ;//
;       JMP     TCE0_ERR_INT                ;//

.ORG    0x062                               ;// TCE0 比较或捕获 A 中断
        RETI                                ;//
;       JMP     TCE0_CCA_INT                ;//

.ORG    0x064                               ;// TCE0 比较或捕获 B 中断
        RETI                                ;//
;       JMP     TCE0_CCB_INT                ;//

.ORG    0x066                               ;// TCE0 比较或捕获 C 中断
        RETI                                ;//
;       JMP     TCE0_CCC_INT                ;//

.ORG    0x068                               ;// TCE0 比较或捕获 D 中断
        RETI                                ;//
;       JMP     TCE0_CCD_INT                ;//

;==========================================================================
; PORTE USART0 中断
;==========================================================================
.ORG    0x074                               ;// PORTE USART0 接收完毕中断
;       RETI                                ;//
        JMP     USARTE0_RXC_INT             ;//

.ORG    0x076                               ;// PORTE USART0 数据缓冲区空中断
        RETI                                ;//
;       JMP     USARTE0_DRE_INT             ;//

.ORG    0x078                               ;// PORTE USART0 发射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E0_TXC_INT             ;//

;==========================================================================
; PORTD 外部中断
;==========================================================================
.ORG    0x080                               ;// PORTD 外部中断0
        RETI                                ;//
;       JMP     PORTD_EINT0_INT             ;//

.ORG    0x082                               ;// PORTD 外部中断1
        RETI                                ;//
;       JMP     PORTD_EINT1_INT             ;//

;==========================================================================
; PORTA 外部中断
;==========================================================================
.ORG    0x084                               ;// PORTA 外部中断0
        RETI                                ;//
;       JMP     PORTA_EINT0_INT             ;//

.ORG    0x086                               ;// PORTA 外部中断1
        RETI                                ;//
;       JMP     PORTA_EINT1_INT             ;//

;==========================================================================
; ACA 中断
;==========================================================================
.ORG    0x088                               ;// AC0 中断
        RETI                                ;//
;       JMP     ACA_AC0_INT                 ;//

.ORG    0x08A                               ;// AC1 中断
        RETI                                ;//
;       JMP     ACA_AC1_INT                 ;//

.ORG    0x08C                               ;// ACW 窗模式中断
        RETI                                ;//
;       JMP     ACA_ACW_INT                 ;//

;==========================================================================
; ACA 中断
;==========================================================================
.ORG    0x08E                               ;// ADCA  通道 0 中断
        RETI                                ;//
;       JMP     ADCA_CH0_INT                ;//

.ORG    0x090                               ;// ADCA  通道 1 中断
        RETI                                ;//
;       JMP     ADCA_CH1_INT                ;//

.ORG    0x092                               ;// ADCA  通道 2 中断
        RETI                                ;//
;       JMP     ADCA_CH2_INT                ;//

.ORG    0x094                               ;// ADCA  通道 3 中断
        RETI                                ;//
;       JMP     ADCA_CH3_INT                ;//

;==========================================================================
; TCD0 中断
;==========================================================================
.ORG    0x09A                               ;// TCD0 溢出中断
        RETI                                ;//
;       JMP     TCD0_OVF_INT                ;//

.ORG    0x09C                               ;// TCD0 错误中断
        RETI                                ;//
;       JMP     TCD0_ERR_INT                ;//

.ORG    0x09E                               ;// TCD0 比较或捕获 A 中断
        RETI                                ;//
;       JMP     TCD0_CCA_INT                ;//

.ORG    0x0A0                               ;// TCD0 比较或捕获 B 中断
        RETI                                ;//
;       JMP     TCD0_CCB_INT                ;//

.ORG    0x0A2                               ;// TCD0 比较或捕获 C 中断
        RETI                                ;//
;       JMP     TCD0_CCC_INT                ;//

.ORG    0x0A4                               ;// TCD0 比较或捕获 D 中断
        RETI                                ;//
;       JMP     TCD0_CCD_INT                ;//

;==========================================================================
; TCD1 中断
;==========================================================================
.ORG    0x0A6                               ;// TCD1 溢出中断
        RETI                                ;//
;       JMP     TCD1_OVF_INT                ;//

.ORG    0x0A8                               ;// TCD1 错误中断
        RETI                                ;//
;       JMP     TCD1_ERR_INT                ;//

.ORG    0x0AA                               ;// TCD1 比较或捕获 A 中断
        RETI                                ;//
;       JMP     TCD1_CCA_INT                ;//

.ORG    0x0AC                               ;// TCD1 比较或捕获 B 中断
        RETI                                ;//
;       JMP     TCD1_CCB_INT                ;//

;==========================================================================
; SPID 中断
;==========================================================================
.ORG    0x0AE                               ;// SPID 中断
        RETI                                ;//
;       JMP     SPID_INT_INT                ;//

;==========================================================================
; PORTD USART0 中断
;==========================================================================
.ORG    0x0B0                               ;// PORTD USART0 接收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D0_RXC_INT             ;//

.ORG    0x0B2                               ;// PORTD USART0 数据缓冲区空中断
        RETI                                ;//
;       JMP     USARTD0_DRE_INT             ;//

.ORG    0x0B4                               ;// PORTD USART0 发射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D0_TXC_INT             ;//

;==========================================================================
; PORTD USART1 中断
;==========================================================================
.ORG    0x0B6                               ;// PORTD USART1 接收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D1_RXC_INT             ;//

.ORG    0x0B8                               ;// PORTD USART1 数据缓冲区空中断
        RETI                                ;//
;       JMP     USARTD1_DRE_INT             ;//

.ORG    0x0BA                               ;// PORTD USART1 发射完毕中断
        RETI                                ;//
;       JMP     USARTD1_TXC_INT             ;//

;==========================================================================
; ------------------------------中断向量表结束------------------------------
;==========================================================================
.ORG    0xC0                                ;// 向量表结束,代码区从 0xC0 开始

;==========================================================================
; 中断名称:TCC0_OVF_INT
; 函数功能:定时器 TCC0 溢出中断,中断时间1ms,中断优先级低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用寄存器: ……
; 程序版本:1.0
; 编写日期:2009-11-11
; 修改次数:0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TCC0_OVF_INT:                               ;//
    PUSH    R22                             ;// XMEGA支持中断嵌套,中断专用寄存器必须压栈保护
    PUSH    R23                             ;//
    PUSH    R24                             ;//
    PUSH    R25                             ;//
    PUSH    R26                             ;//
    PUSH    R27                             ;//
    IN      R22, CPU_SREG                   ;// 标志寄存器保护
    PUSH    R22                             ;//

ADC_Test_Delay:                             ;//
    LDS     R22, dADCDelay                  ;//
    TST     R22                             ;//
    BREQ    ADC_Test_Delay_End              ;//
    DEC     R22                             ;//
    STS     dADCDelay, R22                  ;//
ADC_Test_Delay_End:                         ;//

TCC0_OVF_INT_END:                           ;//
    POP     R22                             ;// 恢复标志寄存器
    OUT     CPU_SREG, R22                   ;//
    POP     R27                             ;// 恢复中断使用的寄存器
    POP     R26                             ;//
    POP     R25                             ;//
    POP     R24                             ;//
    POP     R23                             ;//
    POP     R22                             ;//
    RETI                                    ;//

;==========================================================================
; 中断名称:USARTE0_RXC_INT
; 函数功能:USARTE0 接收完毕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用寄存器: ……
; 程序版本:1.0
; 编写日期:2009-11-12
; 修改次数:0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USARTE0_RXC_INT:                            ;//
    PUSH    R22                             ;// XMEGA支持中断嵌套,中断专用寄存器必须压栈保护
    PUSH    R23                             ;//
    PUSH    R24                             ;//
    PUSH    R25                             ;//
    PUSH    R26                             ;//
    PUSH    R27                             ;//
    IN      R22, CPU_SREG                   ;// 标志寄存器保护
    PUSH    R22                             ;//

    LDS     R22, USARTE0_DATA               ;//
    LDI     R23, 0x11                       ;//
    ADD     R22, R23                        ;//
    STS     USARTE0_DATA, R22               ;// 接收数据加 0x11 返回

USARTE0_RXC_INT_END:                        ;//
    POP     R22                             ;// 恢复标志寄存器
    OUT     CPU_SREG, R22                   ;//
    POP     R27                             ;// 恢复中断使用的寄存器
    POP     R26                             ;//
    POP     R25                             ;//
    POP     R24                             ;//
    POP     R23                             ;//
    POP     R22                             ;//
    RETI                                    ;//

网友:
汇编感觉和avr的差不多??

网友:
楼主应该读一下application note
在ADC例程里面
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
void ADC_CalibrationValues_Load(ADC_t * adc)
{
        if(&ADCA == adc){
                 /* Get ADCACAL0 from production signature . */
                adc->CALL = SP_ReadCalibrationByte( PROD_SIGNATURES_START + ADCACAL0_offset );
                adc->CALH = SP_ReadCalibrationByte( PROD_SIGNATURES_START + ADCACAL1_offset );
        }else {
                /* Get ADCBCAL0 from production signature  */
                adc->CALL = SP_ReadCalibrationByte( PROD_SIGNATURES_START + ADCBCAL0_offset );
                adc->CALH = SP_ReadCalibrationByte( PROD_SIGNATURES_START + ADCACAL1_offset );
        }
}
uint8_t SP_ReadCalibrationByte( uint8_t index )
{
        uint8_t result;

        /* Load the NVM Command register to read the calibration row. */
        NVM_CMD = NVM_CMD_READ_CALIB_ROW_gc;
        result = pgm_read_byte(index);

        /* Clean up NVM Command register. */
        NVM_CMD = NVM_CMD_NO_OPERATION_gc;

        return result;
}
SP_ReadCalibrationByte:
        ldi                r20, NVM_CMD_READ_CALIB_ROW_gc         ; Prepare NVM command in R20.
        mov                ZL, r16                                ; Load byte index into low byte of Z.
        clr                ZH                                     ; Clear high byte of Z.
        sts                NVM_CMD, r20                           ; Load prepared command into NVM Command register.
        lpm             r16, Z                                 ; Preform a LPM to read out byte to R16

        ldi                r20, NVM_CMD_NO_OPERATION_gc           ; Clear NVM Command register
        sts                NVM_CMD, r20
        ret

        ENDMOD

楼主:
谢谢【6楼】 ralfak 。

    在 WinAVR 头文件 iox32a4.h 找到了基地址的定义,果然是 0x0000,也就是说,如果偏移地址正确的话,LZ位读取的校准值是正确的。

    #define PROD_SIGNATURES_START     (0x0000)

    iox32a4.h 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偏移地址的定义,按 datasheet 来说,ADCA的校准值应该是在 0x20 0x21 ,先用这个地址的值校准了。怀疑XMEGA的datasheet 偏移地址有误(如LZ位图所示),还是有点不放心。

楼主:
读取函数更改如下:

;==========================================================================
; 函数名称:Sub_Read_Signature_Rows
; 函数功能:读取产品签名、用户签名信息
; 入口参数:Z(R31 R30):签名信息地址; R20:读取命令
; 出口参数:R0
; 用寄存器: ……
; 程序版本:1.0
; 编写日期:2009-11-14
; 修改次数:0
; 修改日期:
; 修改内容:
;==========================================================================
Sub_Read_Signature_Rows:                    ;// 读取签名信息
    NOP                                     ;//
Wait_NVM_Operate_End:                       ;// 1. 等待 NVM 操作完毕
    LDS     R16, NVM_STATUS                 ;//
    TST     R16                             ;//
    BRNE    Wait_NVM_Operate_End            ;//
    STS     NVM_CMD, R20                    ;// 2. 设置命令
    LPM                                     ;// 3. 读取,(Z)---> R0
    LDI     R16, 0x00                       ;//
    STS     NVM_CMD, R16                    ;// 4. 设置命令寄存器为空
    RET                                     ;//

网友:
Read User Signature Row / Calibration Row
The Read User Signature Row and Red Calibration Row commands are used to read one byte
from the User Signature Row or Calibration Row.
1. Load the Z-pointer with the byte address to read.
2. Load the NVM CMD register with the Read User Signature Row / Calibration Row
command
3. Execute the LPM instruction.
The destination register will be load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LPM instruction.

我看这个datasheet的意思是基地址是由NVM命令决定的,Z寄存器里面放置偏移地址就可以了。

至于偏移地址定义
由driver.h给出来的
没有附上
#ifndef ADCACAL0_offset

#define ADCACAL0_offset 0x20
#define ADCACAL1_offset 0x21
#define ADCBCAL0_offset 0x24
#define ADCBCAL1_offset 0x25
#endif
参考avr1300

我很纳闷,楼主怎么这么喜欢用汇编写程序。
难道程序总是很小,没有用到math和stdlib等库操作。
就算没有,汇编也太费劲了。
汇编我一般只用来做临界处理和调试时分析。

楼主:
【9楼】 ralfak

我很纳闷,楼主怎么这么喜欢用汇编写程序。
难道程序总是很小,没有用到math和stdlib等库操作。
就算没有,汇编也太费劲了。
汇编我一般只用来做临界处理和调试时分析。
-------------------------------------------------------
    目前只是用汇编做试验,当用汇编把需要的各个功能模块跑通顺了过后,再考虑用C还是用汇编开发。

    X32A4这个项目分为三个部分,是针对电力系统故障监测的一个无线网络,在组网的时候,时隙定位要求比较严格,另外要求功耗很低,使用低速率晶体减低功耗,再用汇编也可以提高一些效率。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不能用C,我们的另外一个电力集抄的网络系统,全部代码都是用C做的(除了BootLoader外),目前也跑得很好。XMEGA这个项目,最终用什么语言开发,还没过多的去分析。个人绝得汇编用多了,感觉汇编也不麻烦,AVR射频方面函数库,C的和汇编的都很好移植,修改一些IO的定义和宏即可。另外、AVR的32位乘法、除法,CRC8 CRC16 CRC32校验等,汇编函数库也都是现成的。

网友(2011-06-12):
终于找到XMEGA的汇编程序了。才买了几片XMEGA32,只会用汇编,想点个灯没头绪,百度了一下找回来了。
感觉XMEGA的I/O端口设置和ARM很像。

网友(2012-09-19):
谢了。也正在用XMEGA32D4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