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话费手机的设想

楼主(2009-11-14):
关于无话费手机的设想

(文中S—发射端,R—接收端)

今日有一让大家的使用手机而无需缴纳话费的设想,愿与大家共同分享,也希望其中的一些尚未解决之处大家集思广益。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向移动、联通等运营商缴纳话费?原因是我们要使用其业务。当我们用手机打电话时,我们的语音被转为数字信号而后变为无线电波,无线电波传递到移动、联通的基站台(标有“移动”、“联通”等的信号塔,大家应该见过),再经过基站台传递到R的手机上。这样,即使两部手机放在一起也要缴纳市话费。如果在一个基站台的范围内没有搜寻到R,则传递给下一个基站台。这样,我们便还要缴纳一份长途费用。
但是,我们的手机也可以发射信号同时接收信号(没听说过谁的手机在说话时没法听到对方说话)。而且一个手机的信号应该在5千米左右可以被接受到,(按移动的城市基站台架设密度计算。)因此只要在这5千米的范围内有一部待机手机,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信号的中转站,从而将衰减信号重新放大,达到通过手机而不通过基站台的方式传递信号,从而不必向运营商交电话费。(有些类似于BT下载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
可行性:
1. 这一想法的基础在于手机的使用密度。按现在手机的使用密度,应该不成问题,5千米中有一部手机,除了少数偏远农村以及青藏高原的无人区之外,应该都能达到。只需安装一个手机软件就可以免费打电话,你会拒绝么?
2.
无线电委员会(简称“无委”)对无线电信号的传输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不更改手机的频率,只是编码方式与移动、联通的方式区分开。这样,无委不会将其当做违规的无线电信号,而移动、联通也不会去破译。
3. 汶川地震后,信号无法传递出去,国家临时投放卫星电话才知道地震情况,但是下一次通讯中断谁又能预测在哪里?这一设想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即使你被压在废墟下,只要你的手机有电,就可以不停地向外发送信息,增大了获救的可能性。
问题:
之所以被称之为“设想”,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没有想通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利用手机软件将声信号转为无线数字信号发射。(不能使用蓝牙,传输距离太近。)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方法编写软件?
Java:好像不支持无线信号的发射与接收这种涉及手机内核的东西。而且除了NOKIA等的高端机型,其余的手机不支持多任务处理,你总不能让大家在等来电时没法听音乐,玩游戏吧?
C/C++:可移植性太差,而且支持型号太少,没法普及。
不知道手机有没有类似电脑上“汇编码”的东西?我只知道手机可以“刷机”,难道要给每一款手机都编写一次代码?还是等一等3G手机,看能否统一?
我的方案:
    1. S发出信号后,所有能够接收到信号的闲置手机都将其接收后重新发送,相当于将信号放大。弊端:无谓消耗很多电量。更重要的一点是当A用这种方法传输时,方圆5千米的手机就没有闲置的了,于是B就要等A放下手机后才能用手机打电话。(放弃)
  2. S发出通话请求,所有范围内的闲置手机都将其接收后重新发送,每一部手机在传递信号时记住上一部手机。通话请求之中主要包含S号码,R号码,以及数字n,每一次传递,n++。当R手机收到请求后,挑选n值最小的一个进行确认,最后一部中继手机接到信号时反传给上一部手机。而其余手机接到这一信号则将停止传输的信号反传给上一部手机,之后停止传输。A手机接收到确认后,将声信号转为数字信号传输。数据保密:可以利用S号码与R号码形成一个唯一的信号密码。我的困惑:不知道手机能否同时传输两种信号。如果能,就可以用一条路径同时传输S及R的两路信号,这样每一部手机还要知道下一步手机的号码。如果不能,就要使R信号再走另一条路径。咋整呢?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薄见,如果有谁有更好的想法,或者能够解决以上问题,wangyuqian.no.1@163.com告诉我,不胜感激。我扔出了石头,看能否引回碧玉了。

P.S:我想,如果这一想法能够实现,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多人免费短信、语音会议(多个接受人),当3G手机普及后,甚至可以真正实现“手机BT”,免费从其他手机上下载电影、歌曲、游戏等。这,将是彻底颠覆移动、联通甚至腾讯QQ和网上音乐商店的结果!

网友:
那叫对讲机,电台

网友:
在N年前就已经有了俗称“二哥大”,它的前景?呵呵

网友:
手机与基站的通信是异频双工的方式,即上下行频率是不同的
对于GSM900MHz频段, 发射频率为880 --- 915MHz,接收频率为925--- 960MHz
对于DCS(1800MHz)频段,发射频率为 1710 ---1785MHz,接收频率为1805 ---1880MHz
对于PCS(1900MHz)频段,发射频率为1850 ---1910MHz,接收频率为1930 ---1990MHz

拿GSM网络举例来说,所有手机的发射频率是相同的,接收频率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A手机发射出去的信号是 900M ,而B手机接收的频率是950M,频率不同,如果没有基站的差转是无法直接通信的。

结论:想法很美丽,但还需要基础论的支持!

网友: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网友:
就算可能,保密如何实现?

网友:
就算可能,并能保密………………正腐、电性会出来干扰你的!

网友:
这不是另外一个WWW么!
每个手机都是一个带路由功能的主机。
把ITNERNET的路由技术用到手机上。

网友:
楼主辛苦
敲了很久键盘
这个其实可以先google一下的

网友:
就算可以,电池怎么办,开两三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想法很美丽,现实很残酷。各用户号码谁定义?移动要有你的精神就一定可以免费的。可他还在心痛他的双向收费呢。

网友:
如果手机能实现P2P,象BT软件一样,那7楼说的很可能就会成为现实,利益相关人是不能容忍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给你提个建议,你都想了这么多,还不如研究下传说中的新项目:一市场,有一个大概范围,进进出的人很多,把他们的手机号码保留下来。。。我也是听说的,具体是个什么背景的应用,我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技术角度讲,还有点意思,尽管不现实。

网友:
现在有带对讲功能的手机啊。

网友:
这个我也想过了。不过手机电池会很快没有电了。即使不通话。另外电磁辐射很大啊,相当于任何时候都在工作的手机。

楼主:
既然想了,就不会浅尝辄止。
to【1楼、2楼】:你见过对讲机里传电影、歌曲、游戏的吗?
to【3楼】:这难道是移动联通为了防止手机近距离时不走基站的设计?汗。。。其实我还有一种想法,在手机数据端外挂一个信号发送器,类似"手机伴侣",里面调节信号频率即可。但有隐患,见下
to【5楼、12楼】:我的想法是编号和身份证1对1(估计公_安是不会同意的),或者基于网络上BBS的ID分配号码。至于加密,老实说,没想到好的方法,我想用普遍的公钥方法,不知。。。
to【7楼、14楼】: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我想,如果作为自由软件发放的话,到正腐知道时,已经无力回天了,大不了我把硬盘物理损坏,怎么查?这也是我想用软件或刷机,不想用"手机伴侣"那套方案的原因,发放硬件需要实体店或网络店,容易被追查。谢谢提醒。
to【8楼】:类似。
to【10楼】:本人年方二八,未婚,无老婆,不怕偷听。
to【11楼、17楼】:的确是个问题,所以要优化路径,要求转接的次数最少。
to【15楼】:那,需要知道移动的信息编码或者说加密方式,没有内鬼,恐怕不可能。
to【16楼】:对讲机功能覆盖范围太小。

哎,谁知道6楼跑哪里去了,诡异啊!

网友:
传数据还行,传语音不知道延迟到什么时候了。

网友:
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to【16楼】:年芳二八,楼主年纪轻轻16岁就这么厉害了

网友:
【18楼】 yuqian 语谦
积分:4
派别:
来自:

to【3楼】:这难道是移动联通为了防止手机近距离时不走基站的设计?

回18楼:
看你小小年纪,想法如此天真,错把手机当成对讲机,建议你还是搞懂手机和基站的基本原理再去设想吧

网友:
想法不错,传说的无中心自集群系统

网友:
好主意

我的计划是,

1.向华为订制小基站,每一个移动的基站旁边就布置一个小基站。不用用户考虑中转和手机功耗还有待机时间的问题。类似于电信现在做的事情。

2.收费,话费比移动电信便宜很多。收月租。

3.和小灵通不同的是,盗用手机的频段,但是不干扰手机。

中国第一大非法电信运营商从此诞生了,谢谢楼主。

网友:
基站不仅用作数据中继,还要兼作信道管理,你就算是点对点直传,没有信道管理仍然用不了.

基本功还没扎实就学人家搞发明,满脑子异想天开.

网友:
业余无线电有这样的国际网络。。。。可以分包通信 。就是数据量太小。。。。

网友:
很好的想法。或许是一个趋势……

网友:
~想法大胆~厉害~
楼主加油~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有个认知无线电不知为何物???

看起来挺智能的

不知道ZigeBee能不能发展到遍地开花的时候

网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当人口密集的地方,无线终端使用的频谱如何分配?每个终端都使用一个相同的宽范围频段,如何来避免终端之间信号的干扰?难不成只有一台电话可以通信,其他电话都为这台电话“接力”?不同终端使用不同的频谱,那么谁来决定每个终端使用哪一个频段?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便没有基站无线网络能够实现,也必然有维护这个网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网友:
zigbee好像就是这样一种网络啊,只是距离没有那么远

网友:
大家不要这么打击LZ,
尽管LZ的想法不切实际,但有想法总归是好的,应该鼓励

网友:
不如做成小范围的网络搜索,向基站拨打号码之前优先查找通讯范围内的节点,若发现相应号码的节点直接进行P2P通讯

网友:
敢想才有结果!

网友:
顶一下!
鼓励下楼主的敢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问题抛出来嘛也是要大家讨论讨论啊,可行不可行、荒唐不荒唐再说...

网友:
按楼主这样的话广播包太严重了,每个人的手机整天都忙于处理这些数据,电池很快就会耗光

网友:
听起来很不错呀,呵呵,支持!!!

网友:
我觉得利用开放的wi-fi热点接入,用网络打电话可能更现实一点,这样的成本最低,而且现在热点也很多,可惜很多私人的无线路由器都加密了,就是无限流量上网的也没点共享精神,如果大家都共享了,那大家都方便了。

网友:
这个设想在N年前就已经实验上实现了,通信技术上不是问题,问题是保密性及操控性,你想让移动联通破产和无数人失业下岗及国税大大降低的话可以实行。

网友(2009-12-18):
能不能自己建设各基站,像移动公司一样收发信息呢?就像很多人所谓的“子母机”一样。。。。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发射功率是个问题,想改装手机,却又没基础,更可恶的是那个SIM卡不好解决。。

网友:
【43楼】 th152210
能不能自己买点捣蛋火箭什么的,像PLA那样...

这事情,不是有钱就能办的

网友:
想法很好,原理简单,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二十年后有机会实现,不必放弃!

网友:
楼主好想法,虽然现在看起来困难很多,但是我觉得革新就是来自想法,挺你,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一定告诉你

网友:
这帖子又翻出来了?用wimax吧,城域网。。。。和对讲机似的。。。。

网友(2010-04-02):
都别想了。我们已经在做了全部免费不可能。基站的租赁费用要的。但是很渺小。无线多点语音通话。大家想想的免费电话就是我们以后奋斗的目标:集群通信!!!
你们不顶我还有天理么!

网友:
不论市场还是技术或者政策,都是不可行的。

网友:
用wifi或wimax比较可行

网友:
1、引用:当我们用手机打电话时,我们的语音被转为数字信号而后变为无线电波,无线电波传递到移动、联通的基站台(标有“移动”、“联通”等的信号塔,大家应该见过),再经过基站台传递到R的手机上。这样,即使两部手机放在一起也要缴纳市话费。如果在一个基站台的范围内没有搜寻到R,则传递给下一个基站台。这样,我们便还要缴纳一份长途费用。

其实没这么简单,当你用手机(后简写为MS)打电话的时候,不只是直接传输过去就通了。发起寻呼的时候,首先的步骤是进行身份验证(鉴权),只有鉴权通过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寻呼过程,而不像是对讲机那样一收一发(或经过中继增强后再发)就直接收到寻呼了。

2、引用:我们的手机也可以发射信号同时接收信号(没听说过谁的手机在说话时没法听到对方说话)。而且一个手机的信号应该在5千米左右可以被接受到

GSM网络的MS发射功率是受限的,大家平常所用的手机其发射功率最大为1W(900Mhz下,33dBm)和0.5W(1800Mhz下,30dBm),CDMA系统(包括电信的EVDO及联通的WCDMA,1900Mhz频段)的发射功率更小,最大发射功率为0.125W(21dBm)。当理想的无阻挡平原环境下确实可以在5Km内被基站或scanner所接收到,但是如果在城市中内,高楼大厦会极大的阻挡损耗MS所发射的信号。拿多层住宅来说,墙体对信号的损耗为5-8dBm(900Mhz)、10-13dBm(1800Mhz)、14-18dBm(1900Mhz),如果不用大增益的天馈系统只用手机是无法完成城市内的这种远距离绕过运营商的通信的。

先写这些,附上一份GSM的教程,希望有所启示。有通信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朋友mail指教交流cd0303@126.com

网友:
我觉得对于个来说,为别人做贡献的时间要远大于自己打电话的时间,弄不好手机会一整天的为别人服务,电池很快耗尽。

网友:
对国家来说,你虽然交了钱,又没有浪费资源,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会继续让移动联通赚钱。

网友:
用zigbee做短距离无线。

网友:
用对讲机啦!距离有4到5公里

网友:
全球每100米安装一个太阳能供电的微功耗收发器组成蜂窝网络。

网友:
设想不错,有可能实现。

网友:
敢想,才有发展,,,

网友:
其实就是分布式网络,服务器和客户端是合在一起的,而现在的模式就是服务器和客户端分开!!!

网友:
事实证明 是绝对不可能实现滴~!

网友:
www.fon.com 用wifi手机
voip

楼主(2010-07-03):
可以改进生物发光机制来取代基站。
——————————我~是~淫~荡~的~分~割~线——————————

    200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美国华裔化学家钱永健。他们因为发现和研究绿色荧光蛋白(以下简称GFP)的贡献而获奖。 其中,下村修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收集并分离出了GFP;马丁·沙尔菲则是将GFP的基因导入到了线虫体内,并使线虫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发出绿光;而钱永健通过更改GFP基因结构重组了GFP的氨基酸,创造出了崭新的GFP变体,它们能发出青绿色、蓝色和黄色等更多的光。
    现在,GFP已被用于“照亮”生物细胞内部,使得生物学家可以观察活体生物细胞中的变化。
    但是,这并不能使人满足,科学家们正在考虑使用改造后的GFP作为信息传送的中转站。众所周知,生物在低耗能、高能效方面有着机械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科学家设想将导入改造后GFP基因的自养菌类撒入一定区域,被改造成借助可见光发出无线电波的GFP通过“亮-灭”代替“1-0”,从而完成信息的传输。
    实际上,有科学家走得更远。他们设想将GFP荧光蛋白基因导入小型昆虫的体内,相较于菌类的不可移动性,可以自行移动的昆虫可以保持网络的时时通畅,并在网络中断时自行移动,接续损坏的网络。

——————————摘自《面向专家的科普》杂志   白沙专栏
相关资料:GFP绿色荧光蛋白发现及发展
          单细胞画出东京铁路网

网友:
事实证明 是绝对不可能实现滴~!
GSM900M的频段只有124个频道,每个频道只有8个信道,这样总共有992个信道。而这些频道要还要由多个运营商分享。
手机通讯从原来的大区覆盖方式改成现在的小区蜂窝结构,也是为了频谱复用,虽然每个基站只能支持几百人同时通讯,
但是小区和小区之间互不影响。基站和基站之间的通讯走的还是有线方式,有线方式带宽可以很大。
而按照你的设想,即使最理想情况下,把全部频道都给你用,全国也只能有992/2个人在打电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如做成小范围的网络搜索,向基站拨打号码之前优先查找通讯范围内的节点,若发现相应号码的节点直接进行p2p通讯

支持这种想法!我感觉这种想法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LZ也不要气馁。好多发明创造都是从异想天开中得来的!我同样也支持你!

网友(2010-10-26):
回复 网友B:

不错,节能减排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mesh wifi网络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是哪个公司,能否告知?我挺感兴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是这样吗?

网友:
不管怎么说,我支持楼主。尽管年纪轻轻,但看得出来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也掌握了些知识。
设想很好,我对这些不懂的,但也看得出来是个好的办法,而且是极为利国利民的,现在山寨手机也很多,硬件上也有可能实现,只要市场普及了,法不责众,也不怕什么的。再则如果开发出软件调节频率的机子,会更有利用价值了。
希望楼主能继续下去。。革_命尚未成功,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