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hv9910 LED驱动电路

楼主(2009-11-14):
Off-Line 应用 (原文件名:离线应用.png)
请教:1。为什么叫off-line?什么是off-line?
      2。开关的的结构是buck,boost,buck-boost中的哪一个?这几种方式怎么区分通俗?
      3。L2是什么作用呢?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楼主:
大侠们,来看看!

网友:
BUCK 恒流方式

楼主:
:) 多谢 flyerhacker的回复

网友:
呵呵。

PT4115我用过,挺好的,原理就是   BUCK 恒流方式

专用的LED恒流驱动,很好用,价格相当便宜1元左右。30V 1.2A。超值啊,还有可以模拟调流,很好用。

楼主:
好的,多谢推荐!

网友(2012-03-28):
这些IC大把大把的了...

网友(2013-12-29):
PT4115确实不错,就是输入电压做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