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t61A,B,C,D用的是什么芯片,比起ut60系列测量速度有否改进。

楼主(2009-11-14):
请问ut61A,B,C,D用的是什么芯片,比起ut60系列速度有否改进。

网友:
优利德的网站上可以下到说明书

网友:
我用的UT61E,芯片是es51922f,你说的应该和我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2楼,芯片不一样。

楼主:
是不是用FS9922的

网友:
UT61D显示是6000码,好像是ES51927还是什么的,记不太清楚了。
UT61E显示是22000码,芯片是ES51922.

UT61A、B显示是4000码,应该又是另一种型号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