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GTM900C之间通信,在同一地点可以连接上,在不同城市不能连接

楼主(2009-11-14):
用的是GTM900C模块,其中一个模块先连上网络,用短信的方式把IP地址发给另一个模块。
当两个模块都在同一个地方时(广州或从化,在同一个房间内),可以正常建立TCP连接和收发数据。
当两个模块分别放在广州和从化时,短信握手正常,AT%ETCPIP指令也是正常,就是打开连接时,返回ERROR:8。
其中发起连接的模块返回如下:

//查询信号质量
AT+CSQ
+CSQ: 22,99
//发送短信,要求服务端把IP地址发过来
AT+CMGS="13640774141"
> REQ
+CMGS: 94
OK
//服务端把IP地址发过来了
+CMT: "8613640774141",,"09/11/14,18:26:08+32"
ACK 10.51.90.176
//连接网络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IOMODE=1,2,1
OK
//打开TCP连接
AT%IPOPENX=1,"TCP","10.51.90.176",5000
//大概75秒后
ERROR: 8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指点。自己顶一下。谢谢!!

楼主:
已经知道原因了,因为移动分配的是内网IP。只有同网段的内网IP之间才能直接访问,不同网段的内网IP是不能直接访问的。第一次用GPRS模块传数据。犯了个很傻的错误。

网友:
建议以后即使在同一地点也不要使用这个模式了。
中移动在逐渐的关闭所有公用APN下内部地址间的互访,国内大城市早就关闭了。以后两个GPRS之间的互访,只能通过第三方服务器中转或者申请专用APN卡来实现。

网友:
用gprs终端做服务器的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网友:
以10开头的都是私有ip。

汗,不知道同一个屋子里是咋连成的。

PC下NAT穿越也得靠第三方

网友(2012-10-31):
是呀,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