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FPGA直接控制3.5寸液晶屏?

楼主(2009-11-14):
各位好,小弟现在想用FPGA(CYCLONEII)控制奇美的3.5寸液晶屏LQ035NC111来显示图形。由于费用等方面问题,老师要求买一块不带驱动板的液晶屏,自己设计一块电源驱动板来给液晶供电,用FPGA来直接控制液晶显示。由于小弟之前没有控制过TFT的液晶,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否?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还有关于液晶的电源驱动,不知道有哪位了解?能否给点参考意见或资料等,再次感谢!

网友:
当然可以驱动了,不过要外扩RAM作为显存。电源可以参考别人的板子

网友:
学习!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当然可以,驱动板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过要外扩RAM作为显存。

---------------

那位能推荐RAM具体的型号?

4.3寸(480*272)的需要多大的RAM?

网友:
用4M的SDRAM 便宜好用

网友:
127.5k  16bit        sram      is61lv256 可以

当然也可以上sdram,逻辑复杂多了

网友:
见过用51单片机和5150AM1驱动,不过是输入模拟信号!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其实我在看过液晶屏的说明后也觉得是可行的。现在就是看电源设计的好不好了,不过在此还是要感谢一下!

网友:
看看这款,直接单片机可以控制的3.5寸TFT.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2a04badf1cb88ca595ff23c1abb165d.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