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rV1.2 新版开源智能充电器资料发布贴 (最后更新日期: 2010年03月12日)

楼主(2009-11-14):
ChargerV1.2 新版开源智能充电器资料发布贴

为了方便今后资料的整理, 所有的资料将在这一个贴子内发布.

任何网友对此开源项目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购买套件参与此项目:

=============================================================

智能充电器 ChargerV1.2 靓图欣赏:

=============================================================

硬件版本:  ChargerV1.2 安哥 2009年11月14日

Nokia5110 模块原理图   安哥 2010年3月4日

=============================================================

丝印版本: ChargerV1.2 丝印  整理: benladn911

丝印版本: Nokia5110 模块丝印.pdf   安哥 2010年3月4日
=============================================================

上位机软件版本: ChargerPC.rar  虫子 2010年3月4日

=============================================================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8  虫子 2010年03月04日

CodeChargerV0.08补丁: Nokia5110 屏可能显示不出的打过补丁的版本 安哥 2010年03月12日

更新内容:
1.增加快速充电功能(测试了5个电池多次充电 只有一次失误:一个电池过放 在充电30分钟出现假负压 误判了 呵呵)
2.增加参数设置(可以设置单个电池容量 所有的充电参数都是根据这个容量来配置 LCD背光设置 LED设置等)
3.继续完善电池内阻测试(虽然直流测试法缺点颇多 但是 继续改善 应该还是可以比较靠近的)
4.修整标准充电(先放完电再冲)

现在把一些资料和感想写一下 欢迎大家讨论

对于快充 我是根据Panasonic的一份资料来做的

1. 预冲 预冲电流0.2C 达到预冲截止电压跳转 超过预冲时间跳转over  超过最高电压(1.8)跳转over
2. 不带监控快充 这个时候充电是快充电流0.4C(暂时设置0.4C 测试完毕可以调整到0.5C) 但是不检测负压 充电时间10分钟 充电过程监视最高电压
3. 带监控快充 检测负压 负压值采用#defined设定 目前是5mv 负压出现 充电结束 超过最高电压转over 超过最长时间over
4. 整个充电过程有总的最长时间
5. 目前温度检测 ntc虽然焊接上去了 但是 还没想好用什么办法跟电池良好接触 暂时温度没考虑进来

负压值的比较 采用数列方式 每一秒钟均值作为比较对象 数列里面每一个数值跟电压最高值比较 比较结果用-1和+1标示 最后算数列总和 就知道负压的情况

参数设置 全部保存到flash里面 下次开机会自动读取 有记忆功能
可以在充电前设置电池容量 所有各个状态中的充电电流都是根据这个容量来计算的
比如 标准充电0.1C 快速充电0.4C 放电0.2C等等
这样 就不是固定一个电流值
针对不同的电池 就可以“量身定做”了

内阻测试 以前的版本因为加电时间太短 就检测了 读数不对 所以误差较大
以前是采用 (V1-V0)/I 的公式算的
V1 = 恒流充电时电压
I  = 恒流充电电流
V0 = 不充电时电压

总是感觉V0 在哪个时间点测试 不好把握
所以 现在采用 (V1-V2)/(I1-I2)
呵呵····
现在我的电池测量结果是80毫欧左右
电池是三洋的正品电池 正确数值应该是20毫欧左右的
结果还是有很大误差
嗯 继续努力

标准充电 是使用0.1C电流冲16小时
这个模式下 截止充电就是只有2个因素
一个是最高电压 一个是16小时这个时间
考虑到放进去充电的电池 可能还有电
有电的电池还是冲16小时
那肯定过冲
也考虑过按照电压的比例估算剩余电量
从而自动调整充电时间
但是 电池电压跟容量 基本不比例
每个电池的个体性质也不一样
于是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0.2C放电完毕 再开始标准充电
呵呵

下面上传几个照片

充电器板子测量电压跟万用表的对比 1

充电器板子测量电压跟万用表的对比 2
(注:2次测量是同一个电池)
我板子上运放那里部分电阻不是1%的 所以 还是很有点误差

开始充电直播 快充

最左边是电压 中间是电流 右边是充电容量

再来一张··

冲满了 电流为0

充电曲线 抱歉 就最后截了一个图 呵呵 图上的容量等显示跟lcd是一致的

设置电池一容量

设置电池二容量

设置背光模式 设置为0 :没按键动作N秒后 就关闭LCD背光 设置为1:背光常亮

设置lcd 屏幕对比度

=============================================================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71 虫子 2009年01月07日  (已经升级,请作废, 参考最新的版本程序)

更新内容:
1: 精简整体程序界面
2: 增加电压调零 电流调零
3: 把参数保存到了 Flash 里面, 相当于 EEPROM 功能
4: 开机自动读取并且修正 AD 参数
5: 增加了秒级别的统计函数 ,输出的数值更加稳定
6: 重写充电部分的状态机
7: 增加了和delphi写的上位机的简单通讯,显示充电曲线 放电曲线都正常显示

曲线图 设定的是6个小时 240ma冲
嘿嘿····

下位机显示 呵呵
电流被稳定的设定在 0ma
停止充电了

第一次调零
Old adjust bat0 vol   12 mv
Old adjust bat1 vol    0 mv
Old adjust bat0 cur 1698 ma
Old adjust bat1 cur 1671 ma
第二次调零
Old adjust bat0 vol   12 mv
Old adjust bat1 vol    0 mv
Old adjust bat0 cur 1698 ma
Old adjust bat1 cur 1671 ma

参数还是很一致的···

俺的板子上的参数 呵呵····
每次调零
会把原先flash里面的参数读取并显示出来

=============================================================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7  虫子 2009年11月23日  (已经升级,请作废, 参考最新的版本程序)

更新内容:
1: 公开发布的第一个版本
2: 完成基本充电功能
3: 暂不支持上位机

=============================================================

硬件介绍:

两节电池充电, 放电电路, 温度检测保护电路, LED 指示电路, 按键 LCD 人机界面电路, STM32 主控电路.

智能充电器绝对不仅仅是一款业余 DIY 的充电器, 他也将是一块入门级别的 STM32 开发板:

我将在这个贴子做一个全部教程, 让您从零开始学习充电器, 从您学习 STM32 , 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放心, 即使您对 STM32 还没有任何接触, 只要您有决心, 只要有 C 语言基础, 你完全可以经过这个贴子的引导后学会智能充电器, 学会利用 STM32 开发项目:

入门篇: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一:  基于 MDK 创建 STM32 项目工程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二:  利用 ISP 软件在线下载程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780&bbs_page_no=1&bbs_id=9999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三:  系统时钟 SysTick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827&bbs_id=1026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四:  GPIO 简单应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2459&bbs_page_no=1&bbs_id=1026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五:  异步串口双工通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2598&bbs_page_no=1&bbs_id=1026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六:  基于 DMA 的 ADC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七:  Unique Device I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2804&bbs_page_no=1&bbs_id=1026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八:  内部温度传感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2843&bbs_page_no=1&bbs_id=1026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九:  基于 DMA 的多通道 ADC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十:  基于 MDK 的 SWD 两线串行仿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849&bbs_page_no=1&bbs_id=1026

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十一:  PWM 脉宽调制功能

提高篇:
教程未定, 待更新.....

网友:
有兴趣搞个来玩玩..................

网友:
用STM32做充电器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2楼】 coody
-------------------

呵呵 个人爱好,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所有资源已经开源, 你完全可以根据资料 DIY 自己喜欢的智能充电器.

一样可以利用 Mega 8 实现 .

楼主:
软件更新至 CodeChargerV0.07

网友:
【2楼】 coody
-------------------

呵呵 个人爱好,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所有资源已经开源, 你完全可以根据资料 DIY 自己喜欢的智能充电器.

一样可以利用 Mega 8 实现 .
-------------------------------------------------------------------------
对与我这样既想玩玩stm32,有想玩玩充电器的人来说,简直太爽了。

网友:
出套件吗?呵呵

楼主:
【8楼】 bird07

-----------------

套件已出, 请见我淘宝

网友:
学习一下!!玩一玩

网友:
呵呵,纯支持,安哥说的有道理,这个帖子的旨在教大家方法,而不是做产品,如果做产品用STM32那是有点脑子发热了,哈哈。

这要做产品,几个大洋的8位机就可以了。学会了方法,还怕做不出来?C代码移植很容易不说了,就算是重写代码,有了方法,也不是啥难事。

网友:
什么时候安哥教着做一个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啊? 我用实验电源浮充,已经坏掉3个蓄电池了。。。哈哈

楼主:
【13楼】 toureg
什么时候安哥教着做一个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啊? 我用实验电源浮充,已经坏掉3个蓄电池了。。。哈哈

时间确实是个大问题, 希望大家都发挥起自己的作用. 呵呵

网友(2009-12-28):
一直想自制一个多功能智能充电器。无奈能力有限。算了做下来成本比买成品还要高不少。还没成品功能多。放弃了。
不过。坚决支持各位的DIY精神。做出更好的东东

网友:
淘宝店都不知道~~

楼主:
淘宝小店: http://shop57926239.taobao.com/

楼主:
收集了虫子最新版本的软件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71 虫子 2009年01月07日

更新内容:
1: 精简整体程序界面
2: 增加电压调零 电流调零
3: 把参数保存到了 Flash 里面, 相当于 EEPROM 功能
4: 开机自动读取并且修正 AD 参数
5: 增加了秒级别的统计函数 ,输出的数值更加稳定
6: 重写充电部分的状态机
7: 增加了和delphi写的上位机的简单通讯,显示充电曲线 放电曲线都正常显示

========================

更新具体见楼主位.

网友:
真麻烦。充电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又不能支持正负极智能识别,又不能无线充电。。。

楼主:
下一步目标讨论:

1: 增加电池设置参数, 分为常用参数和详细参数两部分
-- (1) 常用参数: 最重要的是电池容量, 这样才能最方便的最合适的充电. 比如: 小电流充电 直接取 0.1C , 2000mAH 的电池 直接 200mA 充电
-- (2) 详细参数: 可以精确设置每一个参数, 这个为专业充电器爱好者设置, 比如: 可以精确修改上个例子中的 200mA, 比如你想设置成 160mA

2: 测试电池电压电流功能, 争取所有刚刚焊接完成的充电器简单通过下电池矫正功能就可以软件调整板子上电阻误差带来的测量误差
-- 具体工作为测试工作, 通过 10 台焊接好的充电器来测试这个功能.

3: 增加修复电池功能
-- 因为此功能比较容易实现. 所以先做.

4: 增加快冲功能.
-- 这个是这款充电器最核心的部分. 因此没有此功能肯定不算一个完善的充电器.

5: PID 部分软件调整.
-- 目前的软件是错误的, 现在是直接设置一个目标值, 让 PI 自己调整到目标值. 实际应该需要一条带斜率的目标斜线来控制目标值.
   例如: 假定充电目标值为 1 A,  应该为随着时间慢慢增加目标值. 这样可以很快的达到响应的控制电流.

6: 测试检测电池接反功能
-- 谢谢楼上网友的建议, 新增测试项目.

楼主:
【23楼】 hahahagg

真麻烦。充电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又不能支持正负极智能识别,又不能无线充电。。。

-------------------------------------------------------

充电器完全可以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拿这个当项目的练习. 也把智能充电器作为一个开发板来学习 STM32 编程.

正负识别功能倒是很容易做. 收入计划中, 谢谢建议.

无线充电, 目前觉得没有啥必要, 市面上很多了,比如剃须刀之类的, 想做都可以完成, 不算很难. 不过是个线圈感应能量而已.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个噱头, 因为效率很低, 随着距离平方成反比.

网友:
我实在想不出来D2起什么作用,应该可以去掉吧?大家觉得呢?

网友: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71 虫子 2009年01月07日

------------------------------------------------
好像这压缩包损坏了,我下载下来解压时提示出错。
大家下载看看。不知道是否是我这边网络的问题。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了一帖 。

楼主:
我下载下来没有问题, 你重新下载一次.

ouravr 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
奥,顶一下;有空买个来玩玩;

楼主:
周末焊接出了四块板子,  对比测试了下.

现在 V0.071 版本几个地方要注意下:

1:  电压,电流矫正功能地方不是很完善,  第一: 有的时候矫正不出零电平, 这个时候其实充电器硬件是么问题的, 我烧回V0.07版本是可以正常工作, 上电读Flash里面参数可以这么做, 我做个参考做法:
(1) 上电读一个特定地址看看时候为 "0x55AA",  如果为 "0x55AA" 说明参数已经初始化, 可以读出来
(2) 如果不为 "0x55AA", 说明没有初始化, 可以提示进入矫正菜单. 也可以自己矫正一下.
2:  矫正的时候会有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矫正不正确, 第二个问题是矫正好后写 Flash 有个时间, 这个时候应该不让按键起作用, 因为没有写完的时候退出虽然显示为零了其实是矫正没有生效.

3: LED 状态指示灯可以按照 V0.07 版本的增加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更强大,很有兴趣,不过没用过STM的片子,不知道改用其它的PIC/51的IC是否行得通.......

楼主:
肯定行的通, 这个都是用的普通功能.

开源就是给大家 DIY.

不过有 PIC,51基础, 玩 STM32 会更简单.

这个是我用 STM32 两年下来经验.

网友:
充电器要能冲9v,锂电就好了;

网友:
3: LED 状态指示灯可以按照 V0.07 版本的增加一下.
----------------------------------------------
这点是非常必要的。没有闪烁指示状态不直观 。而且V0.071版本上电后,两个指示灯的颜色显示是一个红色一个绿色,这个也得改下。

还有一个问题,我目测观察充电电池快充满的时候,观察-△状态,好像-△超过10mv多了充电器还是一直在充。后来眼睛看得累了,就没继续观察了。改天再好好看看镍氢电池充电原理。

网友:
想问一下。。。。充电的最大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10-01-27):
顶楼的资料下载不下来~~

网友:
牛啊!
楼主是哪里的,怎么有我们常熟沙家浜的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3: LED 状态指示灯可以按照 V0.07 版本的增加一下.
----------------------------------------------
这点是非常必要的。没有闪烁指示状态不直观 。而且V0.071版本上电后,两个指示灯的颜色显示是一个红色一个绿色,这个也得改下。
还有一个问题,我目测观察充电电池快充满的时候,观察-△状态,好像-△超过10mv多了充电器还是一直在充。后来眼睛看得累了,就没继续观察了。改天再好好看看镍氢电池充电原理。

之前发布的是没快充功能的啊
那个颜色的灯 我都没理它 先把主功能搞定
现在是随便显示的 呵呵
最近我把快充加进去了
6mv 负压 测试了将近十个电池
都很准确
这2天小忙
过几天我整理一个新版本出来 呵呵····

先来几个测试的截图

放电1 (原文件名:discharge1.jpg)

放电2 (原文件名:discharge0125.jpg)

快充 2个负压出现 停止 充电 (原文件名:rapid_charge.jpg)

这2个电池是同学随手给我冲的 品胜的2300mah 里面本来有电的
后来我充满后放电0.1c放电 检测容量有2100mah 还不错 呵呵···

楼主:
^_^ ,【48楼】 litteworm

期待下这个版本喽

网友:
版主啊~~CodeChargerV0.071我下了几天啦,都没下载下来,能再上传一次吗??
感谢中~~~~

楼主:
这个和再传一次没有关系啊 是论坛的毛病 现在下东西老是这样 而且速度非常慢

网友:
不错,标记下,有时间看看

网友:
版主回复的好快啊!!历尽千辛万苦总于下载下来啦!!持续关注中
请问版主,你用哪款C编译器创建的工程啊??我用Keil uVision3打开,总提示错误~~
真是好事多磨啊!!

网友:
各位网友,你们是用Keil uVision3打开的版主的工程文件的吗??

楼主:
【53楼】 ddaitt999 东东

是 Keil 的工程, 不过是 keil for ARM

网友:
谢谢谢谢
刚下了个 RealView MDK 3.50评估版装上后,就可以打开啦!!

网友:
学习了!先做个标记。很好的资料。向LZ致敬!

网友:
上位机软件及源怎么没有哇

网友:
请问只支持镍氢吗?锂电池支持不??

网友:
上位机软件在哪里呀?

网友:
谁能给我发一份原理图及丝印图和源代码吗?今天ourdev下载不了了,cooleafvip@163.com,谢谢!!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看你的图上位机是用iocomp控件,请问这个控件做的程序如何发布啊?
我做了程序让客户装完整版本的iocomp,甚是不爽。

网友:
不知lz能否把上位机软件上传一下
自己diy个,上位机软件想偷懒就借用了

网友(2010-02-26):
我靠,这东东不错,记号了

网友:
哪天买个套件学习一下。

楼主:
软件版本: CodeChargerV0.08  虫子 2010年03月04日

更新内容:
1.增加快速充电功能(测试了5个电池多次充电 只有一次失误:一个电池过放 在充电30分钟出现假负压 误判了 呵呵)
2.增加参数设置(可以设置单个电池容量 所有的充电参数都是根据这个容量来配置 LCD背光设置 LED设置等)
3.继续完善电池内阻测试(虽然直流测试法缺点颇多 但是 继续改善 应该还是可以比较靠近的)

........

具体更新详情请看顶楼位.

网友:
楼主你好,我使用0.08固件之后液晶屏没有显示,只有背光,串口信息输出正常,我对STM不懂,之前0.071是正常的,哪位给解答一下?

楼主:
如果 0.071 屏是正常的 没有道理 v0.08 不正常啊

那你现在再烧回 0.071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使用0.08固件之后液晶屏没有显示,只有背光,串口信息输出正常,我对STM不懂,之前0.071是正常的,哪位给解答一下?

我这里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烧回0.071又是正常的。

楼主:
哦 那我查下 稍等

楼主:
和虫子商量下来应该是 LCD 的 SPI 速度提高了, SPI 分频那里修改快了 , 和每一批 LCD 性能有关.

明天重新上传下, 你们也可以自己先修改下 SPI 初始化那里的 SPI 分频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使用0.08固件之后液晶屏没有显示,只有背光,串口信息输出正常,我对STM不懂,之前0.071是正常的,哪位给解答一下?

v0.08的代码 我把LCD5110的spi速度调试的时候调高了 呵呵

v0.07版本的是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波特率预分频值为 256
v0.08 我写成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这个代码在lcd5110.c 文件的 void SPI_LCD_Init(void) 函数里 显示不了的兄弟们自己可以修改一下 呵呵
这个lcd5110 质量不一 能不能用高速 感觉得看运气 呵呵
我用了5个lcd5110  就1个可以高速 呵呵

网友:
改好了,我的液晶用128测试正常,谢谢各位参与者的无私贡献!

网友:
有显示了
上传IAR的工程:

在IAR中编译出来没问题,但是仿真有问题,我估计是两个编译器的printf库函数不同吧

网友:
我晕了,焊好了,晶振不起振。郁闷中

楼主:
晶振没有起振 可能是 mcu 没有工作啊 , 还有就是 22p 电容焊接错了.

对了, 好像新的 CPU 默认是内部 RC 起振.

网友:
用 串口 不能识别 用JLINK 能识别了 害我 焊出来 又焊回去 真是郁闷

网友:
芯片 被我搞得“血肉模糊”心疼。。。。。。。

网友:
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充电满了而关闭充电功能?

网友:
ADC 测电压吧

网友:
想问下,那个测温度的是热敏电阻吗?精度够?

网友:
我觉得5110液晶 显示 应该要刷新一下 不然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充锂电池的功能 期待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测电压不行吧,好像有的电池和有的电池的电压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问下,那个测温度的是热敏电阻吗?精度够?

是热敏电阻。
现在是没有电池的时候也有温度显示的

网友(2010-04-02):
这个很强,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是防止电池对前级电路放电用的

网友:
好像反接电池的话会把电池给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