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_1602驱动,红外解码驱动终结版!!

楼主(2009-11-14):
这个是蛮久之前写的,现在对他整理一下,写得规范一些。

说终结版 有一点自夸了,呵呵。
LCD_1602的驱动可以显示
字符串
整数
小数
16X16点阵汉字(国标码排列)

红外解码驱动 使用外部中断+ 定时器,相当精确,好用
好了,自夸到此,看代码。

网友:
马克,下来看看。

网友:
没有说晶振是多少,也没有说是什么格式的遥控器!

楼主:
遥控器 一般都是这种的,nec的协议
晶振里面头文件有啊,这个是51的,12M

网友:
遥控码的格式有很多种的

网友:
x先标记一个再说吧···

楼主:
顶一下自己,呵呵

网友:
不错 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做个记号先!

网友:
红外解码驱动 使用外部中断+ 定时器,相当精确

参考下。谢谢了。。

楼主:
希望有人把 显示的 照片贴出来,这样大家更加了解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楼主,1602怎么显示16X16点阵汉字(国标码排列) ?

楼主:
使用我的驱动就可以显示了,记得把照片发上来啊.

楼主:
顶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 应该有一只裤子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2010-01-01):
1602应该显示不了汉字, 1602字间和行间都有空位, 如果用12232就可以了.

网友:
好!定!
好!定!

网友:
关键是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Panasonic的空调遥控器的一系列的接收解码器,并且因此做了一套自己的遥控器,用来遥控家里的几台松下空调。

网友(2010-02-07):
16X16点阵汉字(国标码排列)?
把整个GB2312字库都写进去了?用的什么MCU?这么大ROM……

网友:
16x16 GB2312字库大小262KB,很多MCU都可以写进去,例如STM32。
如果用非压缩12x12字库,则大小192KB,256KB Flash的MCU都能写进去。

网友:
不理解为何置顶,好像不是很重量级的

网友:
桂电的呀,学长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米吐

网友:
格式很规范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
可否发一下图?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2010-03-12):
楼主用的红外,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啊?

网友:
小林子,想不到能在这看到你,唔哈哈

顶一个先

网友:
终结版---口气有点大,红外遥控格式有很多的,请看以下网页
http://baike.clurc.com/

网友:
这个玩意我刚搞完。大多数起始信号都是 9000us + 4500us 接着600us引导 550为0 1650为1。键码是严格非逻辑校验,有些遥控机器码并非严格非逻辑校验,会有几位不变的。 这个程序关键是找到起始信号。

网友:
兄弟院校

支持一下。。。。。

网友(2010-04-12):
才开始学习红外解码 下来看看 谢楼主

网友:
应该给出原理图,遥控器型号,

网友:
mark,正好在找lcd驱动,谢谢了

网友(2010-05-21):
好人,向你学习

网友:
程序我尝试了下,发现红外没反应的,有人成功了吗?

网友:
学习,在研究中

网友:
不愧是桂电的 写出了桂电的风采

网友:
马克,下来看看

网友(2010-06-30):
我也做过,结合上位机,采集的数据全部电脑处理,可以解码NEC当中的三种类型码(引导码不同,以及数据位不同),飞利浦的RC-5。显示十六进制数据。

网友:
不错 有空玩玩!!!

网友(2010-08-03):
参考一哈!

网友:
蛮不错的  顶一下

网友:
这里不是AVR论坛吗。。。。这么还有51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1602怎么显示16x16点阵汉字(国标码排列) ?

可以自定义字符
两个相邻的字符,左边半个字,右边半个字,这么一凑,一个字,只是中间被华丽的隔开了而已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有成功的案列吗?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