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干扰不能解决,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14):
我们公司是生产高尔夫球带车的,公司有一款产品是用MEGA8单片机驱动全桥芯片4182然后驱动12V或24V直流电机的,原先12V的时候一切操作都很好。后来24V电机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干扰,表现是在较大电流的时候速度有所变化就停车或者单片机产生一些错误的信号(电路里有检测电流和电压以及温度的部分)。后来我把单片机所有肯能受干扰的都对地接上104电容,再在电机两端并上一个有电感和电容组成的滤波器。有一些效果,但不能彻底解决,很是困惑,望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换电机,自己做过大舵机,开始用的电机是三个极的,干扰特别大,后来重换一种六个极的直流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下周试下去。

网友:
没有做隔离吗?我遇到过单片机死机(电机突然开始工作时)的问题,最终原因是电机和控制电路之间没有加隔离,加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