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调电源电路

楼主(2009-11-14):
电源电路是按照jun427的电路改的,我想改成最大10V输出的,一般情况下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有时候插上电源的时候输出就变成了最大值,并且再也无法控制 ,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下图是正常情况下电路个点的电压:

上电后正常情况下 (原文件名:1.jpg)

上电后不正常情况下 (原文件名:2.JPG)
最奇怪的是,当不正常的情况发生时,我用一个0.1欧姆的电阻短接一下输出,拍一声,打了个火花,输出回到0,拿开电阻,一切正常又可以控制输出电压了。

网友:
你把5.1V的稳压管换大,使10.1V电压变高,超过LM317的输入电压看

楼主:
我把7805直接换成了7815,结果输出12.4V还是不够,我又接了个5.1V稳压管,输出为12.7V,现在就不会发生输出特别大的情况了,感谢888888888888 ,还有请问那位大侠能给我讲讲道理么?上点电流倒灌,LM324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