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入门教程 三: 系统时钟 SysTick

楼主(2009-11-14):
(一) 背景介绍

在传统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按中通常实现 Delay(N) 函数的方法为:

for(i = 0; i <= x; i ++);

         x  ---  对应于 对应于 N 毫秒的循环值

对于STM32系列微处理器来说,执行一条指令只有几十个 ns,进行 for 循环时,要实现 N 毫秒的 x 值非常大,而且由于系统频率的宽广,很难计算出延时 N 毫秒的精确值。针对 STM32 微处理器,需要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方法去实现该功能,以实现在程序中使用 Delay(N)。

(二) STM32 SysTick 介绍

Cortex-M3 的内核中包含一个 SysTick 时钟。SysTick 为一个 24 位递减计数器,SysTick 设定初值并使能后,每经过 1 个系统时钟周期,计数值就减 1。计数到 0 时,SysTick 计数器自动重装初值并继续计数,同时内部的 COUNTFLAG 标志会置位,触发中断 (如果中断使能情况下)。

在 STM32 的应用中,使用 Cortex-M3 内核的 SysTick 作为定时时钟,设定每一毫秒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里对 N 减一,在Delay(N) 函数中循环检测 N 是否为 0,不为 0 则进行循环等待;若为 0 则关闭 SysTick 时钟,退出函数。

注: 全局变量 TimingDelay , 必须定义为 volatile 类型 , 延迟时间将不随系统时钟频率改变。

(三) ST SysTick 库文件

使用ST的函数库使用systick的方法
1、调用SysTick_CounterCmd()               -- 失能SysTick计数器
2、调用SysTick_ITConfig ()                -- 失能SysTick中断
3、调用SysTick_CLKSourceConfig()          -- 设置SysTick时钟源。
4、调用SysTick_SetReload()                -- 设置SysTick重装载值。
5、调用SysTick_ITConfig ()                -- 使能SysTick中断
6、调用SysTick_CounterCmd()               -- 开启SysTick计数器

(四) SystemTick 工程实战

外部晶振为 8 MHz,9 倍频,系统时钟为 72MHz,SysTick 的最高频率为9MHz(最大为HCLK / 8),在这个条件下,把 SysTick 效验值设置成9000,将 SysTick 时钟设置为 9 MHz, 就能够产生 1ms 的时间基值,即 SysTick 产生 1ms 的中断。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第一步: 配置 RCC 寄存器 和 SysTick 寄存器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 RCC 寄存器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ysTick_Configuration: 配置 SysTick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第二步: 配置 SysTick 中断函数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 TestSig 全局变量, 用于我们使用 Keil 软件自带的逻辑分析仪来分析.

volatile vu32 TimingDelay = 0;
vu8 TestSig = 0;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TimingDelay--;
    if(TimingDelay % 2)
    {
        TestSig = 1;
    }
    else
    {
        TestSig = 0;
    }
}

第三步: 编写 Delay 延时函数

Delay: 系统延时函数, 使用系统时钟操作.

void Delay(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第四步:  主函数中调用 Delay

在智能充电器开发板上有两个双色 LED 灯, 分别是 PA8, PB6, PA2, PB10. 我们做个流水灯程序, 让他们循环点亮.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1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lay(1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1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lay(1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lay(100);
    }

(五) 仿真调试

把工程便宜通过后, 进入软件仿真
如下图所示:点击工程快捷菜单的逻辑分析仪

在逻辑分析仪中我们点击 Setup 按键会弹出安装对话框.
点右上方的 "新建" 图标, 在菜单中输入 "TestSig" 这个全局变量.
添加完之后就可以点 Close 了. 如果您仿真完可以点击 左下方的 "Kill All" 删除所有监视变量.

全速运行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波形了哦

如果你使用仿真器在智能充电器上调试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两个 LED 在跑跑马灯程序了.
到此我们这章节的教程就结束了, 相信大家也掌握了 System Tick 的用法了.

网友:
安哥,用keil?
玩51是只用keil ,ARM的话,看来偶也得先换到keil了,呵呵。

楼主:
【2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安哥,用keil?
玩51是只用keil ,ARM的话,看来偶也得先换到keil了,呵呵。
------------------------------------------------------

现在只用 Keil .

从 IAR 转到了 MDK. MDK 比 IAR 强大方便很多.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呵呵,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也得转到MS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