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9-11-14):
我用IAR5.40 + LM3S9B90开发板写了个串口通讯的程序,
在IAR的debug状态中run,程序运行很正常,但退出debug状态后程序就不运行了,重新上电,按reset都不好使。
我没用他的库,都是自己直接操作积存器的。
我自己感觉可能和他的bootloader有关.
有大虾知道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操作Jtag相关引脚了,这样可能在上电的时候造成jtag不工作。用lmlink+lmnary提供的程序Lm flash programer擦一下程序代码。

可以参考一下zlg提供的jtag protect 程序代码,放到程序里面可以防止jtag锁定。

aaa1982

楼主:
没有对JTAG引脚进行操作,JTAG一直好用。就是程序下载到芯片里时,不运行

网友:
你如何下载,用下载工具确认(校验)下代码与实际烧进的相同

楼主:
我中IAR下栽的,同样我也试了试在keil中下栽,以及用LM Flash programmer下栽生成的bin文件,并且flash verify正确,但就是不运行。
但在IAR或Keil的debug状态中run就没问题,串口能正确的发出数据。

网友:
icf配置问题

楼主:
我用了一个其他工程的icf文件,但编译时提示:
Warning[Lp012]: no sections with name CSTACK included - special symbol CSTACK$$Limit (referenced from cstartup_M.o(rt7M_tl.a)) will be zero

所以我用keil也试了试同样的程序,以避开icf文件,但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include "LM3S9B90_register.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RCC              = 0x07803D40;                // System clock is 50MHz, external crystal is 16MHz
    while(!(RIS & 0x00000100));
    MISC             = 0x00000100;
    RCC              = 0x07801D40;
    RCC              = 0x01C01D40;
    while(!(RIS & 0x00000040));
    MISC             = 0x00000040;
    RCC              = 0x01C01542;

    RCGC1            = 0x40001013;
    RCGC2            = 0x000001FF;

    GPIOA_APB_DIR    = 0x00000080;
    GPIOA_APB_DATA   = 0x00000000;

    GPIOA_APB_DEN    = 0x000000FF;
    GPIOA_APB_AFSEL  = 0x0000003F;

    // Initialize the UART0
    UART0IBRD        = 27;                         //baudrate is 115200bps
    UART0FBRD        = 9;
    UART0LCRH        = 0x00000060;
    UART0CTL         = 0x00000301;

    while(1)
    {
      for(i = 0; i < 60000; i++) ;

      UART0DR       = 'H';
    }
}
又试了试,可能和我的程序有关,因为我把这段程序防在别的工程中也是产生同样的问题,所以把源程序放上来,请大家看看

网友:
LM3S9B90 多少钱?

把ICF文件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