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禁止上载程序的PLC

楼主(2009-11-14):
这里都是PLC的高人啊!!!
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让PLC只写进不读出?最好是三菱的。

网友:
可以用台达的PLC,输入密码后,故意输错几次,就不能上载了.编程方式与三菱FX差不多.
当然,最好跟我买.

楼主:
这样子自锁后,是不是解密软件都不能进去解密了?是的话就好了。QQ:826733079

网友(2011-01-21):
横河PLC,三层加密。8位数加密不知道密码如果采用强力破_解需要600多年。和三菱的差不多,比三菱的好,也是日系的

网友(2011-05-21):
有机会跟你买

网友(2011-07-06):
自己设计,没有读出指令的程序,不存在密码可破,除非把芯片破_解了,但 32 位芯片还是很难破的!

网友:
用過西門子的PLC,也支持密碼保護

网友:
楼主试试台湾的丰炜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