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keil能软件仿真外部中断吗?

楼主(2009-11-15):
请教:用keil能软件仿真外部中断吗?我想没有硬件来触发外部中断,是不是就无法进入中断程序而无法用软件的方式仿真呢?
请热心人指点,或是有什么办法来确定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
可以。编写仿真脚本
具体见keil帮助文件

网友:
不用写脚本也可以,ctrl+F5进入仿真,在外设(peripheral)菜单下点interrupt项目,选择要产生中断的中断源在下面相应的中断请求选框上选中就可以产生中断

楼主:
不用写脚本也可以,ctrl+F5进入仿真,在外设(peripheral)菜单下点interrupt项目,选择要产生中断的中断源在下面相应的中断请求选框上选中就可以产生中断

好像不对啊!除非是下降沿触发否则没办法选中IE0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
直接调出端口对话框,先占停程序运行,然后点击端口改变电平在运行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2012-09-13):
3楼正解

网友(2012-10-22):
好像是直接点击就行了

网友(2014-12-23):
仿真可以使用proteus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