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捕获率更是高达每秒12万次,而LCD显示屏的刷新速度只有几十赫兹,在自动扫描模式下

楼主(2009-11-15):
波形捕获率更是高达每秒12万次,而LCD显示屏的刷新速度只有几十赫兹,在自动扫描模式下没有意义吧?
我的理解是在条件触发模式下,可以大大提高毛刺波的捕获概率,对吗?
请专家给详细讲解一下吧,毕竟是个重要指标。

楼主:
还有个问题,不同的水平扫面时间(s/div)下,波形捕获率是否一样?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谢谢各位!!!

楼主:
拜托了,这些问题不至于不屑回答吧?

网友:
1.是的。
2.看说明书。

网友:
毛刺或者说异常捕获本身也是厂家重点研究的东西,好像后来因为显示速度出来个荧光示波器

网友:
auto trig是自动的
1.优先条件触发;2.条件触发不成立再定时触发.

你要觉得理解不了就用正常模式好呢.正常模式就只有条件触发.

无触发条件屏幕不刷,还以为DSO挂了呢,所以很多人习惯auto trig,平时也一直在扫描

网友:
简单采用液晶屏幕的数字示波器,的确LCD显示屏的刷新速度只有几十赫兹,那就相当于把很多针的图片在DSP之内的地方叠加到一起然后丢给显示,在这期间如果出现毛刺就能被显示,但效果不好。
但这种波形捕获率更是高达每秒12万次,使用了很多灰度显示的算法或者是数字荧光效果之类的东西。这样多此的波形捕获叠加起来,就可以在几十赫兹LCD显示屏上很好的展现出来。

楼主:
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地方:使用了很多灰度显示的算法或者是数字荧光效果之类的东西,可以把瞬间捕获的毛刺,“延长”时间提供给观测者。

网友:
我的理解液晶只能显示256级灰度,按60HZ扫描,最多能显示15360帧叠加效果,12W帧的话,240X50?或者200X60?
似乎示波器余辉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