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调试手记。过于相信经验,导致浪费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惨~~~~

楼主(2009-11-15):
今天在柳州的旧货市场淘到一块80X16的点阵屏。老板开价25块,但是点阵屏的板子很脏,而且PCB上的印制线也有被刮断的线,需要维修才能使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18块钱成交。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块双色屏,接口也是主流接口,信号线分别有ABCD四根行选择线,DR、DG两条点阵数据线,分别是红点阵数据和绿点阵数据。三根控制线,分别是CLK,STB,OE。和常见的屏是一样的。回来之后就对这块屏进行清洗,晾干。吃完饭之后就开始进行调试和驱动程序的编写。因为上个星期买到一个小LED点阵已经调试成功,所以受前一次经验的影响,让我走了一个大弯路。实在是不应该,足足浪费我2-3个小时。

        首先说说原来的小点阵芯片情况:小点阵使用2片138做行选择译码,595做控制输出,当然前面还有74HC245做信号的缓冲。小点阵屏只要接上电源,并将OE拉低,点阵即可点亮。随后就可以依次进行ABCD\SDA\SCK\STB的信号调试了。小屏的调试过程中还是很顺利的。在后来的驱动程序编写中虽然有些困难,但是依然较为顺利的完成了。

        再看看这次的大点阵屏:采用的芯片基本一致,也是138+595+245,但是这块屏上多了一块74HC04,经过观察,发现该74HC04是与译码芯片138相连的。因此猜测是用于信号整形,应该没有太多的不同。

        首先是修复受损的PCB导线。用砂纸轻轻打磨阻焊层,然后用剪下的电阻管脚连接断裂处,再用万用表检测连通情况确认修复成功后给打过补丁的地方封上硅胶保护。修复完成后按原方法给屏接上电源后,拉低OE,屏不亮。不管OE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屏始终不亮。晕倒了。于是怀疑是不是还有线没有补好,就又回头花了10分钟寻找,无果。于是怀疑该屏是不是被雷击过,遂拆下信号缓冲芯片74HC245进行测试,结果没有问题,又将74HC04拆下测试,也没有问题。再将其焊回电路板。这一拆一试就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没有热风枪,用电烙铁堆焊拆贴片的芯片是比较麻烦的。再次怀疑PCB板有霉断的地方,又用万用表检测,花去20分钟。无果。于是进入盲试阶段,将信号线全部接到轻触开关上,随意的按动开关。起初按动的速度比较慢,屏没有反应,后来有一次不经意的快速按动了一下按钮,屏闪了一下。黑黑,这让我很兴奋。仔细一看,原来按动的是D信号线,但再次按动D,屏也不闪。结果快速的按动D信号线(即快速的给D发送0,1电平),屏跟着闪烁起来了。倒塌了,难道这个屏对于慢速的扫描信号不认同的,之后行扫描频率达到一定值时才允许通过吗?马上写一个程序测试。

void main()
  {
  speed=25;
  while(1)
    {
P0--;
delay(speed);
if(KEY==0)
   {speed++;}
if(KEY2==0)
   {speed--;}
}
  }

        果然不出所料,当ABCD扫描频率低时,屏不工作,随着扫描频率的增加,LED屏开始隔行点亮,当频率在20多HZ以上时,LED逐行点亮了。

        此时再回头看看74HC04的外围电路不像我们常用的都是接数字逻辑元件,而是接了两颗贴片的1N4148,电阻,电容等元件。原来这个74HC04跟外围元件构成了触发器,当频率不足时就会关闭138的输出,屏自然不亮了。

        接下来开始测试CLK\SDA\STB\RED信号,都很顺利,最后测试GREEN信号时发现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虽然点阵用的是双色的点阵,但是电路板上的另一串控制绿色点的595并没有焊接,所以就没有绿色了。于是想用镊子手动给8X8点阵加电压点亮绿色的点,却怎么也点不亮,仔细观察8X8的点阵发现虽然每颗LED里面都有3个电极,但是实际上只安装了一颗LED管芯,倒塌了。看来这块屏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了。紧接着就开始程序的移植,把原来驱动小点阵的程序修改修改,就成功的驱动了这块点阵。在程序上倒是没有费太多的周折。

        由于这次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而导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这确实不应该,希望有玩LED点阵的朋友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

■■■■■■■■■■■■■■■■■■■■■■■■■■■■■■■■■■■■■■■■■■■■■■■■■■■■■■■■■■■■■■■■■■■■■■■■■■■■■■■■■■■■■■■■■■■■■■■■■■■■■■■■■■■■■■■■■■■■■■■■■■■■■■■■■■■■■■■■■■■■■■■■■■■■■■■■■■■■■■■■■■■■■■■■■■■■■■■■■■■■■■■■■■■■■■■■■■■■■■■■■■■■■■■■■■■■■■■■

        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UPD = P1^4;//更新允许.上跳变更新输出
sbit CLK = P1^5;//移位时钟,上升沿移动数据
sbit SDA = P1^6;//数据线,低电平点亮LED
sbit OEN = P1^7;//输出允许控制,低电平允许显示
sbit SPEEDUP=P2^0;//滚屏速度增加
sbit SPEEDDOWN=P2^1;//滚屏速度减慢
sbit pause=P2^2;//暂停滚屏
sbit turnleft=P2^3;//左转
sbit turnright=P2^4;//右转
sbit slow_down=P2^5;//刹车
bit gunping;//是否滚屏
bit disp_on;//是否显示
bit disp_flash;//是否闪烁显示
unsigned int zhou_ping,speed;//走屏计数变量,速度控制变量
unsigned int pian_yi_liang;//刷新显示偏移量
unsigned char hang;//当前扫描行
unsigned char san_shuo;//闪烁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disp;//显示指针
unsigned char code linescan[]={15,14,13,12,11,10,9,8,7,6,5,4,3,2,1,0};
unsigned char code right[]={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3,
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0F,0xF8,0xFF,0xFF,0xFF,
0xFF,0x0F,0xE0,0xFF,0xFF,0xFF,0xFF,0x1F,0x00,0xFF,0x03,0x00,0x00,0x00,0x00,0xF8,
0x03,0x00,0x00,0x00,0x00,0xF0,0xFF,0xFF,0xFF,0x1F,0x00,0xFF,0xFF,0xFF,0xFF,0x0F,
...
};
unsigned char code left[]={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F,
0xFF,0xFF,0xFF,0xFF,0xE0,0xFF,0xFF,0xFF,0xFF,0x1F,0xF0,0xFF,0xFF,0xFF,0xFF,0x07,
0xF0,0xFF,0xFF,0xFF,0xFF,0x00,0xF8,0xFF,0xFF,0xFF,0x1F,0x00,0x00,0x00,0x00,0xC0,
0x0F,0x00,0x00,0x00,0x00,0xC0,0xFF,0x00,0xF8,0xFF,0xFF,0xFF,0xFF,0x07,0xF0,0xFF,
...
};
unsigned char code STOP[]={
0xEF,0x7D,0xFF,0xFE,0xFF,0xFF,0xDF,0x7E,0xFF,0xFE,0xFF,0xFF,0x3F,0x6F,0x07,0x00,
0xFF,0xFF,0x9F,0x6E,0x7F,0xFF,0xDF,0xDF,0xCF,0x69,0x7F,0xFB,0xDF,0xDF,0x77,0x6D,
0xBF,0xFB,0xDF,0xDF,0x7F,0x6F,0xDF,0xFB,0xDF,0xDF,0x07,0x68,0x0F,0x00,0xDF,0xDF,
0x7F,0x6F,0xFF,0xFB,0xDF,0xDF,0x6F,0x6E,0xFF,0xFB,0xDF,0xDF,0x4F,0x6D,0x03,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DOT[]={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FF,0x2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
0xFF,0x6D,0xFF,0xE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F,0x6D,0xFF,0xEF,0xFF,0xFF,
...
};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sendata)
  {
  if(disp_on)
  {
  CLK=0;//拉低时钟线
  SDA=sendata&0x01;//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02;//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04;//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08;//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1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2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4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SDA=sendata&0x80;//提取最低位
  CLK=1;//数据移入
  CLK=0;
  }
  else
  {
  SDA=1;CLK=0;
  CLK=1;CLK=0;CLK=1;CLK=0;CLK=1;CLK=0;CLK=1;CLK=0;
  CLK=1;CLK=0;CLK=1;CLK=0;CLK=1;CLK=0;CLK=1;CLK=0;
  }
  }

void ledlinesend(unsigned int line)
  {
  unsigned char sdata;//临时数据
  UPD=0;//冻结595输出
  sdata=disp[line*10];//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1];//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2];//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3];//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4];//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5];//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6];//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7];//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8];//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sdata=disp[line*10+9];//取对应行第一字节数据
  send595(sdata);
  UPD=1;//595输出
  }
void LED_shuaxin(void)
  {
  hang++;
  OEN=1;//关闭显示(黑屏)
  ledlinesend((hang&0x0f)+pian_yi_liang);
  P3=linescan[hang&0x0f];
  OEN=0;//显示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zhou_ping++;//走屏速度延时变量
if(zhou_ping>=speed)//判断毫秒数是否到达预定速度
   {
   zhou_ping=0;//辅助变量复位
   if(gunping)//是否允许滚屏
     {
  pian_yi_liang=pian_yi_liang+16;//换一屏数据
  }
   if(pian_yi_liang>288)//判断内容是否显示完毕
     {
  pian_yi_liang=0;//返回头头开始
  }
   if(pause==0)//判断滚屏暂停按钮是否按下
     {
  gunping=!gunping;//启动、暂停
  }
   }
  LED_shuaxin();//每毫秒刷新一次LED屏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6-50000)/256;//置初值
  TL1=(65536-50000)%256;
  san_shuo++;//闪烁辅助变量
  if(san_shuo>=3&&disp_flash)//闪烁频率控制,是否闪烁
    {
san_shuo=0;//辅助变量清零
disp_on=!disp_on;//闪烁
}
  if(SPEEDUP==0&&speed>=200)//调整内容切换频率
{
speed-=10;//增加速度
}
  if(SPEEDDOWN==0&&speed<10000)//调整内容切换频率
{
speed+=10;//降低速度
}
  }

void init(void)
  {
  TMOD=0X11;//定时器方式1
  ET0=1;//打开T0中断
  ET1=1;//打开T1中断
  TR0=1;//T0运行
  TR1=1;//T1运行
  PX0=1;//T0优先
  EA=1;//总中断使能
  }
void main(void)
  {
  speed=2000;//开机设置内容更新频率
  disp=&LEDDOT;//置显示指针
  init();//初始化
  disp_on=1;//打开显示
  gunping=0;//允许切换内容
  while(1)
    {
   if(turnleft==0)//左转?
     {
  disp=&left;
  pian_yi_liang=0;
  disp_flash=1;
  gunping=0;
  while(turnleft==0);
  disp=&LEDDOT;
  disp_flash=0;
  gunping=1;
  disp_on=1;
  }
   if(turnright==0)//右转??
     {
  disp=&right;
  pian_yi_liang=0;
  disp_flash=1;
  gunping=0;
  while(turnright==0);
  disp=&LEDDOT;
  disp_flash=0;
  gunping=1;
  disp_on=1;
  }
   if(slow_down==0)//刹车??
     {
  disp=&STOP;
  pian_yi_liang=0;
  disp_flash=1;
  gunping=0;
  while(slow_down==0);
  disp=&LEDDOT;
  disp_flash=0;
  gunping=1;
  disp_on=1;
  }
}
  }

网友:
没明白,为什么要一定频率才能亮?是为了抗低频干扰?

网友:
因为那个板是扫描电路,LED的电流比较大。如果扫描电路是工作的,那么LED是安全的;

但是单片机死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扫描电路不扫描,长时间选中某一行来显示,那么这一行就有可能会烧坏

这个电路,就是保护LED用的

网友:
以前也想过怎么防止LED长时间亮在一行上,楼主这块板子很牛啊,既保护了LED,也没有增加太多成本

网友:
我亦有见过这种“伪双色”点阵屏,和有74HC04芯片的屏。谢谢 楼主的经验!

    “信号线有ABCD四根行选择线;DR、DG,分别是红点阵数据和绿点阵数据线;三根控制线,分别是CLK、STB、OE,和常见的屏是一样的”
    请问:这些“ABCD四根行选择线”、“DR、DG红点阵数据和绿点阵数据线”,和“三根控制线 CLK、STB、OE”,和51MCU的端口、具体是怎么样连接的?
    我在程序里没有“全部”看到 ——我对于编程是菜鸟,只能依葫芦画瓢!谢谢......

网友:
同样见到过 4148+7404的组合,

当时写的程序刷新太慢,直接接了使能.

楼主:
sbit STB= P1^4;//更新允许.上跳变更新输出
sbit CLK = P1^5;//移位时钟,上升沿移动数据
sbit DR= P1^6;//数据线,低电平点亮LED
sbit OE= P1^7;//输出允许控制,低电平允许显示

ABCD 接P3口低四位。

网友:
原来74HC04在这里是起这个作用呀,谁方便的话把电路画出来分析下。

网友: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
十年前在LED显示屏行业作技术,当时的显示屏经常烧坏行管(行扫描信号有问题时,16个行管有一个长时间导通,导致行管烧坏)。小小的技术改进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偶束手无策,只能经常去更换行管。

建议本帖置酷!

网友:
74hc123 也可以

网友:
对点阵不还在学习中,不知楼主讲的是什么!

网友:
先标记再说

网友:
楼主可是在玉石街附近买的?

网友:
有点像倍压电路啊

网友:
看不懂,但是先留个记号

网友:
这种电路好,mark

网友:
这个74HC04的附加电路,在05年我呆过的地方见到的板子都有加了。作用 【3楼】 polarbear 枫叶 讲得很详细。

网友:
我也看不懂,以后再来看一次~~

网友:
谢谢了,同时做个记号。

网友(2009-12-23):
我有个P10的LED屏,和楼主说的差不多,不过是16*32的如果用你的程序该怎样修改呀, 谢谢了!!!   我的也是74HC245+74HC04+74HC138+74HC595     行用138列用595我用楼主的程序试了下满屏全亮并且闪烁??有高手帮帮我吗?我是程序菜鸟~~~~

网友:
请问楼主CODE LEDDOT[]={ }这个编码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啊?你那个编码好长,内存显示为194% 52已经吃不消了呀!!!为什么我的屏16*32的只看到满屏的闪烁看不到一个字?我的只有A、B两根行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rk  是什意思?

楼主:
chengeiis  要看你的接口是怎么样的。

CODE LEDDOT[]={ }是点阵数据,放到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
【9楼】 litchiate 草真多
用LA经过处理后接到138输出使能,那么EN信号可以不用到了吗?

网友:
大家谁知道那个P10板子上的74HC04起什么作用啊?和楼主这个好像不一样的接法,谁研究过这个?

网友(2010-01-22):
不错,点阵还没这样玩过,标记下

网友:
留下记号。。楼主很牛。

网友:
防止行常亮

网友(2010-03-01):
事情理解具有两面性,如果你这样想是不是觉得心理舒服许多呢
我花两个小时时间明白了一个正理——不要过于相信经验!

网友:
似乎不会闪烁?

网友(2010-04-18):
哪位把9楼的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把你的74HC04经典参数提供一些。俺也DIY一个测试下。

楼主:
目前出差,回去了绘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把电路的元件参数标出吗?能简单讲讲74HC04的外围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想学习下,但是没看懂

网友(2010-06-02):
3楼正解~~注意7004外面的那几个贴片电容,关键就在那地方

网友:
楼主 点阵屏是在屏山大道 那里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点阵屏是在屏山大道 那里买的吗

在柳邕路上的旧货市场买的啊。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下次回柳州也去找找看

网友(2010-07-17):
好东西呀,可以用在我的LED屏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把你的74hc04经典参数提供一些。俺也diy一个测试下。

同样期待参数中。。。

网友:
最近在学习,记下

网友(2010-09-02):
串的那个电容起了隔直的作用,当大于一定频率后,有一个肪动电流流过经后面并的一个电容滤波,只要这个平均幅值大于7404的门限,输出稳定拉低

网友:
感谢楼主,.讲的真详细.

网友:
有意思,变相的看门狗

网友(2010-10-05):
回复 楼主:

我也有两块,看到后明白了,非常谢谢楼主

网友:
一定要mark下

网友:
呃.还没学到点阵..标记一下.

网友(2010-11-18):
Mark一下,我有一块屏,怎么也点不亮,难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1-03-16):
目前为止还没有玩过显示屏,做个记号,以后学习。

网友:
学习中 占时是小白阶段

网友:
大家看看该怎么办。。。我们要手工焊一个点阵屏,用一个一个的led搭起来,,那应该用什么驱动才能足够亮呢,我以前买的点阵块 用154跟595驱动,亮度不够啊

楼主:
用量少还不如直接买室外屏。

网友:
mark,原来可以这样防止行常亮

网友(2011-04-17):
上了一课!

网友(2011-06-10):
记号一下,我也有类似的板子正好用到。

网友:
这样的学习,才是真真的学习,弄不懂的问题,想办法弄明白
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谢谢lz的不吝啬
很好的坛,让大家都有了学习的机会,额看到的好多论坛动不动就要积分,::::
感谢阿莫

网友(2011-11-29):
怎么没有看到LZ的138呀?求完整测试程序。我的板子是32*64的有两个245,1个04,2个138,8个4953,16个595.请问下两个138如何控制32行呀?

网友:
看一下 如何摸索出来的。

网友:
搞不明白点阵屏是怎么会事。

网友:
有的点阵后面有个大芯片,汗~

网友:
我来MARK 9楼的。

网友:
原来如此,保护电路,一直不知道123的作用呢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160*16的,138+TIP127+595+245组合,能显示,可是亮度不够,死活没法提高,郁闷的要死。。。。。。谁能提供相关电路图,让我参考下。先谢!电源用5伏,10安的开关电源。

楼主:
扫描程序控制是不是有问题?行与行之间加延时了吗?测一下电源电流看看有多少。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在楼主这得到详细的解答了、

网友:
这是我的测试程序,简单的静态显示,劳驾看看有什么问题?芯片89S52  晶振24.750M  138+TIP127控制行 595控制列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_74138=P2^4;     //行输出控制
sbit SDATA_595=P2^5;  //数据
sbit RCK_595=P2^6;   //时钟
sbit SCLK_595=P2^7;
uchar temp;
uchar sjhc[20];     //数据缓冲
uchar hsj[16]={0x00,0x80,0x40,0xC0,0x20,0xA0,0x60,0xE0,  //行扫描数据
               0x10,0x90,0x50,0xD0,0x30,0xB0,0x70,0xF0};
unsigned char j=0,n,m;
unsigned char code HZ[][32]=
{

    {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80,0x03,0xFC,0x7F,0xFA,0xBF,0xFA,0xBF,
     0xF6,0xDF,0xEE,0xEF,0xDE,0xF7,0xB0,0x1B,0x7E,0xFD,0xFE,0xFF,0xFE,0xFF,0xFE,0xFF},/*"本",0*/

    {0xFE,0xFF,0xFF,0x7F,0xC0,0x01,0xDF,0x7F,0xDF,0x7F,0xDF,0x7F,0xDF,0x03,0xDF,0x7F,
     0xDF,0x7F,0xD8,0x07,0xDB,0xF7,0xDB,0xF7,0xBB,0xF7,0xB8,0x07,0x7B,0xF7,0xFF,0xFF},/*"店",0*/

    {0xEF,0x7F,0xEF,0x7F,0x00,0x07,0xEF,0x6F,0xED,0x6F,0xE6,0x6F,0x0F,0x2F,0xAE,0x97,
     0xED,0xD5,0xAB,0xF5,0xD7,0xF9,0xFE,0xEF,0xD7,0x77,0x9B,0x33,0x3B,0xBB,0x7F,0xFF},/*"热",0*/

    {0xFF,0xFB,0x80,0x7B,0xF7,0xDB,0xF7,0xDB,0xE0,0xDB,0xDE,0xDB,0xAE,0xDB,0xF5,0xDB,
     0xFB,0xFB,0xF7,0xEB,0xCF,0xF7,0x3F,0xFF,0xDB,0x77,0xDD,0xBB,0xBD,0xBB,0x7F,0xFB},/*"烈",0*/

    {0xFF,0x7F,0xFF,0x7F,0x03,0x7F,0xFA,0x01,0x7A,0xFB,0xB5,0xB7,0xD7,0xBF,0xEF,0xBF,
     0xE7,0xBF,0xE7,0x9F,0xDB,0x5F,0xDB,0x6F,0xBE,0xE7,0x79,0xF1,0xC7,0xFB,0xFF,0xFF},/*"欢",0*/

    {0xBF,0xFF,0xDE,0x7F,0xC9,0x83,0xDB,0xBB,0xFB,0xBB,0xFB,0xBB,0x1B,0xBB,0xDB,0xBB,
     0xDA,0xBB,0xD9,0xAB,0xDB,0xB7,0xDF,0xBF,0xDF,0xBF,0xAF,0xFF,0x70,0x01,0xFF,0xFF},/*"迎",0*/

    {0xF6,0xFF,0xF6,0xFF,0xEE,0x03,0xCD,0xFB,0xAB,0xB7,0x66,0xAF,0xEE,0xB7,0xED,0xBB,
     0xEB,0xBB,0xEE,0xBF,0xEF,0x7F,0xFD,0xFF,0xAE,0xFB,0xAE,0xED,0x6F,0xED,0xF0,0x0F},/*"您",0*/

    {0xEF,0xBF,0xEF,0xBF,0xDF,0xBF,0x81,0x83,0xBD,0x7B,0xBD,0x7B,0xBC,0xFB,0xBD,0xBB,
     0x81,0xDB,0xBD,0xDB,0xBD,0xFB,0xBD,0xFB,0xBD,0xFB,0x81,0xFB,0xBD,0xD7,0xFF,0xEF},/*"的",0*/

    {0xFE,0xFF,0xDE,0xEF,0xE6,0xE7,0xF2,0xEF,0xF6,0xDF,0xFE,0xFB,0x80,0x01,0xFB,0xBF,
     0xFB,0xBF,0xFB,0xBF,0xFB,0xBF,0xF7,0xBD,0xF7,0xBD,0xEF,0xBD,0xDF,0xC1,0xBF,0xFF},/*"光",0*/

    {0xFE,0xFF,0xF6,0x7F,0xF6,0xFF,0xB6,0x01,0xB5,0xDF,0xB5,0xEF,0xB3,0xEF,0xB6,0xFB,
     0xB6,0x01,0xB6,0xDB,0xB6,0xDB,0xB6,0xDB,0xB6,0xDB,0xF6,0x03,0xF6,0xFB,0xFF,0xFF},/*"临",0*/
};

void Delay( int num)     //延时
{
  while( --num );
}

void WR_595(void)     //向595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x;
    for(x=0;x<8;x++)
    {
        temp=temp<<1;
        SDATA_595=CY;
        SCLK_595=1;
        _nop_();
        _nop_();
        SCLK_595=0;
     }
}
void srlsj()    //将10个字的列数据送入缓冲
{  uchar i,n;
   for(n=0,i=0;i<10;i++,n++)
   {  sjhc[2*i]=HZ[n][j];
      sjhc[2*i+1]=HZ[n][j+1];
   }
}

void fslsj()    //将一行列数据发送至595
{  uchar i=0;

   for(i=0; i<20;i++)
   {   temp=sjhc;
       WR_595();
   }
}

void main(void)
{

     RCK_595=0;
     SCLK_595=0;

     while(1)
     {
        uchar i;
       j=0;
       for(i=0;i<16;i++)
       {
           G_74138=1;   //清屏
           srlsj();    //将字符数据送入缓冲
           fslsj();    //将缓冲中的数据送入595
           RCK_595=1;
           P1=hsj;   //行数据输出
           RCK_595=0;
           G_74138=0;
           Delay(10);   //延时
           j+=2;
        }
     }

}

网友:
哈哈,老乡你好!

网友:
好东西!!楼主能不能提供整个屏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同楼上的问题
能不能提供整个屏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网上一大把,电路也简单的!

网友:
74hc04电路设计很有特色!

网友(2012-03-08):
回复 网友E:

网友:
学习了,点阵需要防止停留在单行亮的。

网友:
标记一下,这个问题在点阵屏中确实存在~

网友:
做个标记来学习。

网友:
对于7404还是不太懂,为什么可以提供限制频率的作用?

网友(2012-04-11):
就是还看不懂。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2-09-24):
之前也遇到过led屏上有74hc04,当初一直以为是整形的作用,不过自己也没仔细研究,今天看到LZ帖子才知道的,下次自己再仔细研究下,写得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我晕  密码的BYTE数据

网友(2012-12-03):
我买了一块32*64的要45元

网友(2013-03-27):
有在吗?问下74HC04的外围电路不像我们常用的都是接数字逻辑元件,而是接了两颗贴片的1N4148,电阻,电容等元件。原来这个74HC04跟外围元件构成了触发器,当频率不足时就会关闭138的输出,屏自然不亮了。这个74HC04前段信号接哪了?

网友:
这个图中的LA接哪里?电阻跟电容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2013-05-03):
引用 楼主:
chengeiis  要看你的接口是怎么样的。

CODE LEDDOT[]={ }是点阵数据,放到程序存储器中。 ...

楼主,我移植你的程序,在使用 disp=&LEDDOT;//置显示指针,编译时出现错误
  74HC595_Send.c(297):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3024]"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LEDDOT里的数据是怎么来的?我换了数据怎么显示不对啊?

网友(2014-02-11):
很好,这下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6-09-22):
我靠  原来还有频率的原因我说我怎么死活点不亮 谢谢了兄弟

网友:
挖坟高手啊

网友:
74HC04的外围电路不像我们常用的都是接数字逻辑元件,而是接了两颗贴片的1N4148,电阻,电容等元件。原来这个74HC04跟外围元件构成了触发器,当频率不足时就会关闭138的输出,屏自然不亮了。

对这个感兴趣,lz能把电路图发出来看看么,不明白hc04怎样做触发器。谢谢。

网友:
也遇到一个这样的电路,但为什么与频率有关自己解释得不是很清楚,还请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