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16输出两路同频率,不同占空比(可调)pwm

楼主(2009-11-15):
怎样用m16输出两路同频率,不同占空比(可调)pwm,能否对OCR1A, OCR1B赋值以改变?怎么没输出?

网友:
一、检查是否使用相位频率修正模式,使用ICP1来配置频率,用OCR1A和OCR1B
    设置在OC1A和OC1B引脚上输出PWM的暂空比。
二、检查引脚OC1A和OC1B是否设置为输出状态,一定要设置为输出状态,初始
    电平可以任意。
三、检查PWM通道比较匹配 输出PWM的模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