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话,选择AVRStudio和WINavr呢还是AVRStudio和CVAVR?

楼主(2009-11-15):
请教马老师,老师的书上用的CVAVR和Studio,可是我却不会让两个搭配起来用,我装的studio是4.13.528Version的,于是我按照studio的提示装了WINAVR gcc,可以写C倒是,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难,于是问问马老师,如何搭配使用CVAVR和Studio?

网友:
CVAVR和Studio好用。
个人认为,

网友:
CVAVR iccavr winavr 都搞过,个人觉得如果不注重代码生成还是用winavr好,但是没有一定功底还是从cv和icc搞起吧

楼主:
恩,谢谢ls几位,我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两个可以搭配使用了。

网友:
以前用过CVAVR的,不过后来发现弄头文件比较麻烦,改用icc,很好

楼主:
恩,我宿舍人用的就是icc
我的问题解决啦
我竟然才知道什么叫编译,我菜

网友:
用icc的飘过

网友(2012-04-18):
同感呀,我也是对这两个很难抉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