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

楼主(2009-11-15):
I am a beginner,I have  a  worry.
直流12V电源 和220V 交流怎么找到哦?

网友:
晕,220去墙上的电源插孔找
12V吗?12V的蓄电池或搞个适配器

楼主:
妈哦
我是在仿真的时候,5v是系统给的(power),我要12v没找到.
220vac也是仿真变压器-整流用的 ,Proteus卖的时候 看来还要免费送堵墙才可以哦.

网友:
你写多少就是多少,这电源不用买,没有纹波也不费电,想买也买不到。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个电源的符号,可以改电压参数,电池不可以,这个符号没找到哦

网友:
2楼非常幽默,哈哈!!

楼主:
化了好长时间,找到了 就是在power的符号点右键,选择edit properties 在string 里输入 +12v 就可以了.
220交流整流还没找到

网友:
To 【7楼】 wangzewu

交流电源——仔细看,表中有两个交流电源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