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开始驱动LCD了(STM32+CPLD+SDRAM+800*600 LCD/VGA)

楼主(2009-11-15):
最近需要驱动一个800*600的LCD,看到论坛上有很多网友多成功驱动了480*272的那款.我要驱动的是800*600的群创LCD,不过这种数字屏驱动原理基本都差不多,在网上找到了老易的驱动代码过来修改下,在我的800*600上调试成功. 后面要做的是驱动SDRAM,用SDRAM做显存,用CPLD来驱动这个LCD,CPLD基本不懂,还得一步步来,网上求助,好像大家都不想帮助别人,诶.幸好找到一个懂FPGA/CPLD的老乡,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寄了块板子给他,我们一起研究.到时候做出来再和各位分享经验了.
先上用STM32直接驱动LCD,只能显示彩条: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3368.jpg(文件大小:43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607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3370.jpg(文件大小:40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6078.jpg)

在发上我现在的资料.PCB原理图和两个测试代码,供有需要的网友参考.VGA部分我老乡在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LCD stm32驱动代码ourdev_503394.rar(文件大小:218K) (原文件名:LCD驱动代码(滚动彩条).rar)

网友:
请问下楼主 这种液晶是不是不带驱动芯片的 内部没有保存液晶点阵数据用的RAM
如果用CPLD+SARM(或SDRAM)驱动是不是CPLD负责外部数据的输入(比如和单片机的数据口接在一起),单片机发送数据到CPLD,CPLD再写入数据到SRAM相应的缓冲区,当输入口空闲时,CPLD平时就负责从SRAM中的缓冲区读数据以很快的速度刷新液晶屏吗?
呵呵,没搞过,好奇的问一下:)

网友:
CPLD测试代码.rar 无内容

楼主:
cpld测试代码.
【2楼】 lanshuitianxia 黑蚂蚁:单片机通过CPLD存数据到SDRAM,再从SDRAM读取数据刷新到LCD.就是这么个过程

网友:
顶,lz开始玩大屏了,不得不提一下,以前你那个stm32做的mp3实在是太牛了!

网友:
顶,同感,LZ做的MP3很强大~~~~

网友:
搞成类似于单色LCM接口,应该有市场的,7' 480x234就行

网友:
又有大作了。。。顶

网友:
哈哈,牛人,从AVR到STM32到CPLD,楼主通吃了,是个人才.

网友:
STM32驱动LCD,那是用STM32软件模拟的LCD驱动时序吗?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
LZ找的我的代码是AVR用IO刷RGB吧?估计速度不会比你用STM32的GPIO慢.

看来LZ要大干一翻了哦.

对了,你这AT080多少米

楼主:
【12楼】 Oliver 老易:8寸的,单个250左右,批量可以到200.速度肯定STM32的GPIO快了.可以到50M.
【11楼】 gdrc 古道热肠:这个是用软件模拟的,FSMC总线连接到CPLD了.

网友:
请问芯片mp1542价格?

网友:
【13楼】 liujun6037,
50MHZ是输出的最高速度(电路速度).
CORTEX-M3的GPIO实际上能扭个几M就不得了了.ARM7核更糟糕

楼主:
具体没试验过.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LZ还有没有空板呀?

网友:
不理解,大家花费那么大的代价,,做个电脑上很成熟的 VGA 显示,,有哪些意义呢???想学习:有哪些意义呢??

直接弄个 PC104 带VGA的,再买个 12、、14寸的标准液晶显示器,,也便宜得很啊。。??

网友:
这个板子画的漂亮

楼主:
【20楼】 caosix:工业控制器了解过没?了解下这方面,你就觉得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没玩过,不错哦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很不错哦!能否加好友,详细聊聊啊!我的qq:550993108

网友:
好 CPLD 液晶

网友:
MAX II没有存储器块,很让人郁闷。。。
除此之外没有PLL,SDRAM的CLK不好弄。。

网友:
这块屏我也在用,频率不应低于38M,否则人可以感觉到屏闪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呀

网友:
to caosix:

你知道哪有便宜的PC104工控板吗?

网友:
你好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还有多余的焊好的版吗,我想要一块

网友:
我搞了一年才搞定的,没那么简单。相当的困难。
具体可以参考这里。
http://bbs.eeworld.com.cn/forumdisplay.php?fid=98

楼主:
【36楼】 wangkj 老王:看过老王的大作,小弟愚笨只得多花点时间了.呵呵...

网友:
呵呵。。。相信楼主会比老王快些

网友: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74199-1-1.html
值得学习的开源项目组织。

网友: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群创的7寸屏,800*480的。正在研究控制器~
现在实现的时序图,但转接板还没到,尚不知道是否能用

网友:
39楼,一个很好的推荐。

网友:
我也 发一个

驱动7寸LCD (原文件名:200911271641.JPG)

网友:
windowsce  你买的那屏多少钱呢

网友:
花了245大圆。。。AT070TN83 V.1
心疼死了……不过高兴的是,今天转接板到了,通过一个下午的努力,已经可以显示图像了。
DE模式正常了,HV模式虽然能显示,但图像位置不对,我觉得可能是时序有错。

楼主:
【45楼】 windowsce :就可以显示图像了啊?神速,呵呵.

网友:
你用MAX II驱动比我用cyclone3驱动要难的~
cyclone可以用dcfifo解决跨时钟域的问题,可MAX II没有存储器块~
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好方法高效的解决数据跨时钟域传输的问题。。。
这个屏的DE模式,只要时序差不多就行。
总共花了,,,可能4、5个小时,买完屏晚上回家写了3小时,基本功能实现了;调试焊接折腾了1个多小时,剩下1小时就是调时序。。。

换个图,刚才那个图太恶心了

网友:
贴点代码吧。只是部分代码,初学者,全贴太丢人了。。。

大概的原理就是,用时钟驱动计数器,根据计数器的值发送数据到屏上
为了简单,内存占用比较浪费。4字节数据只用其中3个字节。

//产生VSYNC和HSYNC计数
reg [11:0]HSYNC_cnt, VSYNC_cnt;
always @ (posedge LCD_DCLK)
begin
        if (reset || !CONFIG_Display_en)
        begin
                HSYNC_cnt <= 12'd0;
                VSYNC_cnt <= 12'd0;
        end
        else if (HSYNC_cnt < LCDCFG_tHP)
        begin
                HSYNC_cnt <= HSYNC_cnt + 12'd1;
                VSYNC_cnt <= VSYNC_cnt;
        end
        else if (VSYNC_cnt < LCDCFG_tVP)
        begin
                HSYNC_cnt <= 12'd0;
                VSYNC_cnt <= VSYNC_cnt + 12'd1;
        end
        else
        begin
                HSYNC_cnt <= 12'd0;
                VSYNC_cnt <= 12'd0;
        end
end

DE根据计数器的值判断是否需要传输数据到屏上

wire HoriValid;//有效像素
wire VertValid;//有效行
        assign VertValid = (VSYNC_cnt >= LCDCFG_tVW + LCDCFG_tVBP) && (VSYNC_cnt < LCDCFG_tVW + LCDCFG_tVBP + LCDCFG_tW);
        assign HoriValid = VertValid && (HSYNC_cnt >= LCDCFG_tHW + LCDCFG_tHBP) && (HSYNC_cnt < LCDCFG_tHW + LCDCFG_tHBP + LCDCFG_tHV);
always @ (posedge LCD_DCLK)
begin
        if (reset || !CONFIG_Display_en)
        begin
                LCD_DE_m <= 0;
                LCD_RED_m <= 8'b0;
                LCD_GREEN_m <= 8'b0;
                LCD_BLUE_m <= 8'b0;
        end
        else if (HoriValid)//传输像素数据到LCD
        begin
                LCD_DE_m <= 1;
                LCD_RED_m <= LCDFIFO_rddata[7:0];
                LCD_GREEN_m <= LCDFIFO_rddata[15:8];
                LCD_BLUE_m <= LCDFIFO_rddata[23:16];
        end
        else
        begin
                LCD_DE_m <= 0;
                LCD_RED_m <= 8'b0;
                LCD_GREEN_m <= 8'b0;
                LCD_BLUE_m <= 8'b0;
        end
end
我用一个FIFO存储需要发到屏上的像素。随时补充新数据进去。

reg [11:0]CurrentReadLine, data_reqline;
//本地总线读取控制 当FIFO数据不足时请求传输下一行的数据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 !CONFIG_Display_en)
        begin
                data_req <= 0;
                LCDFIFO_clrreq <= 1;
                CurrentReadLine <= 12'd0;
                data_reqline<= 12'd0;
        end
        else if (VSYNC_cnt == 12'd0)//当扫描回到0行的时候清空FIFO。
        begin
                data_req <= 0;
                LCDFIFO_clrreq <= 1;
                CurrentReadLine <= 12'd0;
                data_reqline<= 12'd0;
        end
        else if (data_req && !data_idle)
        begin
                data_req <= 0;
        end
        else if (!data_req && data_idle && (LCDFIFO_wrusedw < LCDCFG_tHV) && (CurrentReadLine < LCDCFG_tW))//判断接口空闲 FIFO数据不足
        begin
                data_req <= 1;
                LCDFIFO_clrreq <= 0;
                CurrentReadLine <= CurrentReadLine + 12'd1;
                data_reqline<= CurrentReadLine;
        end
        else
        begin
        end
end

//FIFO 2048字*32bit,CYCLONE III需要占用8个M9K存储器块。
wire [31:0]LCDFIFO_rddata;
wire [11:0]LCDFIFO_wrusedw;
reg LCDFIFO_clrreq;
LCD_FIFO (
        .aclr(reset || LCDFIFO_clrreq),
        .data(data_wrdata),
        .rdclk(LCD_DCLK),
        .rdreq(HoriValid),
        .wrclk(clk),
        .wrreq(data_wren),
        .q(LCDFIFO_rddata),
        .rdempty(),
        .rdusedw(),
        .wrempty(),
        .wrfull(),
        .wrusedw(LCDFIFO_wrusedw));

我用的LCD时序
//LCD时序配置
parameter
        LCDCFG_tHV = 800,                        //Horizontal valid data width
        LCDCFG_tW = 480,                        //Vertical valid data width
        LCDCFG_tHP = 928,                        //HSYNC Period
        LCDCFG_tHW = 48,                        //HSYNC Pulse Width
        LCDCFG_tHBP = 40,                        //HSYNC Back Porch
        LCDCFG_tVP = 525,                        //VSYNC Period
        LCDCFG_tVW = 3,                        //VSYNC Pulse Width
        LCDCFG_tVBP = 29;                        //VSYNC Back Porch

这是根据计数器产生VSYNC和HSYNC信号,但似乎时序上有问题。虽可显示图像,但图像位置不正确。尚不知道怎么计算正确的时序。。。

//产生VSYNC和HSYNC计数 根据计数产生相应的时序
reg [11:0]HSYNC_cnt, VSYNC_cnt;
always @ (posedge LCD_DCLK)
begin
        if (reset || !CONFIG_Display_en)
        begin
                HSYNC_cnt <= 12'd0;
                VSYNC_cnt <= 12'd0;
        end
        else if (HSYNC_cnt < LCDCFG_tHP)
        begin
                HSYNC_cnt <= HSYNC_cnt + 12'd1;
                VSYNC_cnt <= VSYNC_cnt;
        end
        else if (VSYNC_cnt < LCDCFG_tVP)
        begin
                HSYNC_cnt <= 12'd0;
                VSYNC_cnt <= VSYNC_cnt + 12'd1;
        end
        else
        begin
                HSYNC_cnt <= 12'd0;
                VSYNC_cnt <= 12'd0;
        end
end

网友:
楼主做的太漂亮了! 你的这个屏在那里买的呢??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那块黑白点阵上的英文是亮点!!!!  貌似还是过去式

网友:
【48楼】 windowsce  代码全贴出来算了,^-^

网友A:
上午在WC里突发奇想……于是便有了这个:把UCGUI叠加到DVI的视频上。。。没得可放,只有个2012。。。

TO53:上面贴出的就是我用来驱动LCD的代码。。。

网友:
不得不赞一下了

网友(2009-12-16):
windowsce  可以说说你的屏在那里买的嘛??是在淘宝上嘛??我正想买个这么大的屏!!

网友:
俺那个在中关村老中发3层买的~

网友:
谢谢windowsce  回复! 我不在北京啊!! 还是在淘宝上看看吧!!

网友:
如果让我现在选方案,我不会考虑用CPLD,现在的S3C2416非常便宜,如果仅仅是驱动LCD,用4层板都可以了,没评估过2层板是否可以,2层板的话,做不到等长布线,估计SDRAM达不到133M,不过用CPLD估计也是不能达到133M的。

用S3C2416,无论从成本和难度来讲,都比CPLD要有优势。

网友:
有时候不单单是成本问题,BGA这种封装焊接一般公司都没法做的

网友:
BGA对个人DIY讲,是有点麻烦,如果对公司来讲,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一千多块钱一台的小型回流焊,对小公司也不吃力吧

网友:
S3C2416 pitch 0.65mm 就是公司做板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般bga都是0.8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接vga?
能支持1024x768吗?

网友:
楼主的板子画得很漂亮,

卖不卖啊,大家好一起玩。

网友(2010-01-15):
回复 网友B:

关键的Actel_FPGA代码部分没有

网友:
进展如何了?

网友:
这要是搞出来了。。就是一重磅炸_弹。好多相关小公司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以前我也驱动过 VGA  后来用nios驱动 9325那块2.8 的液晶,现在正在玩4.3inch的那块 打算cpld+stm32,   不错   等哥做好了 我们比比

网友:
我也驱动了    再写写  就可以赶上你啦 哈哈

网友:
这么多人搞这呀。。争取2010年内我也搞一个

网友:
2012之后再搞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想请教下SDRAM初始化的问题吗?
我有几个疑问1.SDRAM初始化刷新后需要有个等待周期,这个等待周期的时间tRFC怎么知道?我在DATASHEET没有找到。
             2.SDRAM初始化的时候刷新需要几次啊?我看网上很多都是2次或者8次,这个怎么确定的啊。谢谢回复。
可以邮箱联系吗?我的邮箱是wu283326736@163.com.
我现在做的和你们一样只是分辨率大点。希望能帮忙啊

网友:
你好,能不能把老易的代码给我传一份呢,谢了,我的邮箱:315841689@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不能把老易的代码给我传一份呢,谢了,我的邮箱:XU1763@126.COM

网友:
不顶都不好意思了,你太好了,哥们,我代表党和国家感谢你!

网友:
简直就是人才中的霸主,我空想的,你都付诸现实了,牛!

网友:
添加个视频,手机拍摄的,比较恶心。。。
UCGUI叠加到DVI视频上。
DVI的分辨率是800*480@60Hz,UCGUI跑个DEMO。自认为效果很不错。

网友:
800*480这个分辨率也太低了点,对dvi来讲,整个大的看看

网友(2010-02-25):
不得不赞一下.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那个SRAM怎么和单片机连也和CPLD连啊;刷屏的速度怎么控制啊;SRAM读数据至少要2个时钟吧,1024*768的分辨率,你能达到60HZ的刷屏吗?

网友(2010-04-27):
正想做个类似的板子,不知道楼主的板子出售吗?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
TO windowsce: 请问您是使用的那款FPGA啊?多少钱啊?使用的SDRAM么?

网友:
这个屏这么便宜啊?从温度上看是工业屏啊!
我买的5.7寸的工业屏要接近600元啊(带触摸 带控制器)

网友:
【110楼】 fishhead:

要看品牌的,我们公司很多这种屏(AT070TN83 V.1),价格200出头,还有更便宜的型号.都是工业级.

某些进口屏光一个裸屏都要上K

网友:
楼主,有没有QQ啊,方便的话,加我,我的qq是446277364

我现在做个项目,选用了群创的AT080TN52的屏,选用的MCU是NXP的LPC2478,现在有个问题

为了驱动这个屏,我从技博科技买了个转接板,这个转接板只保留了DE模式,问题是我将DCLK设置成30M左右,不能正常显示一幅图像,

显示很乱,我把DCLK降低后,可以显示,但显示还是不正常,屏闪烁的也很厉害

网友:
原始图片 (原文件名:2008866302870377805.png)

显示的图片 (原文件名:图像0487.jpg)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有哪位用技博可以的转接板UT-TCON-N1驱动过群创的AT080TN52这块屏啊

网友:
问题不在TCON,在你的2478,这么低的主频拿来驱动800*600,方案本身都是错的,2440都刷不出好的效果.

30MHZ的DCLK CPU和SDR根本来不及(DS里面有个设置好象对DCLK有要求的),计算计算就知道为什么.

降低DCLK后肯定会闪,因为帧频被降低了.

-----------
另外,和DE/HV模式无关,我们也有该型号的TCON,2478适合于驱动320*240,480*272(已经不爽)

网友:
差点忘了记号

网友(2010-05-28):
回复 网友D:
问题不在tcon,在你的2478,这么低的主频拿来驱动800*600,方案本身都是错的,2440都刷不出好的效果.
30mhz的dclk cpu和sdr根本来不及(ds里面有个设置好象对dclk有要求的),计算计算就知道为什么.
降低dclk后肯定会闪,因为帧频被降低了.
-----------
另外,和de/hv模式无关,我们也有该型号的tcon,2478适合于驱动320*240,480*272(已经不爽)

谢谢提醒,正在怀凝LPC2478驱动800*480的效果,改用ARM7+FPGA方案驱动了.

网友:
LZ是牛人!请问楼主还有没有空板可以BUY一块不?最近本人也在做!要是从做板开始那时间就浪费了!希望能得到你的消息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已经完成商业化,模拟屏驱动,和数字屏驱动,可以联系QQ:1445921518

模拟屏显示效果 16bit。或8位8080MCU接口 STM32控制的 (原文件名:Test.JPG)

网友:
www.mcutech.cn上面的资料不错啊 速度也不赖 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0-07-26):
关键东东没有郁闷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2104&bbs_page_no=1&bbs_id=1029 哈这里有

网友:
请问一下,为什么扫描第一帧后,以后的帧扫描不从头开始。谢谢?

网友:
行和帧计数清零 就从头开始了

我的屏也点亮起来了

CPLD + 2片SRAM

网友:
请教了,CPLD是用SDRAM做双口ram吗?还是叫FIFO的?谢谢

网友:
看来都在搞啊,我也想学学

网友(2010-08-27):
大家好,谁能告诉我楼主用AT080TN52 LCD好PCB连接的座子叫什么,型号是啥?谢谢

网友(2011-01-05):
是先写数据到SRAM,再从SRAM读数据到LCD;还是边读边写.

网友(2011-02-17):
回复 楼主:

楼主,还有没有板子?小弟正想弄这个,收点辛苦费也是应该,有没有转让,让我也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着我都眼红了,最近我也在弄这个东西

网友(2011-03-29):
做个记号先

网友:
怎么连接都下载不下来了呢?已经删除了

网友(2011-05-19):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做的是DS18B20温度采集 然后在128*64的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你能帮我找到相关程序么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顶不行了

网友(2011-07-06):
不错,正好有个PSP屏,不知道MAXII240可以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windowsce采用什么方式实现视频叠加的呀,能够请教你几个问题吗?麻烦你联系我yqwei_ipp@sina.com

网友(2011-09-19):
cpld驱动SDRAM这个需要的资源多吗?

网友:
没试过这么大屏。该芯片性价比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牛人

网友:
cpld驱动彩屏

网友(2011-11-07):
请问楼主是否知道OTA5180A这款液晶屏驱动ic是不是只有SYNC-MODE,而不支持HV或DE模式呢?

网友:
回复楼主,现在我做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过还在完善现象,请教楼主,在CPLD处理数据时,为什么总避免不了的出现多点现象,应该如何解决啊?急急急……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看看了啊

网友:
48楼,程序写得很好

网友(2011-12-07):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最近用EP3C16+SDRAM+640*480LCD,现在lcd图像数据缓存到SDRAM(同时要跑Nios II),用DMA+FIFO读取图像数据,用FIFO解决双时钟的问题,然后用sopc中的frame reader读取图像数据,但是发现lcd一直没有反应,(lcd控制器采用的是sopc中的clocked video output)。    看到你做的方案,也是用SDRAM做图像数据缓存,想请教如果在Nios 中配置DMA和FIFO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值得参考啊! 收藏了,可惜没有PCB文件,要自己去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CPLD+2块SRAM是怎么工作的呢?可以讲讲不?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虽然距离和你发帖的时间有点久了,但幸运的是看到了你的帖子,我是一名学生现在正在学习CPLD,也需要驱动一块800*480的群创92,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怎样驱动SDRAM的问题,不知可否?我的邮箱是millionlee2@gmail.com 期待您的来信。

网友(2012-04-18):
值得参考啊! 收藏了!

网友:
开始折腾LPC1788了 带SDRAM接口 带LCD控制器 巨爽
买的2片样片,才65RMB一个
STM32F103的FSMC也比较慢,又+CLPD又加SDRAM 来驱动大LCD 工程巨大 现在真没优势

网友:
好 东西啊  可以没时间折腾

网友:
开始折腾LPC1788了 带SDRAM接口 带LCD控制器 巨爽
买的2片样片,才65RMB一个
STM32F103的FSMC也比较慢,又+CLPD又加SDRAM 来驱动大LCD 工程巨大 现在真没优势
我也开始折腾了,板子有了,就是还没时间调试,资料还没看完。你弄好了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
想借鉴啊!楼主

网友(2012-10-26):
mark stm32 cpld sdram lcd

网友:
STM32+CPLD+SDRAM+800*600 LCD/VGA)   mark

网友(2014-04-17):
很不错,我想请教SDRAM随机读写速度是很慢的,但是单片机写显示数据经常都是随机地址写入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午在WC里突发奇想……于是便有了这个:把UCGUI叠加到DVI的视频上。。。没得可放,只有个2012。。。

这个得怎么实现啊,难不难啊

网友(2017-05-12):
非常有用